求大神推荐个带手轮的雕刻机系统?

楼主(2018-05-28):
求大神推荐个带手轮的雕刻机系统?要求手轮能实时控制,谢谢

网友A:
Mach3Mill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Mill用的这个

这个没有手轮吧?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啊,MACH3扩展功能很多的。

网友:
有手轮的

网友:
1:从电脑主板的PCI插槽扩展第二个并口给手轮使用,控制系统就是Mach3。
2:用USB接口的维宏卡。
3:试试这个: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2918-1-1.html

网友:
维宏3G卡,支持有线手轮,不知是否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