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简单办法移动电源5V2.1A输出调节为3.3V2A输出

楼主(2018-05-28):
不知道移动电源板子上能不能直接改
对移动电源不熟
1117电流只能到800mA左右

网友:
不能直接改的,输出5V是锂电池升压的,再怎么改也不能改成降压出来的啊,除非整个电路都改掉了

网友:
移动电源的输出接个KIS-3R33就完了

网友:
一般不行。除非能买到内部电池是串联的。 一般都是并联的,4.2升压到5V 。很难改成4.2降压到3.3的。不过以前见过一个 3节电池串联行程12.6,12.6降压到5V的。 如果这种的话,应该似乎可能好改一些。

网友:
串4个肖特基二极管?SS34这种,大概0.45V一个压降,差不多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lm2596-adj模块

网友:
得看你用的啥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