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整面盖油的情况下如何放镂空的字?

楼主(2018-05-28):
如图一个板子,整面盖了白油,然后放了一个镂空效果的螺丝钉标志(不是字符层)。
在AD上能操作吗,如何做?

网友A:
没问题啊,把螺丝钉图层改topsolder就行了

网友B:
在Solder Mask层上画上你要的螺丝钉标志即可。

网友:
螺丝标志放soldermask 阻焊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把螺丝钉图层改topsolder就行了                                                              ...

谢啦,我提问之前这么试过,在AD的3D上看不到字
所以才上来问。 也许实际能做出来,回头我问问PCB工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older Mask层上画上你要的螺丝钉标志即可。

谢啦,我提问之前这么试过,在AD的3D上看不到字
所以才上来问。 也许实际能做出来,回头我问问PCB工厂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啦,我提问之前这么试过,在AD的3D上看不到字
所以才上来问。 也许实际能做出来,回头我问问PCB工厂看 ...

可以看到啊,如果下面没有铜皮看到的就是电路板的颜色,一般是发黄那种,如果有铜皮,你是镀锡板就会被镀锡,镀金的就是金黄色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啊,如果下面没有铜皮看到的就是电路板的颜色,一般是发黄那种,如果有铜皮,你是镀锡板就会被镀 ...

知道问题所在了:盖白油,我脑子短路,想到的是用白色字符层,所以那白色字符层去盖,难怪3D 看不出效果。刚刚想起来盖油层是默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问题所在了:盖白油,我脑子短路,想到的是用白色字符层,所以那白色字符层去盖,难怪3D 看不出效果 ...

白油一般都是黑字了,你3D 效果也能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