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机器视觉例程:颜色匹配,可用于检测产品颜色

楼主(2018-05-28):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LabVIEW机器视觉的例程:颜色匹配。 如下:

LabVIEW的例程一般都是简单明了,方便学习重要的VI函数。按照例程的说明,本程序演示了通过“IMAQ ColorLearn VI”函数创建一个色谱数组,然后我们使用“IMAQ ColorMatch VI”函数,利用色谱数组去检测LED灯是否是我们预期的颜色。

我们移植了这个例程,用于检测手机充电红绿指示灯,效果很好。

楼主:
我们需要安装LabVIEW的NI Vision Development Module,即Vision机器视觉工具包(要和LabVIEW版本配套),才能在“查找范例”中,找到机器视觉的例程。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接摄像头还是导入图片呢
如果是摄像头是哪种协议的摄像头呢

网友B:
请教下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接摄像头还是导入图片呢
如果是摄像头是哪种协议的摄像头呢 ...

我们安装LabVIEW配套的NI Vision Acquisition Software,基本上不用安装相机的驱动,千兆网口工业相机或USB相机等,都可以使用。

我们在实际的视觉项目中,是先学习手机指示灯的颜色色谱数组,然后保存这个数组,以后不需要重新学习,直接载入数组即可。然后,工业相机拍摄含有红绿指示灯的图片,我们采用了自动定位技术,把图片中的红绿指示灯自动提取出来,再进行颜色识别。
“IMAQ ColorMatch VI”函数有输出匹配分数,最高是1000。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匹配分数做一个颜色匹配的上下限范围。
实际的效果很好,比人工准确,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谢谢

今天我用的是LabVIEW 2018。使用LabVIEW的其它版本都是可以的,但Vision视觉工具包的版本要和LabVIEW版本配套。
LabVIEW 2018版本配套的Vision视觉包,重点改进了模式匹配和几何匹配,以及增加了深度学习功能。

网友:
最主要是视觉处理的专业知识。 软件只是工具,提高应用速度

网友C:
NI的东西做原型验证可以,方便搭建快速上手,做批量产品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的东西做原型验证可以,方便搭建快速上手,做批量产品太贵了

LabVIEW的Vision工具包不贵,halcon才贵。halcon算法更强大。

网友:
谢谢分享,经常用labview,但是视觉处理没用过,待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安装LabVIEW配套的NI Vision Acquisition Software,基本上不用安装相机的驱动,千兆网口工业相机或U ...

厉害
最早在德资的汽车企业看到产线上就是用camera+labview实现自动检测的
好像是2011年的时候了 真的是非常之专业了

网友:
占个位,得学习。

网友D:
麻烦LZ给个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LZ给个下载链接

NI LabVIEW 2018 X86 WinChn 32位简体中文版:
http://download.ni.com/evaluatio ... r/2018LV-WinChn.exe

NI Vision Development Module(VDM) 机器视觉开发包:
http://download.ni.com/evaluatio ... der/VISION_2018.zip

NI Vision Acquisition Software 18.0视觉采集软件:
http://download.ni.com/support/s ... re/18.0/VAS1800.zip

网友:
好像语言不如Halcon灵活,不知道实际效果怎样,先搜藏,有空测试,谢谢!

网友:
楼主的视觉处理是正版的吗?

网友E(2019-01-15):
楼主有破解吗?我用那个授权还是显示未注册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破解吗?我用那个授权还是显示未注册么

现在NI抓盗版,请小心点。

网友G:
NI简单视觉检测还可以上手快,复杂的还是halcon牛逼就是太贵了最操蛋的还是按台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NI简单视觉检测还可以上手快,复杂的还是halcon牛逼就是太贵了最操蛋的还是按台收费。 ...

你以为NI的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NI抓盗版,请小心点。

个人用,非生产

网友(2019-03-26):
非常不错,备用mark

网友:
好强大,mark备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经常用labview,但是视觉处理没用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接摄像头还是导入图片呢
如果是摄像头是哪种协议的摄像头呢 ...

没有操作系统概念的电子工程师容易问这个问题,你学了操作系统就知道了,驱动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把硬件细节遮盖起来,然后把不同设备包装成一样的。

网友:
我用labview试过摄像头读万用表读数…记录曲线…懒人的干法…

网友(2019-11-10):
LABVIEW使用方便,只是打包发布会比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NI抓盗版,请小心点。

卧槽这是真的吗,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透露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卧槽这是真的吗,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透露一下啊

我个人使用了12年的LabVIEW,NI比AD( altium designer)公司厚道多了。公司应用的话,建议还是买正版吧,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卧槽这是真的吗,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透露一下啊

现在NI 也在走AD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