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EMC测试设备购买,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8-05-28):
单位想买些基础的EMC测试设备,由于经费有限(尽量在20W内),初步选定国内的品牌:苏州泰思特、上海三基、还有杭州远方,熟悉的麻烦给个建议。

1.静电放电发生器:20kV
2.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发生器:4.8kV
3.雷击浪涌发生器:6KV
4.周波电压跌落模拟器 或者 工频磁场干扰模拟器:1-100A/m

其他的说明:
1、关于应用领域:一般行业吧,没有什么特殊行业
2、测试条件:没有电波暗室,只能是普通房间测试

网友:
好像用过泰思特的东西,不记得是哪几样了

网友A:
楼主公司有频谱仪吗?怎么样看测试结果?你列的这几样,现在预算是多少?

网友B:
以前用过远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公司有频谱仪吗?怎么样看测试结果?你列的这几样,现在预算是多少? ...

频谱分析仪有一台,不过是高频的,感觉跟这个好像不太搭边。
目前这三家询价的结果的应该在15-20左右吧,具体没有去细算。

网友C:
20W以内只能国产了,前三样配齐就行,工频磁场不用了吧,做那么多实验没遇到一次有问题的,100A/m。三基是日本的吧,不便宜。上海凌世也是国产的,之前有个小公司用的,三大件加一块20W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W以内只能国产了,前三样配齐就行,工频磁场不用了吧,做那么多实验没遇到一次有问题的,100A/m。三基是 ...

好的,谢谢。

网友D:
最近也在考虑这些设备,不过我也是打算就采购前3样,另外频谱仪有合适也帮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考虑这些设备,不过我也是打算就采购前3样,另外频谱仪有合适也帮推荐一个,谢谢。 ...

是德N9340B,100K~3G,够用了。我自己是在淘宝买了近场探头和放大器,配合示波器FFT功能,找辐射点。

网友:
传导抗干扰(CS)设备也可以一起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远方的

你的头像是430?

网友:
是的,launchpad 430g2的

网友(2022-02-08):
最后楼主买了哪家的,总共花了多少钱?静电和群脉冲分别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