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ype C接口5V 3A输出,电路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8-05-28):
查看资料,Type C接口,5V 3A输出,似乎是CC1和CC2分别接10K上拉电阻就可以了,不需要emark芯片,是否可行?

楼主:
有点晕晕乎乎,看资料应该是5V 3A以下可以不用PD,用电阻指示供电能力即可,3A是CC1和CC2分别接一个10K上拉,实际应用是否可行?

网友:
CC接4.7K到GND,就能让TYPE C接口输出5V3A

网友:
CC1, CC2任一个接4.7K/5.1K到GND就可以输出5V/3A, 上周刚改了一个TYPE C电源给普通充电宝充电.
CC1, CC2决定使用那一面的接口输出

网友:
USB PD协议里面的描述,如果是5V3A电源输出,CC1 CC2上拉10K电阻到5V

网友:
是的,供电端是上拉电阻Rp 阻值标准里有规定(楼上贴出来了);如果是用电端SINK则是下拉Rd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还有疑惑, 对源端电源来说, 挂在CC上的电阻, 它怎么知道是源端还是受端。 还是需要协议芯片吧?

网友:
就是CC接口对GND有不同阻值,代表不同的用电参数

网友:
如图,source和sink的电阻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A:
还有疑惑, 对源端电源来说, 挂在CC上的电阻, 它怎么知道是源端还是受端。 还是需要协议芯片吧? ...

他不需要,他只要结果,比如检测分压后的电压,或流过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