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个5.6寸TFT液晶显示屏,用于煤矿.谢谢!

楼主(2018-05-28):
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个5.6寸TFT液晶显示屏,用于煤矿设备的.谢谢!

网友:
http://www.panelook.cn/sizmodlist_cn.php?sizes[]=560
在这里找吧 比较全了  复制链接 到浏览器打开

网友A:
我们也是做矿的,目前用的迪文。虽然很难用,但是出产品快。

楼主:
迪文5.6寸的屏,温度感觉有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做矿的,目前用的迪文。虽然很难用,但是出产品快。

你们用的哪一个型号的哈?能否告知,谢了!!

网友:
AT056TN53 V1

网友A:
  就是这样的。显示效果还可以,高低温试验也都没啥问题。  5.6工业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做矿的,目前用的迪文。虽然很难用,但是出产品快。

的确,迪文的又难用又贵,不过用来做出样品的确比较快,

楼主:
谢了,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显示效果还可以,高低温试验也都没啥问题。  5.6工业级的。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还可以吧,用的也不太多。我们给北重和三一配套。一年也卖不了多少,现在行情不行。

网友B:
你是隔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隔爆的吗?

我们的是本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显示效果还可以,高低温试验也都没啥问题。  5.6工业级的。

是这个型号DMT64480T056_03W么?

网友B:
功耗太大了。你背光咋驱动,审证时检验咋过?电容、电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太大了。你背光咋驱动,审证时检验咋过?电容、电感太大了。

担心过证的问题呢,有好的屏幕推荐一个哈!!

网友:
背光源驱动就是个坎,一般的屏都会过高。

网友:
迪文現在有個便宜的5.6寸屏,不過不是工業級的,型號是DMT64480L056_01W,用他們自己的T5 CPU驅動的,發熱要好很多,也可以考慮。

网友(2018-08-15):
可以用AT056TN53 V.1

再不行用AUO的G057系列

网友(2022-06-01):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本安的

本安的就不用想了。。5.6寸的屏肯定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