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看到一款ESP8266的小板,做工精美、价格还挺实惠

楼主(2018-05-29):
我买了一块、已经收到,,做工真的很精致,,想搞ESP8266的坛友可以考虑入一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37532e8deVh4k4&id=538277917687&_u=tjptatd1d49

网友:
买买买。。。。哈哈哈。

网友A:
我买了,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吃灰中。。。。。。。

我买的板子从来不吃灰
因为都被我半价处理掉啦,,可能亏了一两千了

不过这个还好,很便宜,吃灰也不太心疼,,而且体积小不占地方

网友B:
我是来砸场子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2328&highlight=ESP8266

网友C:
这个能玩些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砸场子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2328&highlight=ESP82 ...

你这砸不了厂子吧,差异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玩些什么东西?

这是最近很火的WIFI芯片,,可以搞WIFI联网

网友D:
天线右边的光照传感器  距离天线的位置,还有放的方向 直接影响了WIFI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右边的光照传感器  距离天线的位置,还有放的方向 直接影响了WIFI信号

是因为照度传感器会吸收WIFI信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因为照度传感器会吸收WIFI信号吗??

射频天线附近有一个净空区 理论上附近不能放可以吸收信号的器件或者覆铜

网友E:
这是广告还是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频天线附近有一个净空区 理论上附近不能放可以吸收信号的器件或者覆铜 ...

学到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广告还是推荐?

就是感觉挺好(做工好、价格低),推荐给坛友

我不认识那家公司,他们在深圳,,我在北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挺好(做工好、价格低),推荐给坛友

我不认识那家公司,他们在深圳,,我在北京  ...

只是好奇问一下,多谢。

网友F:
大概看了一下好像不开源,只能使用他们提供的固件吗,那可玩性就不高了,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砸场子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2328&highlight=ESP82 ...

这个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看了一下好像不开源,只能使用他们提供的固件吗,那可玩性就不高了,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源 ...

我只是当买了块开发板,没打算用他们的固件

打算烧micropython固件进去玩玩儿

网友G:
问一下,这类板子,是不是换个flash,就可以升级了,比如买个最便宜的,搞个W25q256(忘了最高支持多大)上去就变最高的版本了。手上大把flash。

网友:
我在用NodeMCU 有很多开源固件 也可以自定义固件 github有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这类板子,是不是换个flash,就可以升级了,比如买个最便宜的,搞个W25q256(忘了最高支持多大)上 ...

不用换Flash,,可以串口下载更新固件程序

网友H:
好像不是开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不是开源的吧

就用它个板子(有原理图),,

github上有很多针对ESP32的开源固件,比如Arduino、Lua(NodeMCU)、Micropython、JavaScript(Espruino)

网友:
想用他的pcb自己改改 改成232的

网友:
看了淘宝介绍,确实不开源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

网友I:
还不如买ESP32,价格差不多,我早就撸了一个玩了

网友:
看看买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不如买ESP32,价格差不多,我早就撸了一个玩了

这个不带那个psram吧,有一款带4M byte的psram

网友:
吃灰了几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天线右边的光照传感器  距离天线的位置,还有放的方向 直接影响了WIFI信号

那是个按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是个按键吧。。。

我竟然没反应过来他说的“右边”

是的,右边是按键,,左边是照度传感器

网友K:
用8266学习过miceopython,官方也有支持freertos的SDK

网友:
最近想用。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用8266学习过miceopython,官方也有支持freertos的SDK

MICROPYTHON做产品,限制太多了。
后来放弃了额,还是C好用,海阔天空。

网友K: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做产品,限制太多了。
后来放弃了额,还是C好用,海阔天空。

初略看过micro python和eLua封装的外设驱动,以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提供出来,真的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高层的实现上,不用挂念底层实现细节;确实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初略看过micro python和eLua封装的外设驱动,以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提供出来,真的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高层 ...

等做的产品深入时,就发现有限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等做的产品深入时,就发现有限制。

能说下有哪些限制吗?正准备产品上micropython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8&_u=6m5db6cf55

只要16.9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能说下有哪些限制吗?正准备产品上micropython

US级控制,你看看好不好用。
还有带液晶,中文显示,需要很多界面切换。
PWM控制。
DAC播放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说下有哪些限制吗?正准备产品上micropython

AD7705采集。你可以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A:
US级控制,你看看好不好用。
还有带液晶,很多界面。
PWM控制。

us级控制确实不是它擅长的,不过其他几个可以通过把核心API写成C库然后python调用的方式应该也是可以的。
Python就适合事务性业务较多的应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us级控制确实不是它擅长的,不过其他几个可以通过把核心API写成C库然后python调用的方式应该也是可以的。 ...

modbus之类的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modbus之类的好实现吗?

ESP32蓝牙和WiFi micropython都能做,更何况Modbus。搜wi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