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 TIM14 使用問題 為甚麼沒跳中斷?

楼主(2018-05-29):
小弟我閱讀了官方的datasheet 直接對寄存器做控制
可不知為何,計數有跳,旗標有跳,但是沒跳進中斷
請各位大大幫忙解惑,感謝.

/*主程式main*/
{
        __GPIOA_CLK_ENABLE();//啟動GPIOA時鐘
        GPIOA->MODER        |=        GPIO_MODE_OUTPUT_PP<<(5*2) | GPIO_MODE_OUTPUT_PP<<(6*2) | GPIO_MODE_OUTPUT_PP<<(7*2) ;

        __TIM14_CLK_ENABLE();//啟動TIM14時鐘
        TIM14->SR        &=~(TIM_SR_UIF);    //先清除UIF位元
        TIM14->DIER        |= TIM_DIER_UIE;        //設定UIE(Update interrupt enable)啟動
        TIM14->PSC         =  0x5;                        //設定預分頻器為5
        TIM14->ARR      = 500;                        //設定計數值
        TIM14->CR1     |=  TIM_CR1_CEN;        //啟動計時器
        TIM14->SR        &=~(TIM_SR_UIF);    //先清除UIF位元

        while(1);
}

/*中斷程序*/
void TIM14_IRQHandler(void)
{                if((TIM14->DIER&TIM_DIER_UIE)&&(TIM14->SR&TIM_SR_UIF))
                {
                                GPIOA->ODR^=(1<<5);
                                TIM14->SR&=(~TIM_SR_UIF);
                }
}

他會卡在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的B的那一行

网友A:
因为你只配置了定时器,没有配置tim14 nvic 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只配置了定时器,没有配置tim14 nvic 中断。

大大一語驚醒夢中人
我完全忘了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