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器件可以反着贴吗?(上下面反贴)

楼主(2018-05-29):
刚参加研讨会,发现他们的LED是反着贴的。
稍后回去后再贴图片,先描述一下:pcb的1206LED中间打了一个小孔,1206的LED,反着贴到电路板上。光线可以从小孔透出来。

----------------
增加图片
电路的正反面:

网友:
有发光面朝下的led,你去找找,亿光就有

网友:
对,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单面贴经常需要这样做。

网友:
可反着贴,我们公司面板led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9896-1-1.html
这哥们就是买到灯珠朝下的LED。。。

网友:
早就用上了 25-21/T1D-AP2R1HY/2A     http://item.szlcsc.com/85082.html

网友A:
反着贴,粘的上吗?没明白。

网友:
这个东西编带里面就已经反过来放了。 正常上贴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前些天有人发帖子说买的贴片LED结果就是反的

网友:
我见过有反贴霍尔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着贴,粘的上吗?没明白。

这个回复是重点。LED应该不是普通常用的。

网友:
这种用法倒是有点实用性,解决了底面布元件,却看不到LED灯的问题!

网友(2018-06-28):
有点意思

网友:
很多人都说了,反贴式的LED灯,亿光有,价格比一般的贵点,但是这样子单面作业即可。
一般器件不能反贴,机器贴的时候料取出来没法翻啊

网友:
封装上区别不大,普通led只要板子上开的孔够大就能反贴。专用的反贴一是灯珠部分尺寸小一点,最重要的是在编带里面就是反的,能上机器贴

网友:
LED 发光面不同。有正面发光,背面发光,则面发光。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操作,孤陋寡闻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