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mm的RTC充电电池推荐下?

楼主(2018-05-29):
直径6.7mm的RTC充电电池推荐下?
或者体积更小的可充电的

网友A:
高度呢?就是要细的话可以用华慧的NSC4623
直径4.6mm,高23mm,18mah,3C耳机用

精工MS621F-FL11E直径6.7(6.8)厚度2.3,3V,5.5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呢?就是要细的话可以用华慧的NSC4623
直径4.6mm,高23mm,18mah,3C耳机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