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一个使用钽电容的理由!!

楼主(2018-05-29):
如标题,这五年来没用过一颗钽电容,而且看到别人的板子用钽电容,总觉得是SB设计的,但还是有很多人在用钽电容,是我的偏见吗,开个贴,大家讨论讨论吧。

编辑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觉得可以效率高一点,希望能在说道钽电容的优点时解释一下原因,这样也方便网友们的有效的讨论。
所以,我们可以约定:1、在贴片电解电容大量使用之前不讨论。2、在大容量陶瓷电容大量使用之前不讨论。因为也只有钽电容可用了,可是近几年,依然大量的工程师在设计中使用钽电容!!!!!!!!!!!
钽电容厂家,请不要恨我,这个问题其实我憋了很久了,今天焊了一天板,憋了一肚子火,借这个问题舒缓舒缓心情嘿嘿!!!!!!!!!!!!

网友A:
没有最好, 只有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最好, 只有最合适。

能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使用钽电容比较合适吗?

网友B:
我测试过一个放大电路,用钽电容10uf能达到的效果,用电解要100uf。在有空间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灵活点

网友:
模拟信号的隔离。特别是低频的信号如音频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使用钽电容比较合适吗?

寿命长,有自我修复特性,我们有些工厂用的仪器(24*365开机),会用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一个放大电路,用钽电容10uf能达到的效果,用电解要100uf。在有空间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灵活点 ...

能否具体一点呢?是什么原因使得钽电容有这种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使用钽电容比较合适吗?

ESR ,容量, 体积, 价格, 货源, 有时候需要折中的时候吧, 我也是菜鸟 知道的也不多。 大容量陶瓷 层叠 都比较少, 电解容量大但是体积也大  ESR也较大,,,  各种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寿命长,有自我修复特性,我们有些工厂用的仪器(24*365开机),会用钽电容 ...

钽电容是没有自我修复能力的,陶瓷电容跟聚丙烯电容有,钽电容一旦出现裂痕,很快就会短路。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很清楚了

能稍微解说一下吗?

网友:
永远不用钽电容  炸起来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老一辈玩音响线路的来说,钽电容就是补品,电解电容是毒药。

谢谢莫老大回复,音响方面确实,这个我也有过感受,不同电容总会有不同的听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稍微解说一下吗?

回晚了, 说的是
浮华一生
的帖子

网友:
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震动转换成噪音,钽电容没这个。不过我也是喜欢MLCC胜于钽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莫老大回复,音响方面确实,这个我也有过感受,不同电容总会有不同的听感! ...

各种电容有各种电容的用途。钽电容体积小,容量体积比相当大,你说会用在哪?

一个180mm3的钽电容(7343,Type E)可以做到16V 330uF还能保证低ESR。铝电解你找一个这么小的大容量的低ESR?

还有,虽然钽看上去贵,但是等容量下它可是比MLCC要便宜多了。

所以,手机,显卡,精密仪器等等都会大量使用钽电容和大容量MLCC,其它地方则以电解和固态为主。

网友F:
低频交流信号耦合,如果普通薄膜电容不能满足要求,则我会考虑使用钽电容

网友:
LDO后面一般是接个钽电容

网友:
陶瓷电容容量不稳定,偏压不同容值不同;压电效应严重

网友:
能用铝电解,绝对不用钽电解。

网友:
钽电容失效后,支直接短路

网友:
在某些场合下,钽电容比陶瓷电容更容易死。

网友:
数控机床设备,很多控制板坏掉原因就是因为电解电容坏了,容量下降或者电解液外泄造成线路腐蚀。

网友:
老早以前用钽电容,潮湿下,着火了几个,没再敢用了。

网友:
比如,需要长期稳定工作,电压较高(10V以上),容量较大但成本受限的场合,

长期稳定工作:铝电解Pass(电解液干涸)
电压较高:陶瓷电容Pass(电压高时容量衰减)
容量较高,成本受限:铝聚合物、钽聚合物电容、薄膜电容全部Pass

那么,还剩什么电容呢?

网友:
我也是弃用钽电容很久了,失效形式受不了。

网友G:
钽电容 会着火是确定的。   电解电容会放鞭炮。也是确定的,

mlcc 似乎是最耐操的电容。 当然在耐压范围内使用

脑子掏空了。只能想到这些。。

另外问个问题,  钽电容  是否有  直插的封装。。。

原因是,我看到 国内的一些dac板子上, 有很多直插的 电容。  当然这些电容不是在电源旁路上的,似乎是在信号调理上的。

玩音响不是要远离 直插电容吗??

网友H:
聚合物钽电容了解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钽电容 会着火是确定的。   电解电容会放鞭炮。也是确定的,

mlcc 似乎是最耐操的电容。 当然在耐压范围内 ...

wima的薄膜电容可是直插的多啊

网友:
看需求,实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wima的薄膜电容可是直插的多啊

老行家。 确实 wiwa这牌子。

网友:
钽电容容量还有点优势

网友:
拆个手机看看有多少

网友:
在音响方面似乎钽电容无用武之地     但在数字电路上面钽电容要比铝电解好很多。内阻小,体积小。相同的MLCC做直流滤波,因为有偏压电性能下降较多。 所以钽电容在某些大电流数字电路上面无可替代。

网友J:
就问楼主一个问题,手机上不用钽电容,难道用铝电解?

网友:
高分子钽有自我修复功能

网友:
手机用胆电容,电池电压不会突变高压也是一个因素吧

网友K:
一直用钽电容,LDO输出滤波,单片机退耦,效果都非常好,前提要会使用,DCDC不能用,LDO也有RC(铝电解)在前面挡着瞬间电流冲击。
除了接反炸过之外,从来没有损坏过一只,N年中使用过无数钽了。。当然耐压也是2倍以上。
但是要求更低ESR的地方,还是会选用高分子钽电容。。
凡事都有个前提,容量大,体积小,综合考虑,并不是一味使用或不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低频交流信号耦合,如果普通薄膜电容不能满足要求,则我会考虑使用钽电容 ...

钽电容漏电流大,不耐反压,不适合作为交流信号耦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问楼主一个问题,手机上不用钽电容,难道用铝电解?

现在的手机里面全是MLCC,才不会用体积巨大的钽电容。

网友:
钽电容容量不随电压变化,MLCC在50%耐压情况下容量下降会有30%-50%
而且钽电容也有0805的封装,并不比MLCC大多少

网友:
容量大,体力小,esr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L:
钽电容漏电流大,不耐反压,不适合作为交流信号耦合的。

请教一下大师低频场合使用哪种电容耦合较为适合 ?用作从20V的直流偏置中提取小交流信号,频率范围在20-200Hz之间,幅度约为10mV,对电容的稳定性敏感。

网友:
我只看到体积。。电解放不下

网友:
存在就是道理。。。你只是没做过空间小到只能放钽电容的产品而已。

网友M:
钽电容漏电流低,在做低功耗产品中很有优势,我很想知道市面上哪些电容比钽电容漏电流低

网友N:
哈。 我记得上个月拆了一台X220 。主板上有你看不上的 钽电容。黑色的钽电容。

网友:
体积,体积,体积 ,重要的事情说三篇。。。。

网友:
陶瓷电容压电效应严重。轻轻敲一下板子就会有个电压出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L:
钽电容漏电流大,不耐反压,不适合作为交流信号耦合的。

我在低功耗产品上实测AVX的钽电容,漏电流比实际小很多。有些射频模块的功率设置大了之后对电源要求很高,纹波要小10mv以内;供电能力要强。我用LDO,接一个470uf的钽电容之后根本不发包,只能连接并联数个才能保障少丢包,实际还是丢包。5个钽电容+处理器休眠,静态功耗低于2.5uA。

网友:
对于楼主的问题,钽电容最大优点是容量和体积。

网友:
钽电容和MLCC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电容,介质材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MLCC是采用叠成的方式,而钽电容是一个整体方式,叠成的方式在电压或者是电流通过的时候,会有杂音存在,就是机械共振物理现象存在,比说说MLCC的等效串联电阻值要远远低于钽电容,但是现在MLCC的技术是不能够完全替代钽电容,在大溶质上面还不能做到,所以钽电容在大电容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所有的钽电容有没有寿命限制是取决于它的内部所使用的材料,就是介质材料和布局的材料,有寿命限制,是因为它采用了电解液,电解液会随着使用的时间的长短蒸发引起的,如果电解蒸发完了,它就失效,所以它会有一个寿命,因为胆电是固体电容,它所有的材质,正极负极以及材质都是固体材料,所以就相对比较的稳定,只要在正常的条件下使用,理论上来讲是没有寿命限制的。

  而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同时电解电容正负不可接错。

  MLCC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英文缩写。是由印好电极(内电极)的陶瓷介质膜片以错位的方式叠合起来,经过一次性高温烧结形成陶瓷电子元器件,再在电子元器件的两端封上金属层(外电极),从而形成一个类似独石的结构体,故也叫独石电容器。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P:
监控摄像头上几乎都有一颗钽电容,用MLCC,长线就会有干扰

网友:
话说的这么满干啥。。。连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就开始喷别人SB,只能证明你自己是SB吧

网友Q:
顶楼上的,我就喜欢放一颗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一个放大电路,用钽电容10uf能达到的效果,用电解要100uf。在有空间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灵活点 ...

钽电解也是电解吧。你可能想说铝电解?

网友R: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大师低频场合使用哪种电容耦合较为适合 ?用作从20V的直流偏置中提取小交流信号,频率范 ...

你要求无极性还是推荐MLCC,同时要求稳定性就用1类磁材,NP0/C0G之类的。这些磁材一般容值不大,用的时候可以考虑让后面的输入网络阻抗大一点,达到合适的转折频率。
我是新来的,忍不住多了句嘴。你继续请教大师。

网友:
设计板子的时候我也是习惯一个10uf的钽电容加一个104贴片电容放在芯片VCC引脚边上,这么多年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我在低功耗产品上实测AVX的钽电容,漏电流比实际小很多。有些射频模块的功率设置大了之后对电源要求很高 ...

前面没说完整,我的意思是交流耦合场合反向漏电流大,用在电源去耦是没什么问题的,唯一就是贵,现在固态电解价格也下来了,钽电容的使用应该会越来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 我记得上个月拆了一台X220 。主板上有你看不上的 钽电容。黑色的钽电容。 ...

那个是高档货,POSCAP钽聚合物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大师低频场合使用哪种电容耦合较为适合 ?用作从20V的直流偏置中提取小交流信号,频率范 ...

20V偏置的10mV应该还好,有些一两伏偏置还大信号的场合就不合适了。
你这个要求体积小的话除了钽电容貌似也没有别的好选择了,体积没限制的话首选CBB。

网友:
看情况,单冲着体积小这点,很多时候就用的钽电容。另外,楼主说看到用钽电容就觉得SB,哈哈,这真的是xx

网友:
预测楼主会因其独特的思维被喷。

钽电容除了其失效模式外,其它的都是优点;
容量价格比、性能价格比、容量体积比这三个指标的综合得分无疑是遥遥领先的。

论坛某篇帖子中见过的金句--------苏格拉底“我之所以智慧,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无知”

网友:
体积小,容量大,不会像电解一样衰减 , 唯一不好的就是起火和耐压~!  不差钱就都整陶瓷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要求无极性还是推荐MLCC,同时要求稳定性就用1类磁材,NP0/C0G之类的。这些磁材一般容值不大,用的时候 ...

MLCC有压电效应,板子是用在振动环境中,而且会有一个类似于温飘一样的过程,信号的幅度会慢慢趋向稳定(暂时还不知道是电容的哪个参数造成的影响),后面选择CBB电容,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20V偏置的10mV应该还好,有些一两伏偏置还大信号的场合就不合适了。
你这个要求体积小的话除了钽电容貌似 ...

感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面没说完整,我的意思是交流耦合场合反向漏电流大,用在电源去耦是没什么问题的,唯一就是贵,现在固态 ...

膜拜大师

网友S:
我碰到的MLCC 跟TL431配合使用时容易起振,再就是有些场合使用会有尖叫声。

网友:
我司的产品,用了无数的钽电容,军工、轨道交通等

网友T:
最近应DC-DC升压调光电路用MLCC就机械振动声,用钽电容就几乎没有,但是,碰到过dc-Dc 12v输入25v耐压钽电容烧起来的,也许是碰到钽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U:
电子雷管的起爆芯,用钽电解击穿发火引爆,只有钽电解才能100%准确发火引爆成功,给我一个电解电容发火成功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电子雷管的起爆芯,用钽电解击穿发火引爆,只有钽电解才能100%准确发火引爆成功,给我一个电解电容发火成功 ...

玩笑还是真是这么干的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T:
最近应DC-DC升压调光电路用MLCC就机械振动声,用钽电容就几乎没有,但是,碰到过dc-Dc 12v输入25v耐压钽电 ...
普通钽电容不耐冲击,不能承受大纹波电流,所以不适用于DC-DC,非得用的话得选钽聚合物电容,例如松下POSCAP,手提电脑和高端显卡的核心供电DC-DC滤波都是用这种,当然价格也很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笑还是真是这么干的呀

所以你是不知道而已,这是真的搞火工品的知道。

网友:
高分子聚合物电容,不炸么?哪位大神帮实验一下

网友:
主要是现在开关电源开关频率高了,LDO控制环反应速度快了,电容容量也就不要那么大了。
再加上工艺的进步,MLCC容量提升,能满足要求了。
还有钽电容失效后是短路,还有起火的风险,慢慢就用的少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K:
一直用钽电容,LDO输出滤波,单片机退耦,效果都非常好,前提要会使用,DCDC不能用,LDO也有RC(铝电解)在 ...

LDO用瓷片会有意外的效果,特别提高仿LDO用瓷片电容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面没说完整,我的意思是交流耦合场合反向漏电流大,用在电源去耦是没什么问题的,唯一就是贵,现在固态 ...

固态电解电容,有漏电流小一点的吗

网友:
学习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V:
LDO用瓷片会有意外的效果,特别提高仿LDO用瓷片电容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原因。 ...

不管ldo还是dcdc,用大容量mlcc当主滤波电容都不是默认选项,而是加分项。你想用就得确认芯片厂家的手册里有没有写,写了才行,不写就是不能用。能这么用的都会在第一页明确写岀的。比如正常的1117不行,但spx1117m3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普通钽电容不耐冲击,不能承受大纹波电流,所以不适用于DC-DC,非得用的话得选钽聚合物电容,例如松下POSCA ...

多谢经验分享,以前不知道有这个区分,主要要是空间限制而且 MLCC有噪声,看来只能用好点的了,之前批量用AVX的没问题,最近涨价比较厉害,采购搞的国产的就碰到这个问题 16v的用在3.3v的 电池系统 输入输出 都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聚合物钽电容了解一下

指的是高分子电容器吧?贵。。。

网友:
对体积要求很高地方

网友W:
ldo前后用陶瓷电容出问题,换成相同容量的钽电容就没问题,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ldo前后用陶瓷电容出问题,换成相同容量的钽电容就没问题,怎么解释呢?

ESR的问题吗?

网友:
内容真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ldo前后用陶瓷电容出问题,换成相同容量的钽电容就没问题,怎么解释呢?

esr的问题 太小影响环路稳定 有人在陶瓷电容上串小电阻应对这个问题

网友X:
除了体积…坏了还短路这一点忒讨厌…

网友Y:
引用 网友W:
ldo前后用陶瓷电容出问题,换成相同容量的钽电容就没问题,怎么解释呢?

是你自己的错。厂家没告诉过你可以直接用陶瓷电容啊,谁叫你乱用的?
实在想用可以给电容串个0.5欧或1欧的小电阻当作esr即可,这也是不少厂家都有文档写着的,谁叫你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X:
除了体积…坏了还短路这一点忒讨厌…

是的,短路可能起火的,你得从电路上保证短路安全,所以能不用就不用吧

网友:
我的产品中用了不少的钽电容, 容量, 体积, ESR等因数

网友:
全部改成陶瓷电容和贴片电容了

网友:
存在即合理

网友W:
引用 网友Y:
是你自己的错。厂家没告诉过你可以直接用陶瓷电容啊,谁叫你乱用的?
实在想用可以给电容串个0.5欧或1欧 ...

那是否证明陶瓷电容没法完全取代钽电容呢? 钽电容有他合理存在的理由?

网友:
楼主看看立创上面钽电容的销量,你会发现你所谓的SB不在少数。当然你用不好钽电容,但是不能代表用了甚至用好钽电容的人就是SB

网友Y:
引用 网友W:
那是否证明陶瓷电容没法完全取代钽电容呢? 钽电容有他合理存在的理由? ...

太多了啊,比如常规的LDO应用,都是“无法取代钽电容”的(只要你没给陶瓷电容预备那个串联电阻的位置,就是无法取代~)

网友Z:
钽电容使用电压极限不要超过标称值的3分1,比如35V耐压值的钽电容,用在12V以内是非常安全的,但如果你用在18V以上,超过2分1耐压,就非常的危险,随时短路着火

网友:
说一下,基于上面使用原则,我们工业设备上,多年大量使用钽电容,目前没有发生过一例短路着火的。
早年刚工作时候,第一家公司做的工业变送器,使用的钽电容,经常爆炸着火冒烟,为此召回过不少产品,原因都是应用耐压余量不预留充足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 我记得上个月拆了一台X220 。主板上有你看不上的 钽电容。黑色的钽电容。 ...

黑色的应该是高分子钽电容,里面做了个保护层,不会炸了  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M:
钽电容漏电流低,在做低功耗产品中很有优势,我很想知道市面上哪些电容比钽电容漏电流低 ...

陶瓷的 漏电流 超级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普通钽电容不耐冲击,不能承受大纹波电流,所以不适用于DC-DC,非得用的话得选钽聚合物电容,例如松下POSCA ...

铌电容很不错的,性能,安全性都挺好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太多了啊,比如常规的LDO应用,都是“无法取代钽电容”的(只要你没给陶瓷电容预备那个串联电阻的位置, ...

你说的常规的 LDO 应该是指 NPN管输出 的线性稳压器,LM317,7805,还有你说的 1117。

真正的低压差 线性稳定器,输出端都是 PNP管输出的,也就零点几伏的压差,这些真 LDO的 输出电容的 ESR太大,太小了都不可以, 钽电容是比较好的选择,但也要看具体的环路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监控摄像头上几乎都有一颗钽电容,用MLCC,长线就会有干扰

我能想到的解释,长线 寄生电感,寄生电容都会加大,共振频率下降到百兆的范围,MLCC的ESR大小,容易共振,钽电容的ESR较大,起到一定的阻尼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碰到的MLCC 跟TL431配合使用时容易起振,再就是有些场合使用会有尖叫声。

有尖叫声,你的是什么产品?

431对于输出端的电容是要范围要求的,用不合适是会振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ldo前后用陶瓷电容出问题,换成相同容量的钽电容就没问题,怎么解释呢?

钽电容的ESR相对于MLCC来说较大, 在环路中加入了零点,对相位起到了补偿作用。 网上搜搜文档,有的讲的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学习了,最近想做几个DCDC小板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楼主是SB。。。。。。。。。。。。。。。。。。

楼主不是SB。钽电容确实不可靠,聚合物钽电容要好一点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你说的常规的 LDO 应该是指 NPN管输出 的线性稳压器,LM317,7805,还有你说的 1117。

真正的低压差  ...

我说的是几乎所有的自称为ldo的东西。除非它在手册里明文写了可以用mlcc,一般还会写明最大可以用多大的容量保证可以稳定。只要没这么写的,都得给mlcc串个小电阻才能当主滤波电容用。我认为这已经是常识了。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我说的是几乎所有的自称为ldo的东西。除非它在手册里明文写了可以用mlcc,一般还会写明最大可以用多大的 ...

搞清楚 线性稳压器, LDO的区别 再说手册上对电容的要求,即使是 LDO 也会有 压降是 1V左右和 零点几伏 电压的区别,其实是由输出部分的管子的类型决定的。

从 线性稳压器的NPN,到 PNP+NPN的LDO,再到只有PNP的LDO,压降从线性稳压器的2V左右下降到 LDO 的1V左右,到最后零点几伏,然后对电容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手册上写出来的也不过是让你如何最快的用起来的注意事项而已,这些常识知道了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不知道也没什么,反正读上两遍手册也就都差不多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楼主不是SB。钽电容确实不可靠,聚合物钽电容要好一点

陶瓷电容用着用着也会有短路的,或者电阻有几百欧以下,钽电容只要在额定电压的50%以下使用还是相当可靠的,当然也得是正品厂家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Z:
钽电容使用电压极限不要超过标称值的3分1,比如35V耐压值的钽电容,用在12V以内是非常安全的,但如果你用在 ...

感谢!学习了,我想我找到了多年前钽电容偶尔着火的原因。从那以后,没有再用过钽电容。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楼主不是SB。钽电容确实不可靠,聚合物钽电容要好一点

楼主说话太极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否则钽电容早淘汰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搞清楚 线性稳压器, LDO的区别 再说手册上对电容的要求,即使是 LDO 也会有 压降是 1V左右和 零点几伏  ...

不知道就等着出错啊
出过错上过当就知道了~

网友AE:
我的FPGA的1.0V需要1210大小330uF的电容,楼主帮我找个陶瓷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 我记得上个月拆了一台X220 。主板上有你看不上的 钽电容。黑色的钽电容。 ...

钽聚合物电容,不是钽电容,一般三洋松下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Q:
顶楼上的,我就喜欢放一颗钽电容

我也是,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钽电容,确实被陶瓷电容和铝固态电容挤压了.

网友:
叠层贴片电容,在有些DC-DC场合有噪音,电解电容高频特性差,高频容量衰减厉害。

网友:
楼主用钽电容发生过什么吗?钽电容高温时耐压要降低的。

网友:
在有寿命要求的场合必使用钽电容。电解电容是电器寿命短的主要根源,本质原因是电解液会逐渐减少,特别是高温下,即使过程长大10-30年。不信你打开发动机的ECU看看。里面一颗电解都没有,全部是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说话太极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否则钽电容早淘汰了。

话虽然不好听,不过楼主貌似是个技术老司机,有相当的技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陶瓷电容用着用着也会有短路的,或者电阻有几百欧以下,钽电容只要在额定电压的50%以下使用还是相当可靠 ...

聚合物的钽电容还行,MLCC 可以用Flexable系列,相当好

网友:
只知道钽电容失效模式不太好,原来还有这么多学问,受教了

网友(2019-04-17):
另外如果是低功耗,钽电容的漏电流需要考虑,容量越大漏电流越大,一般100uf的容量在25度环境下能有10ua漏电流。

网友:
你在7*24小时75摄氏度工作的安防设备上用一下电解电容试试看!

网友:
嘉立创SMT不能贴电解电容,所以就用钽电容。

网友:
VICOR的模块大量便用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监控摄像头上几乎都有一颗钽电容,用MLCC,长线就会有干扰

长线会有干扰,请问这颗钽电容是放在那里,我们玩具用的WIFI板子上也有时候也会出现图传卡停的现象!

网友:
很多人怕用钽电容,但是钽电容的C/ESR是电解和MLCC难以比拟的

网友:
很精彩,学习知识

网友:
我想用铝电解电容(或固态铝电解电容)2200uF/6.3V,但在我的PCB上,高度不能超过4.5mm, 且应该是SMT 的,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这种矮电容,只好用3个680uF/6.3V 的D或E 封装钽电容并联,占用空间比一颗2200uF 铝电解电容小,且寿命和耐高温比铝电解好。所以钽电容还是适合很多运用场合的。

网友:
用高分子钽电容还不错的,容量/面积较大。。。
现在的智能手机,量如此之大,密度要求这个高,也没看到用钽电容
显卡,笔记本电脑上边有不少钽电容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钽电容失效短路的情况了,真是搞怕了,普通钽电容的ESR比较大,高分子聚合物的ESR可以低到10毫欧级别,但是高频特性也是差,100KHZ的时候容量还足,一旦到了1MHZ的频率时容量急剧下降大约到只有标称值的50%了,而且现在很多DCDC都是1MHZ以上频率了。除非电压高容量大不得已的情况,否则还是用MLC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碰到的MLCC 跟TL431配合使用时容易起振,再就是有些场合使用会有尖叫声。

你MLCC容量选择有问题吧?0.01-3uF之间吧?还要考虑直流偏置下的容量衰减是否落到了这个区间。那是431特性决定的,换该范围的电解也那样

网友AF:
引用 网友Y:
不知道就等着出错啊
出过错上过当就知道了~

看过LDO对输出电容的ESR要求不能太低以后,LDO输出电容用MLCC都是串联1欧电阻了。原来真有这种建议啊

网友:
陶瓷电容的容量是在电压很低的情况下测试出来的,比如0.8v,如果电压高了,陶瓷电容容量会下降很多,

网友Y:
引用 网友AF:
看过LDO对输出电容的ESR要求不能太低以后,LDO输出电容用MLCC都是串联1欧电阻了。原来真有这种建议啊 ...

当然是真的啊!
很多LDO的说明书里都专门写了这一点。
或者某些LDO专门注明可以用MLCC,而且可以用多大都写明了,你不能用更大,不然还得加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Y:
当然是真的啊!
很多LDO的说明书里都专门写了这一点。
或者某些LDO专门注明可以用MLCC,而且可以用多大都 ...

  • 能用MLCC的,很多还有容量限制,用大了还需要串联电阻

网友AG:
引用 网友Y:
当然是真的啊!
很多LDO的说明书里都专门写了这一点。
或者某些LDO专门注明可以用MLCC,而且可以用多大都 ...

有个问题不明,请教大神:
1,比如LDO,写了用MLCC,2.2uf,那LDO的输出电容,肯定选2.2uf没疑问;
2、但是此LDO输出的电源轨,后面会接很多IC,如果按照每个IC一个106,一个104并联的话,那前面省下的容量,不都在后面补回去了?这怎么办?

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H:
引用 网友AE:
我的FPGA的1.0V需要1210大小330uF的电容,楼主帮我找个陶瓷的看看?

你这么低的电压 1210封装做330uf的完全没问题。
高电压才是MLCC的短板。
https://search.murata.co.jp/Cera ... ER60E337ME05-0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你这么低的电压 1210封装做330uf的完全没问题。
高电压才是MLCC的短板。
https://search.murata.co.jp/Ce ...

好吧,1210陶瓷电容的高度做不到2mm以下.
这款特别难买……

网友AF:
引用 网友AG:
有个问题不明,请教大神:
1,比如LDO,写了用MLCC,2.2uf,那LDO的输出电容,肯定选2.2uf没疑问;
2、但 ...

好像是拉开距离以后,有了走线的电阻和电感,电容再加大就没关系了。
我以前也有您同样的疑惑

网友:
好多人没干过不惜代价的事情,有些东西是要装逼的。你一块板子2000成本卖5万,铝电解站在8层板上外观就过不去。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好像是拉开距离以后,有了走线的电阻和电感,电容再加大就没关系了。
我以前也有您同样的疑惑 ...

但是按照前贴的介绍,说要加0.5-1R当ESR~~那走线如果宽些,怎么也达不到这个级别呀

网友AI:
LDO 后面钽电容,
DC-DC后面MLCC

网友:
引用 网友AI:
LDO 后面钽电容,
DC-DC后面MLCC

目前来看,此总结,的确比较通用和适用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但是按照前贴的介绍,说要加0.5-1R当ESR~~那走线如果宽些,怎么也达不到这个级别呀 ...

电感影响更大?

网友AG:
不过老哥,遇到过LDO用陶瓷电容,工作不正常的吗?表现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不过老哥,遇到过LDO用陶瓷电容,工作不正常的吗?表现是什么呀?

据说是输出电压在负载变化时振荡,但我从来没测过,不清楚

网友AJ(2021-10-25):
挖坟一下...目前在搞一个DC-DC  36V-5V  大概是4.1A电流,芯片使用的MP38892 (420KHZ) 输入端50V 10uf 1206+ 50V 47uf 1206  输出端10V 47ufX10  一个6.3V 1000uf 钽电容,看了各位大佬的论点以后,拆了后端的1000uf钽电容做波纹测试,波纹大小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负载4A下波纹测试,稍微有些区别(10mv)以内
  所以,在400KHZ这个频率下 1000uf坦电容确实不是很适合用于DC-DC后端的输出滤波,我会在下一版改成47uf 10V 1206 贴片电容继续测试。看看波纹会不会变小。

网友:
耐压范围内着火的,会不会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挖坟一下...目前在搞一个DC-DC  36V-5V  大概是4.1A电流,芯片使用的MP38892 (420KHZ) 输入端50V 10uf 12 ...

看看你用的钽电容是什么型号的?esr是多少?

网友:
任何事情都有其存在的道理,你可以百度下钽电容优点,就像二楼说的,没有最好,只有最好的选择

网友Y:
引用 网友AJ:
挖坟一下...目前在搞一个DC-DC  36V-5V  大概是4.1A电流,芯片使用的MP38892 (420KHZ) 输入端50V 10uf 12 ...

可以试一下固态电解啊。。。

网友AJ:
引用 网友Y:
可以试一下固态电解啊。。。

emmm 等我尝试完这一版本 下一版本找找合适的固态电解

网友Y:
引用 网友AJ:
emmm 等我尝试完这一版本 下一版本找找合适的固态电解

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一个180uF的固态电解显著好于两个470普通电解。我也列出了我实测的纹波值。
固态电解的ESR应该比你的钽电容更低,跟陶瓷电容差不了多少,所以更小的容量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你也可以直接弄个固态电解焊在你现在的板子上测一下。虽然固态电解的体积大一些,但是强行把脚掰一下应该能焊上。

网友AJ:
引用 网友Y:
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一个180uF的固态电解显著好于两个470普通电解。我也列出了我实测的纹波值。
固态电 ...

测试是肯定可以测试的..关键是我的两个PCB板间距只有7mm  我找了一圈 固态电容 没找到这么合适的.....  最小的基本都是6X8 6X9  我再翻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测试是肯定可以测试的..关键是我的两个PCB板间距只有7mm  我找了一圈 固态电容 没找到这么合适的.....  ...

高度不够,那就不好办了。看有没有很细的可以卧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