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NVME,目前看重SM961,不知道有无更好的盘推荐?

楼主(2018-05-29):
偶然被长草,突然想上NVME,台式机,读3400,写1800那款,原来的SATA SSD 512G的拿出来用作windows to go了~~

那么问题来了,NVME哪款好,价格预算1K多,容量大概512G的,目前看中SM961,MLC的,不知道这个价位和速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请推荐看看,谢谢!

网友A:
其实带保的960 evo 非常便宜现在。用不坏的。 850都用多少年了 从没掉过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带保的960 evo 非常便宜现在。用不坏的。 850都用多少年了 从没掉过链子。 ...

有个说法,说TLC的,存储久了,漏电,读取的时候会花费很多时间纠正数据,导致速度变慢,这样用着生不如死啊。。。。。

楼主:
看4K读写,貌似SM961还强过960 PRO呀

网友B:
961应该是CM版,性能上跟960比几乎是不差的,
要更好的,就是960/970 pro啦,
下图是我用的960 pro的跑分,FYI:

网友A:
你买500G的 根本写不坏的 放心吧 ,还有京东的随时换新。

网友:
SM961已经够好了,楼主不差钱就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1应该是CM版,性能上跟960比几乎是不差的,
要更好的,就是960/970 pro啦,
下图是我用的960 pro的跑分, ...

嗯嗯,960pro比sm961,顺序读取,是更快,但是4k读取,960pro反而低于sm961,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500G的 根本写不坏的 放心吧 ,还有京东的随时换新。

不是怕坏,是怕掉速。。。。

网友B:
SM961吧,
性能与960 pro差不多,价格却比较亲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961吧,
性能与960 pro差不多,价格却比较亲民。

512G的
sm961近1K4左右~~960pro要近2k
一个店保,一个官保
一个4k读写强,一个顺序读写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960pro比sm961,顺序读取,是更快,但是4k读取,960pro反而低于sm961,好奇怪 ...

"4k读取,960pro反而低于sm961",有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读取,960pro反而低于sm961",有数据么?

请看4楼的图片列表的4K读写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看4楼的图片列表的4K读写数据

是哦,蛮奇怪的,难道是有不同的应用场景的优化?
通常SM961是针对像联想这样的大厂OEM定制的,960 pro是面向消费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哦,蛮奇怪的,难道是有不同的应用场景的优化?
通常SM961是针对像联想这样的大厂OEM定制的,960 pro是 ...

目前差价近600,也不算小数目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差价近600,也不算小数目了,呵呵

以我个人经验来看,SM961足以。。。
虽然我现在用的是960 PRO,但是我没感觉出来跟我之前的SM 951有啥太大的差别。

网友:
一线产品是Intel或者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个人经验来看,SM961足以。。。
虽然我现在用的是960 PRO,但是我没感觉出来跟我之前的SM 951有啥太 ...

的确,如果差价600,960pro的4K读取,又更强,我可能会优选960pro了

网友C:
intel 760p
管他什么TLC MLC的,5年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 760p
管他什么TLC MLC的,5年保

用TLC,在意的是它掉速问题,而并不是担心寿命问题

网友D:
楼主,现在应该买970系列了,读取3500 MB/s,写入2700 MB/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应该买970系列了,读取3500 MB/s,写入2700 MB/s

嗯嗯,也是,我去看看

楼主:
民用级,貌似英特尔900p才是王道啊,4k读写突破天际.....

楼主:
地表最强4K,4K速度突破天际,一步封王,领先到没有对手~~~看到的900P的评价,呵呵

楼主:
已入手地表最强4k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应该买970系列了,读取3500 MB/s,写入2700 MB/s

让我转移视线,去看下最新的产品,所以发现了现在的900P,故列为最佳答案~~~

网友:
话说我的Windows to go看视频看一会就会花屏,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让我转移视线,去看下最新的产品,所以发现了现在的900P,故列为最佳答案~~~ ...

看了下900P的价格,280G要2000多了,够强大!
楼主现在几秒完成windows10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900P的价格,280G要2000多了,够强大!
楼主现在几秒完成windows10启动? ...

不用,大概1888,里面的游戏码,据说可以200卖掉,算起来,才1688~~

做系统盘足够了,这货强大的是,不论280G还是480G,性能一样,只是容量差距~~

不像以前,为了好点的性能,要花钱买512G~1T的。。。。。

楼主:
调整了下参数,老X79,就只能跑到这个分数啦~~~

供后来人参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了下参数,老X79,就只能跑到这个分数啦~~~

供后来人参考吧~~

我现在想搞个X79双路,新的DDR4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