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W_DIY]基于STM32F407的图像处理模块应用之五:智能小车

楼主(2018-05-30):
小车采用N20电机四轮驱动,转弯不怎么顺畅,有时会有一个
轮子悬空使得力量下降,楼主觉得还是应当弄一个万向轮
(或全向轮)做成三轮车的样子才好。
驱动电机采用了L9110,挺坑的,这芯片用于PWM调速(20KHz
左右)的时候发烫,准备购买DRV8833将之替换。
同侧两个电机并联,每100ms里关闭PWM 1ms,采样电机两端
电压,用于测速,采用PID算法(其实只用到了I)使转速稳定。

此小车有两个模式,循线模式和跟随模式。
开机时如果检测到黑块则为循线模式,否则为跟随模式
循线:
    最下方10行求平均值avg,以avg/2为阈值作二值化处理,
计算黑点的面积和重心,面积大于一定值则根据重心偏离中心
的距离去控制电机转向。

跟随:
    在小车停止时,两次采集的图像的中上方区域求差,当差
值超出平均值一定范围时认为图像有变化,并统计有变化的区
域的坐标范围,控制小车移动、转向,使图像中心对准横向变
化区域中心和//纵向变化区域下端。
(目前水平有限,只能在小车停止时去计算变化区域,所以
小车是走走停停,而且影子和反光也会有影响,所以不怎么可靠)
(库文件、摄像头模块电路图请去以前的帖子里下载:
“[LCW_DIY]基于STM32F407的图像处理模块应用之一:抢红包外挂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278-1-1.html
程序:
电路:
视频:

---------------

图片比较乱。

网友:
铜皮罩住是?

楼主:
给L9110散热

网友A:
换一片电流比L9110更大点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
估计是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片电流比L9110更大点的会不会好点

准备换DRV8833

网友:
过年时做一款设备,IMX6 4核跑opencv都卡的一比。。。

网友:
mark一下:于STM32F407的图像处理模块应用之五:智能小车

网友B:
楼主这个是通过摄像头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通过摄像头寻线?

是啊

网友C:
通过测量反向电动势测速?
对于同一个电机的两端的电压测量,是需要测量其查分电压,还是分别测量A,B电压再相减?

网友:
顶顶,又有新玩意分享,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测量反向电动势测速?
对于同一个电机的两端的电压测量,是需要测量其查分电压,还是分别测量A,B电压再 ...

分别测量A,B电压再相减

网友B:
寻线的速度咋样,是通过串口和小车里面的单片机通信的吗?还有这个模块的成本如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寻线的速度咋样,是通过串口和小车里面的单片机通信的吗?还有这个模块的成本如何呀? ...

速度大约每秒10帧(还可以优化一下提高速度)
是用的串口和小车通信。
模块成本估计50左右
以下是不考虑运费的价格:
STM32F407VET6:20
OV7670:11.5
PCB打样(约10张):50
其它零件:10元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大约每秒10帧(还可以优化一下提高速度)
是用的串口和小车通信。
模块成本估计50左右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就是不晓得 这个实时性怎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别测量A,B电压再相减

使用测量反电动势的方法来实现速度的控制速度的精度能做到多少?另外问下,反电动势的大小和转速的对应关系怎么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测量反电动势的方法来实现速度的控制速度的精度能做到多少?另外问下,反电动势的大小和转速的对应关 ...

精度难说,
测量原理是切断供电测量电机输出的电压,其实电机此时就成了发电机,
电压与转速成正比,线性度还是挺好的。
但是如果想用这种方式得到的速度来算路程,那么误差会比较大,尤其是低速,肯定不如编码器。
我用这种方法测速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而且这里本来也不需要很高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度难说,
测量原理是切断供电测量电机输出的电压,其实电机此时就成了发电机,
电压与转速成正比,线性 ...

我比较好奇的地方是你是如何得出实际的速度和电压之间的关系的?例如我想实现100r/min,这时电压应该控制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好奇的地方是你是如何得出实际的速度和电压之间的关系的?例如我想实现100r/min,这时电压应该控制 ...

我采用的笨办法:做实验
调整给定电压,只要我感觉速度够用了,就行了,不需要精确测速。
循线时,如果车子速度太快,图像处理来不及,会冲到线外,所以需要多做实验。

另外,买电机时,卖家有个电压与转速对应的表格:

再根据轮子的直径,也能推算出电压对应的大致速度。

网友D:
前几天看到一个可以跟这人走的行李箱,和楼主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看到一个可以跟这人走的行李箱,和楼主的差不多

你说的这个啊:
https://www.jieju.cn/News/20180205/Detail802430.shtml
挺好的,原理估计是摄像头配合线激光作三角测距(激光雷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247845-1-1.html

我正在研究双目视觉算法,难度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啊:
https://www.jieju.cn/News/20180205/Detail802430.shtml
挺好的,原理估计是摄像头配合 ...

24寸的大概5000多, 拉手上有三个摄像头,左右两个管边界吧,中间一个识别主跟随物体。
楼主大牛呀,现在激光雷达用SLAM 在室外导航用于固定场地的工业车辆上变得多起来来了,激光头用SICK 的较多,最便宜要3万多

网友E(2018-07-12):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啊:
https://www.jieju.cn/News/20180205/Detail802430.shtml
挺好的,原理估计是摄像头配合 ...

能力挺强的,看你用STM32做了这么多图像处理,处理起来太勉强,痴迷图像的话,改用FPGA吧,最低端的FPGA处理640*480这种分辨率每秒大于100fps处理起来都很容易,也不比407方案贵,同时还能N个任务全并行处理
STM32等线程处理器做图像太鸡肋,毕竟是串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啊:
https://www.jieju.cn/News/20180205/Detail802430.shtml
挺好的,原理估计是摄像头配合 ...

这个双目你要用STM332等32bit处理器去搞怕是1s半帧图像的视差都求不出来吧

我目前FPGA处理双目的,视差64,分辨率1280*720的图像每秒处理60fps,处理时钟74M,Census求的匹配代价,加入了遮挡物检测处理但是依旧精度不高,粗糙的应用可以。

机器视觉领域,激光雷达贵的离谱,双目算法复杂度高精度差,结构光方案不稳定,现在来说可以考虑tof方案做机器视觉虽然也很贵,直接传感器获得场景深度图,一些无人机上现在也开始采用tof方案做机器视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力挺强的,看你用STM32做了这么多图像处理,处理起来太勉强,痴迷图像的话,改用FPGA吧,最低端的FPGA ...

目前这些应用,单片机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考虑到难度、成本和体积。
除非是对速度有很高的要求,我才会考虑FPGA,还需要外挂内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双目你要用STM332等32bit处理器去搞怕是1s半帧图像的视差都求不出来吧

我目前FPGA处理双目的,视差6 ...

我的目的是做一个能跟着人走的小车,所以只需能识到的人的距离和角度就行,
并不需要很高的分辨率,所以速度是可以的。
但是目前在算法上遇到了瓶颈,就是重复纹理和亮度差异引起匹配,
所以暂时搁置了。

网友:
跑的太慢了,看看飞思卡尔智能车的速度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F:
请问串口绘图的软件是下载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串口绘图的软件是下载的还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在前面的帖子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27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在前面的帖子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278-1-1.html

好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