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外壳确定PCB版子的形状

楼主(2018-05-30):
各位前辈
现在外壳的CAD文件是有的(含内部尺寸)
但是如何确定PCB的形状尺寸??关键是这个内部不是方方正正的,PCB版子肯定不会是矩形

网友:
你外壳CAD文件都有了,直接导入PCB啊。然后留出边距

网友:
CAD准的话直接1:1导入PCB就完了

网友:
看看这个系列教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t=AD%2Bpcb%E6%9D%BF

网友:
测量---绘制----修改

网友:
使用cad,可以做不规则形状的呀

网友:
我一般用UG建个模,把PCB外形在建模里做好,包括定位孔,连接器方向,pcb外形。然后导出来再画图。

网友:
直接导入PCB,板上的过孔稍微大一点,外边框往里边缩,基本上就是keepout了。

网友:
转成DXF文件就可以了,任何CAD软件都认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用结构那边的图是缩进0.2-0.5的。

个别关键点的尺寸根据打样回来的再做细微调整。

网友:
简单,dxf CAD格式直接导入

网友:
CAD导出DXF格式,AD直接导入DXF格式。选择好单位,比例,导入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给我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