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JLC合作多年,由于私自修改用户文件,第一次觉得恐惧

楼主(2018-05-30):
多年一直支持jlc,而且对jlc很信任,而本来这是一次普通的用户投诉

但嘉立创的处理让人心寒

起因: 一、锣边错误 二:私自修改用户文件导致整批板报废
第一个问题就不用说了,做错就做错
重点说第二个问题,按jlc的工艺能力,焊盘和走线距离VCUT边要有0.4mm的安全间距,这个没问题
低于这个间距有可能割到铜皮,导致露铜等问题,这是正常的现象
但问题来了,用户已经生产过很多次VCUT板,知道可能会露铜,但不影响PCB功能,最多有些断线等不良板,也清晰知道jlc的工艺能力,pcb这样设计当然会承担可能露铜的风险
既然用户接受了你这个游戏规则,这个风险用户自行承担,但jlc你没有权力和没跟用户沟通的情况下,私自修改用户文件!
私自修改用户文件的后果就是:整批板报废!

这还不算,下面是用户投诉后jlc的回复,一句话总结就是:  跟我无关!

换作是你,你怕不怕,因为你的线路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改了, 上机贴了几万片,全部报废,上面的芯片价格不是pcb能比的,你能不恐惧吗?

网友A:
1)不是我推责任,大家设计还是尽量按标准设计,因为你不符合常规的设计,那些顽固的CAM工程师会帮你按PCB行规订正过来,如板边不露铜,他们就认为这是PCB行业的常规,他们认为这是必须要做调整的,我们也为此苦恼,如果工程师不调整,当然更省事,但是那些露铜的客户又会大批量投诉,没有办法分得清那些是能接受露铜及伤线的,那些是不接受的!
2)可能大家认为这些调整是私改文件,我很直白的告诉大家,所有的工厂,你们90%的文件是会被私自调整,包括是削铜皮,移线,过孔加大或是一些其它调整,嘉立创有200多号CAM工程师就是专门做这个事的!
3)对于批量我一 再强烈,为了你的安全还是返单,因为打样是对生产文件及设计的一种确认,确认好后直接批量
4) 你这个问题反映的不是嘉立创,而是PCB行业的一种常态!
5) 如导致这板子没有办法焊接,则可以把责任归到嘉立创,但是只担PCB这一部分,对于你们的风险极大,再劝大家批量还是返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是我推责任,大家设计还是尽量按标准设计,因为你不符合常规的设计,那些顽固的CAM工程师会帮你按PCB ...

现在知道这里不是售后的,请删帖,有问题我找客服处理

网友B:
楼主勇猛啊,不做首检就上SMT机子。

网友:
露铜是小事,最怕整个铜皮刮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勇猛啊,不做首检就上SMT机子。

对啊,这是关键,不做首件就批量。就算是pcb厂的责任,人家也只会赔你板子本身,上面的元件不赔的。否则这个行业就没法做了。一块板子几块钱,上面的元件价值几百是常事,真的赔不起啊!如果贴片厂也是外协的,你会发现贴片厂也有相同的规矩,不赔间接损失的。所以你要自己做好首件检查

网友:
如果几百片都会先做10片小批量,所有东西确认无误之后在批量做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 这两个电阻和布线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别扭, 能不能明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 这两个电阻和布线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别扭, 能不能明示一下

第二张图是JLC演示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不是我推责任,大家设计还是尽量按标准设计,因为你不符合常规的设计,那些顽固的CAM工程师会帮你按PCB ...

我觉得如果客户设计离板边太近,JLC可以不做,但不能削掉一般焊盘。
削掉一半焊盘是完全不动脑子,不为客户着想的行为。为了符合所谓的行业标准,不管做出来的东西是否是垃圾。

网友F:
你要么不接单,要么别改,也别明知道改了后成废品还继续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这是关键,不做首件就批量。就算是pcb厂的责任,人家也只会赔你板子本身,上面的元件不赔的。否则 ...

说明一下: pcb做过打样验证,没问题的,   上机也是测试过才上的, 已经贴了几片发现问题

当然一片里面有 几十片小板

我举例子是说有可能其他用户贴完才发现问题,不是说这个案子,我每次贴片前,至少测试 一set

楼主:
还有 回应一下离板边近的问题,这个pcb面积要求元器件 只能这样放,不是说故意放到离板边这么近的,而且元器件靠近板边情况我之前也量产过, 嘉立创的VCUT一直很给力,没出现过什么大问题,最多看到露铜

提示:  这个板是元器件靠板边, 走线是不敢靠板边的

各位电工设计也要注意,走线太近板边,容易切断,而且这块板元器件靠近板边,是空间限制

网友:
要么一直就是改,要么一直都不改,偶尔改一下算什么事,不能规范下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如果客户设计离板边太近,JLC可以不做,但不能削掉一般焊盘。
削掉一半焊盘是完全不动脑子,不为客 ...

嘉立创一直很人性化,这是嘉立创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说有难度的就一刀切不做了

而是这种单我以后会备注,不要修改板边文件,vcut露铜 后果自负就行了

网友G:
空间限制,线路、器件距离板边比较近的,建议邮票孔连接,别 v CUT

网友:
一般来说有这种改动的JLC都会电话告知的,楼主没接到电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一直很人性化,这是嘉立创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说有难度的就一刀切不做了

而是这种单我以后会备注, ...

做过样品,我也建议还是返单,这样出问题我觉得JLC肯定没法反驳。

网友A:
为什么要离开0.4的间隙,就是V割刀本身就可能会切掉0.4MM,我想问一下楼主,如果我们本身切掉了0。4MM,切掉了0。4MM,焊盘同样会切掉一半,是不是就不会投诉?
1:本身有参数,做为个位设计者为什么不参考设计参数进行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离开0.4的间隙,就是V割刀本身就可能会切掉0.4MM,我想问一下楼主,如果我们本身切掉了0。4MM,切 ...

其实0.4mm这个参数过于保守了。

网友:
不做首检就上SMT 向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双方致敬!

网友H:
我认为楼主现在需要确认的是:
是否JLC给修改的那个焊盘的外延距离板边的距离恰好为0.4MM ?
如果大于0.4,则 哈哈。
如果小于或等于0.4则JLC没有明显过错。

这个可以很容易的从PCB图上测量出来。如果不涉密,可以把PCB放上来,或PCB的一部分放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H:
将PCB的局部放大。 从PCB的外边缘开始,画一条0.4mm的线,看这条线的另一端落在那个电阻焊盘的啥位置,大家一看便很清楚了。
因为距离板边缘0.4mm以外的东西厂家应该是不会调整的。

网友:
从多次类似投诉来看,有争议的设计统一一下处理方式估计很难执行,既然你设计的有争议,那就怪不得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间限制,线路、器件距离板边比较近的,建议邮票孔连接,别 v CUT

这个建议好,有道理,不过邮票孔有问题,就是会有很多 凸出,影响装配,要考虑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离开0.4的间隙,就是V割刀本身就可能会切掉0.4MM,我想问一下楼主,如果我们本身切掉了0。4MM,切 ...

上面做了说明,Vcut切掉的,用户知道VCUT的机械性能与工艺就这样,需要自行承担后果

网友:
价格,质量,人性化要想全部做到真的很难。
嘉立创有200多号CAM工程师。
你可以聘请一个人专门帮你做量产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PCB的局部放大。 从PCB的外边缘开始,画一条0.4mm的线,看这条线的另一端落在那个电阻焊盘的啥位置,大家 ...

元器件是贴近板边的,VCUT切掉多少无所谓,但不应该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改焊盘

至于元器件为什么要靠近板边,上面有清晰说明,空间限制,后果用户自行承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器件是贴近板边的,VCUT切掉多少无所谓,但不应该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改焊盘

至于元器件为什么要靠近板 ...

从道理及后果是一样的,现在只是修改后你投诉,如果我切掉你一半的焊盘,你一样会投诉,因为0。4MM就是为V割准备的,割掉一半的焊盘可能性极大!
设计参数也就放在那,而且做为楼主不是指责你,明知道参数在那,如果你特殊需求要再三确定我们能不能做,你这样一下去,厂家横竖都是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元器件是贴近板边的,VCUT切掉多少无所谓,但不应该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改焊盘

至于元器件为什么要靠近板 ...

上面版主已经明确的说了: JLC是经常调整图纸的。
这个问题就不要讨论了。 没有任何意义。接收这个就接着在JLC做,不接收就。。。。
那么现在可以继续讨论的是,JLC调整了。但有没有调整过度的问题。
如果他调整后最近的焊盘距离板边不大于0.4 ,则没有过度调整。

网友A:
有时候我真的想问一下大家:工厂的公布的《工艺参数》是做什么用的?设计不用考虑么?
楼主的案例对于PCB厂横竖都是死
1)V割要板边离线0.4MM间隙,如果不削则同样可能会切掉一半的焊盘,死
2)现在这种结果先削了一半焊盘,同样是死

网友:
楼主犯了几个错

1.楼主用了不规范的设计
2.楼主用了不规范的设计,没有加强记录,标注宣传
3.批量做板找嘉立创
4.批量不首板确认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我真的想问一下大家:工厂的公布的《工艺参数》是做什么用的?设计不用考虑么?
楼主的案例对于PCB ...

1)不改文件切掉一半焊盘,楼主接受,投诉也不占理。
2)改文件去掉一半焊盘,楼主不接受,投诉也能占一些理,毕竟不通知改文件很多人不能接受。
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争议的设计JLC不统一按第2条来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1)不改文件切掉一半焊盘,楼主接受,投诉也不占理。
2)改文件去掉一半焊盘,楼主不接受,投诉也能占一 ...

V割如果割到焊盘上了,是不是还会有别的问题?所以嘉立创宁愿费事预先去掉一半焊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1)不改文件切掉一半焊盘,楼主接受,投诉也不占理。
2)改文件去掉一半焊盘,楼主不接受,投诉也能占一 ...

在这回复你,为什么有争议的设计JLC不统一按第2条来执行?
那是因为设计不规范的客户太多了,如果不修改投诉更多,这样说吧,经过CAM工程师的修改,一个月可能只有一个客投诉,如果不改则一天有10个投诉, 如果切掉铜皮客可以说一万个理由,面对成千上万个客户,厂家只能选择如何投诉率最低的保护措施,继续修改,你以为厂家就是那么践?喜欢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回复你,为什么有争议的设计JLC不统一按第2条来执行?
那是因为设计不规范的客户太多了,如果不修改 ...

别的规则不好说,V-cut这个0.4mm是很保守的距离。绝大部分情况不会切到的,楼主的板子明显V-cut槽离被去掉的焊盘还很远。
估计是楼主知道这个0.4mm是保守参数,所以冒险做了。没想到JLC的工程师人工把焊盘去掉了
不管怎样,改设计还不通知客户都是不对的,尤其是这种有重大影响的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回复你,为什么有争议的设计JLC不统一按第2条来执行?
那是因为设计不规范的客户太多了,如果不修改 ...

工程师每天为那么多不规范的设计检查错误,更改错误,去惯着那些不规范的设计者,相比处理投诉也省不了多少工夫。那些被惯着的不规范的设计者会不断范着相同的错误,工程师要不断的为他们的不规范埋单,相比之下,又会有多少人在投诉不成功的情况下,下次还会继续犯相同的错误。

网友:
楼主直接没有首样就上机贴几万片也是大胆。以前场子里做东西都是2件10件100件,批量

网友J:
我觉得其实有个容易的处理办法,就是在下单页面上加一个选项:“我知道提交的Gerber文件含有不符合规范或存在制造风险的部分,但请不要进行人工修改。我将自行承担制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是我推责任,大家设计还是尽量按标准设计,因为你不符合常规的设计,那些顽固的CAM工程师会帮你按PCB ...

是的,都是先打样看看,然后批量的话就以打样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其实有个容易的处理办法,就是在下单页面上加一个选项:“我知道提交的Gerber文件含有不符合规范或存 ...

楼主犯了几个错

1.楼主用了不规范的设计
2.楼主用了不规范的设计,没有加强记录,标注宣传
3.批量做板找嘉立创
4.批量不首板确认

犯了错误是肯定的
1. 这个设计不是规范不规范的问题,而是这个外壳要这样安装必须这样设计,而且我选了这个设计,如果VCUT到露铜,后果我自行承担
2. 下单没有标注“千万不要修改我的铜皮,走线,焊盘”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3. 批量做板找jlc有什么问题? 嘉立创的PCB品质可以说是在同行业最好的,不信你找多几间厂对比一下,我说的是同等档次的板厂,不能偷换概念说什么“兴森快捷”那些高大上的厂家
4. 批量肯定首版确认,不确认我怎样发现焊接不良,我上面提过“”如果没确认“”可能就会导致几万片板的损失,而且强调用户很可能不清楚线路被修改的情况下就量产了

补充说明: JLC的生产和工艺处于同等水平的行业领先位置,所以我一直跟嘉立创合作,也没发生共什么问题,包括VCUT板也做过很多了

这次问题的重点不是说质量,而是:是否可以随意修改用户文件的问题,而且没进行任何沟通和通知

还有袁总: 提这个问题不是针对嘉立创,就像你说的,这个行业可能都会遇到这样两难的问题,通过这次,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争议设计,一定要备注说明!

这样的板,以后备注: 工艺需要这样生产,不要改线路,VCUT露铜后果用户自负就行

网友F:
总结就是在JLC做批量,先做个样板,然后再返单,因为返单的板子里不会再有被修改的可能性,打样是怎样,这次批量还是怎样。

网友:
批量板,遇到不规范设计,能否直接打回,客户自行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犯了几个错

1.楼主用了不规范的设计

我的意思是下单页面上直接给个选项,省掉备注的麻烦。画PCB被逼无奈的事情谁都可能碰到,备注还可能会忘了或者有争议什么的,加个选项不就没歧义了么。

网友K:
我觉得44楼说的有道理,明知道会出问题的批量板,应当打回去。反正客户修改完订单还是你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总结就是在JLC做批量,先做个样板,然后再返单,因为返单的板子里不会再有被修改的可能性,打样是怎样,这 ...

唉,批量在jlc做=没事找事,哈哈。我们遇到过各种问题。现在样板基本上也不敢在jlc做了。

最关键的是,你不能说jlc不好,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44楼说的有道理,明知道会出问题的批量板,应当打回去。反正客户修改完订单还是你的。 ...

嘉立创敢退1%的文件,确实不敢退80%的文件,80%的文件不是有这么一点点小问题,或那有一点小问题,你如果是板厂你敢退?!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唉,批量在jlc做=没事找事,哈哈。我们遇到过各种问题。现在样板基本上也不敢在jlc做了。

最关键的是, ...

袁总会说服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唉,批量在jlc做=没事找事,哈哈。我们遇到过各种问题。现在样板基本上也不敢在jlc做了。

最关键的是, ...

其实也没啥,合适就好,也没必要说风凉话,嘉立创能生存,今年产能还会增加一倍,扩产到60万平方米/月,是因为有的其它地方比我们更加不好,我们会坚实我们的底线,对于一些设计有争议及不规范的,各种问题,这种会一直存在,当然有一些比我们更好的,更人性化的,能找到适合的就更好,各有各的特点,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我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说几条:
1)批量尽量返单,
2)尽量给于GERBER文件,还就是增加一条,尽量按规范设计,

多一点规范,少一点争议,嘉立创最少50%种问题是不规范引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敢退1%的文件,确实不敢退80%的文件,80%的文件不是有这么一点点小问题,或那有一点小问题,你如果 ...

就楼主的PCB来说,那位CAM工程师难道不知道砍了半个焊盘后,元件焊接不上?
楼主的板子是不规范,但仅仅只是不规范,这CAM工程师一改,可是直接将板子给改废了。

可别说我来黑JLC啊,我也是JLC的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袁总会说服你的

是啊,所以我走了,哈哈。现在只在jlc开钢网和买元件,pcb我胆子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楼主的PCB来说,那位CAM工程师难道不知道砍了半个焊盘后,元件焊接不上?
楼主的板子是不规范,但仅仅 ...

其实后果是一样的,如果不改,同样有机率V割掉一半的焊盘,。。。结果是同样的,V割掉一半的焊盘,也许楼主不会投诉,其它的客一样会投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楼主的PCB来说,那位CAM工程师难道不知道砍了半个焊盘后,元件焊接不上?
楼主的板子是不规范,但仅仅 ...

我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楼主的PCB来说,那位CAM工程师难道不知道砍了半个焊盘后,元件焊接不上?
楼主的板子是不规范,但仅仅 ...

所以明知这个问题,嘉立创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原因,难道我们不想客来了什么文件按原样做来得简单,这样还少200多号人员,道理很简单,不敢,不规范设计的太多,不做一系列的调整,将会引起更多的投诉!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设计工程师的太不注重细节,有的可能看了工厂参数设计,明知故范,
而有的根本不看,随性设计,而工程师的从不从本身的原因着手,我如何规范,设计出一个规范的无争议的文件!
一出了此类问题就是对于板厂无穷的指责,而从不从自身原因入手,所以这种问题以后还会存在,观念如此!

网友:
我为什么多次回复此贴,也是借此贴希望各位工程师用规范的设计,不要挖坑,如果特殊的设计,必须要个性化的服务来满足!

网友M:
Jlc就这德行,说不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M:
Jlc就这德行,说不得

  我多次强调,返单,传GERBER文件,然后这个贴是我让阿莫恢复的,本质意义上是让这个贴变得更有意义,让大家对规范性设计有一个体会,我的任何回复大家都认为,JLC就这德行,说不得,那我不说,又有何意义,到底是JLC说不得,还是你心高气傲,接受不了厂家半点的意见,如果都是如此,以后不回复也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多次强调,返单,传GERBER文件,然后这个贴是我让阿莫恢复的,本质意义上是让这个贴变得更有意义,让 ...

就事论事,的确是有不少用户画板不规范,jlc的大部分的修改应该是有意义的。

但是,就本帖而言,那cam工程师就完全不能这么做。病人可能会死,你不能说他可能死掉,就直接先把他给弄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就事论事,的确是有不少用户画板不规范,jlc的大部分的修改应该是有意义的。

但是,就本帖而言,那cam工 ...

所以这种坑我们也认帐,愿为楼主重做,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是订单本身,而是设计尽量按厂家公布的工艺设计,然后小批量尽量返单,样板尽量发gerber,减少问题的发生

网友N:
各说各有理,不过看完后我还是站在嘉立创这边,理由如下:
1.jlc只能适应大部分人的要求,lz的情况只属于少部分的情况,不可能选择少数客户放弃多数客户,你再有道理也没用。
2.jlc的工艺不能保证你的要求,lz是在投机,你认为这样做的良品率不止jlc承诺的那样,故愿意冒这个险,但你冒险是你自己的事。
3.lz不会做人做事,即使你要投机,也应该这样做:A订单中备注好,希望jcl员工能看到并照做。B样品确认后返单。C直接发gerber文件。(这一条就是告诉你要自己想办法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而不是做一些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到处怨天尤人)。

网友:
了解具体情况看看

网友:
在JLC做板确实有好几次文件被改了,几个板本是用的同样一个库,结果不同板的器件过孔有的没有改刚刚好,而偶尔一个板把焊盘加大了,导致焊盘间距变小了,及其容易连焊,而这种问题本来不应该发生,但是确实行业里面的小厂大多会自行更改,但是有的改了会电话确认,而JLC从来没打过电话确认过,当然我遇到的问题倒不像楼主的那么严重,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各说各有理,不过看完后我还是站在嘉立创这边,理由如下:
1.jlc只能适应大部分人的要求,lz的情况只属于少 ...

请就事论事,不要过度展开联想与人生攻击
本帖讨论的是严肃的技术问题,本人只针对具体这次量产PCB的问题提出疑问

而且我去过嘉立创厂房参观过几次,对jlc的质量和流程很有信心,而且一直合作,大批量量产无数次,包括VCUT的板
还有我对嘉立创的工艺能力和VCUT能力非常清晰,但这次出问题是我想不到的,我想不到焊盘会被改小一半
就算要改,是不是先沟通一下,明眼人都知道,焊盘改小一半根本没法焊接

当然这次做板,没有进行严格备注也是我的问题,由于之前做VCUT板,同样靠近板边,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谁有意识到需要备注?

针对你说的3点
1.  嘉立创规则满足大部分人需求,这里没有要求嘉立创改任何规则,反而是恰恰证明了严格按照规则办事
上面说得很清楚,我清晰知道嘉立创的规则, 这块板这样设计,不是要特殊待遇,而是嘉立创就按规则办,我没意见,如果切到焊盘,后果我自负
这样有问题么?

2.嘉立创的工艺能不能满足要求上面几百个跟帖说得很清楚了,不再重复,我设计就是严格按照jlc规则做,做出来可能有风险,用户清晰知道,自己会承担这个风险
而且这是我主动要求的,不存在jlc要 需要跟我共同承担风险的问题,所以你说的第二点不成立

3.这个是严肃的产品,不是什么投机问题,元器件这样放不是投机,而是空间限制问题。 如果您做产品想到投机,那奉劝小心有坑

还有, 讨论技术让您想到怨天尤人的话,那么就是您想多了

ps:本人以前,现在,未来,都对嘉立创的质量抱有充足的信心,而且不管打样还是批量都会在jlc做,因为你们能想到的样板厂大部分我都试过,没有一家比的上嘉立创的

而且我见过袁总本人,还跟袁总吃过饭,我了解他的气度与做事方式,我对他管理嘉立创的未来很有信心

网友:
一般批量前都先做两块看看,收到实物,可以了,然后再做几十块,然后再增加量

网友:
楼主你最最关键的是没有返单,袁总已经说过多次了,就算样板测试正常,批量做的时候一定要用返单,如果还是传源文件的话做出来的效果可能还是会跟样板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面版主已经明确的说了: JLC是经常调整图纸的。
这个问题就不要讨论了。 没有任何意义。接收这个就接着 ...

第一感觉:调整的有点儿过头了。

网友:
感觉增加一个“不作任何修改,风险自己承担的”的选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楼主现在需要确认的是:
是否JLC给修改的那个焊盘的外延距离板边的距离恰好为0.4MM ?
如果大于0.4 ...

我觉得有道理

网友O:
PCB行业的一种常态,这个每次都能听到。

PCB 和 钢网 都要出Gerber 这样才能避免扯皮,对大家都好。

网友P:
Gerber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事论事,的确是有不少用户画板不规范,jlc的大部分的修改应该是有意义的。

但是,就本帖而言,那cam工 ...

哈哈,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网友:
处理CAM的肯定是新手

网友Q:
引用 网友O:
PCB行业的一种常态,这个每次都能听到。

PCB 和 钢网 都要出Gerber 这样才能避免扯皮,对大家都好。 ...

是传Gerber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是传Gerber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吗?

JLC 是改不了,做出来啥样子,都是客户自己的。

网友:
1、要么不改,原版做下去
2、改完电话告知用户,用户确认无异议再投产

之前也是被改过,当然了,是焊盘设计上问题,JLC给改了,收到板子好的,后来需要修改部分功能,就在上次的板子上做了改动后重新下单,结果这次没改,由于当时不清楚PCB生产工艺,然后投诉。没办法,自己改完重新下单。

JLC你可以改我的板子,但改完后生产之前你应该让我知道改了什么,我会自行评估风险,再决定接不接受你的修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O:
JLC 是改不了,做出来啥样子,都是客户自己的。

Gerber文件改不了?想给你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Gerber文件改不了?想给你怎么改就怎么改。

嗯嗯
……

网友:
对于客户 特殊需求当然 要备注说明下
换个角度  如果真修改了 也该有个流程让客户确认下  比较好

网友:
我的有一点小小疑问他们都会打电话来啊,你们电话没留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是我推责任,大家设计还是尽量按标准设计,因为你不符合常规的设计,那些顽固的CAM工程师会帮你按PCB ...

返单是什么意思?

网友:
既然是讨论,我也说说一个我很反感的事!
芯片里经常有NC管脚,我会把焊盘绘的很小,焊不焊是无所谓的。焊盘小可以降低连锡的概率。
    但是,印制版厂经常给我焊盘改大!
做钢网时,有的焊盘想多漏些锡,焊盘会做的大一些,结果他们会改小!
  所有这些改动,往往不给你打招呼!
   这些改文件的工程师,有基本的PCB经验。但我们是整天泡在研发、生产一线的,许多是经验所得。

网友:
赞同·49楼·的提议,建议有这样一个选项  :“我知道提交的Gerber文件含有不符合规范或存在制造风险的部分,但请不要进行人工修改。我将自行承担制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默认是厂家可以修改的。但是打钩以后厂家不能更改。
这样出了问题责任区分明确。
不过JLC一般要改你的PCB都会电话确认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作风。要提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种坑我们也认帐,愿为楼主重做,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是订单本身,而是设计尽量按厂家公布的工艺设计, ...

可不可以网页下单做个钩子选项, 修改哪些内容需要通知,没勾选的默认不需要通知

例如修改

VCUT,机械层开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么不接单,要么别改,也别明知道改了后成废品还继续改。

赞成。
比较可怕的是出现这种情况后,会跟你讲2点:1、是为了你好才改的;2、这么做是符合规定的XXX标准,你不同意,可以不在这里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楼主的PCB来说,那位CAM工程师难道不知道砍了半个焊盘后,元件焊接不上?
楼主的板子是不规范,但仅仅 ...

+1

我看了半天,楼主都自己反省了,JLC却执迷不悟,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 包括前面好几起改设计的帖子都是这个态度,大有“爱做做, 不爱做拉倒的意思”。

试问JLC,没有这些小客户的长期支持,会有JLC的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P:
Gerber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焊盘太靠边可能会在前期处理时就处理掉了,所以不要太靠边。

网友:
其实厂家完全可以不做任何更改,就按源文件来做,如果不规范引起的后果,只能怪源文件,厂家只要1:1做出来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犯了几个错

1.楼主用了不规范的设计

嘉立创 打样 好像和批量 不是同一家做的    丝印  精细度都不一样

最好是打样好了  没问题  然后 小批量做一下 没问题  再做大量 不然  呵呵 就......

网友:
我在别的厂家做过板子数百次了,从来没想到厂家还能随便修改客户的加工文件。

网友:
  jlc 只是个样板公司。  这是经验的积累。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和jlc 合作了 10年了。  这是血的教训。

把合适的设计,投放到 合适的厂家, 才能做出合适的价格 和 质量。 这些都是人民币砸出来的!

lz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目前 我 投板 ,只投gerber 。 管你什么 软件设计的。   甚至严格一点。投 gerber 不允许修正 。全部 自己修正已适合 厂家生产 ( 设计做补偿参数)。 这样才是最佳的。。

对于厂家来说,只要把我的设计 变成实物就行了。 剩余的一切技术信息,在 合作几年之后,都了然于心了!!

网友:
说到底。 做 还是客户水平 层次  不一。  如果都是高层次的设计文件。 厂家根本不需要那么多cam 工程师!    甚至  以后 用户 直接投板之后,就直接erp 到 流水线上, 全套自动生产。 到打包发货。  最后顺丰拿走就完了。 。。

jlc 袁老总, 只要 1手控制一个 电闸的红色按钮就ok了。其他过程都是 被 电脑所自动化替代

网友:
额。还有这事。我也最近一直在嘉立创做PCB。不知道是我老眼昏花还是什么的的。我总感觉打样的质量比批量做的要好。

网友:
没有打样就批量,不放心。

网友(2018-07-03):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好,有道理,不过邮票孔有问题,就是会有很多 凸出,影响装配,要考虑这点 ...

邮票孔位置可以做的稍微靠里点,掰完毛刺不突出于板边。

网友R:
我有一个122平米的订单,现在看LC PCB这个态度我有点犹豫,一个企业面对客户的态度很重要,双方都有过错,为什么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有一个122平米的订单,现在看LC PCB这个态度我有点犹豫,一个企业面对客户的态度很重要,双方都有过错, ...

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有一个122平米的订单,现在看LC PCB这个态度我有点犹豫,一个企业面对客户的态度很重要,双方都有过错, ...

122平米,一般jlc不太想做这么大的单子吧。估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回应一下离板边近的问题,这个pcb面积要求元器件 只能这样放,不是说故意放到离板边这么近的,而且元 ...

JLC新开一个帖子说设计有问题难道说的就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