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方式的WIN10数字激活工具,肯定不带私货

楼主(2018-05-30):
来源也是吾爱破解 支持WIN10LTSB2016

楼主(2019-01-02):
这里的激活都是数字权利…也就是…永久激活,硬件不变化不会影响的。

LTSC 的激活看这里

首先,安装win10企业版LTSC, 建议用域用户安装,也就是本地账号
安装完成之后,把我分享的文件里的转换文件Pro-LTSC.rar解压
里面有两个文件,根据你的系统来,看你是要32位的还是64位的
把解压后的文件夹拷到根目录下面来吧,我是拷贝在C盘
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输入并回车运行以下命令:

dism /NoRestart /online /add-package /packagepath:C:\Pro-LTSC\x64.cab

注意:如果是32位,请改成x86.cab
再用楼主位的文件。手动输入下面的KEY激活就行了。

VK7JG-NPHTM-C97JM-9MPGT-3V66T

网友(2018-05-30):
屏蔽升级有脚本没有,根据网上教程,都无效啊

网友:
激活是什么版本的,专业?

网友:
批处理也是调用的EXE文件,有没有私货不好识别

楼主:
这个exe貌似是官方备份数字权利的软件…没细看…应该没事…这个是开源代码比exe好多了吧

网友:
有那种只有十多行的激活脚本,真的是不带私货的。原理就是连一个自建的kms服务器,还可以自己在服务器,VPS甚至openwrt的路由器上自建一个

楼主:
这个不是kms获得的是数字权利…确定

网友A:
激活成功,多谢楼主!

网友:
多谢了,能够激活

楼主:
可以激活…lstb2016的

网友:
激活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活成功,多谢楼主!

激活成什么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活成什么版本了?

激活自己的电脑,现在公司,晚上回家查看。

网友:
激活后,重装系统会自动激活吗?

楼主:
数字权利可以备份的

网友: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
激活成功~

网友(2018-09-03):
谢谢楼主!
非常好用
激活成功~

网友:
激活成功特来报到

网友(2018-12-23):
Win10 LSTC 激活失败

楼主:
这个出在ltsc之前…ltsc用别的方法激活

网友:
win10 LSTC之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出在ltsc之前…ltsc用别的方法激活

淘宝  19.9 搞定了

网友:
成功激活,谢谢楼主!

网友:
win10激活之后过一段时间还要激活,下载被用。

网友:
可以使用WIN10子系统安装LINUX,在里面安装KMS,然后直接激活。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后面买新电脑只有用win10了

网友(2019-02-24):
我之前都是在淘宝上十块钱买的激活码

网友:
MARK win10激活,刚刚试了一下,成功了,谢谢楼主。以后需要再翻这个帖子。

网友:
成功激活,多谢LZ

网友D:
我的LTSC2019激活成专业版了

算啦继续KMS吧

网友:
mark一下,激活win10试试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D:
我的LTSC2019激活成专业版了

算啦继续KMS吧

我的也是,LTSC变专业版了,小娜也马上弹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宝  19.9 搞定了

淘宝卖的密钥?还是淘宝店主自己搭的kms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卖的密钥?还是淘宝店主自己搭的kms服务器?

密钥 永久激活 可重复激活

楼主:
我的方法可以永久激活…数字权利

网友(2021-03-15):
激活搞死我了,这个可以用。

网友:
还没换WIN10,先留着备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