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能用正旋波驱动不?(民科军工设计师设计)

楼主(2018-05-30):
客户要求的原理图如下:

首先,图、参数都没有写错,你也没看错。客户给的就是这么个图。原图是手画的,我用AD重新描了一回而已。

主要参数:主电源是一组12V20AH的蓄电池,要求就是升压后,输出给第二个电池组的电流为2~5A。波形要求是纯正正旋波,然后没了。。。电感L他们自己做,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本次开发是这么个一回事:

      客户自己找到我们公司老总,说要委托我们开发生产一款模块。在没有参考样品没有详细参数要求并开发人员不知情等情况,谈好了,并交了全款好几万(开发2个产品,这个是其中一个)

客户说这个产品原是某军队里面的某人做的,效率很高,百分之几百的效率。。。。多聊几次后发现客户他们自己都没见过成品,没见过真实效果,就只是听那所谓军队里面的那个人说的。开发好做好样板后,再拿给那个人调试。。。。

      目前我是一脸懵B状态,这玩意怎么做?那个电感是军队那人自己绕的他还不想给别人看,我拿不到还怎么调怎么试?还有就是正旋波能不能用在这样的电路上?

      我通过电路分析,这个电路非常像是民科们做的能量放大。他们以为12V升压,然后给和被充电池串在一起的电池组充电,这样,不仅给自己充电了,还多出一倍的电给被充电池。。。

另一产品更扯,不过已经完成,给那人调试去了,过两天我再说给大家乐一下。

再另外,他还有一个东西本来也是忽悠得客户想要叫我们做的,结果是样机给我们测试都没过,黄了。

补充:和客户聊天了解到,那人还是真的军队的,每次给电路板给那人调试时。连大门都不能进,一切效率效果什么的都是听那人说的。

网友A:
正弦波驱动这个电路是可以的,反正最后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1
不过效率嘛,呵呵

网友:
身在北京,我以前的公司还接到过给隐身战斗机喷隐身涂料的业务呢。不用过脑想就知道这事有多扯蛋!

网友B:
这个正旋波看得我云里雾里,到底是正弦波还是正旋波?

网友:
全世界的航母都是靠我家水龙头的水才能浮起来。

网友C:
正旋……正弦……
这个工程师语文也不好吧……

网友:
反是读正xuan的,都有概率把弦写成旋。
实际上这个弦字读xian,琴弦。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xian~

网友D:
军用产品有不少是脑袋被门挤了的人设计出来的,我也接触过。纯粹扯姬霸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旋……正弦……
这个工程师语文也不好吧……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用拼音打字,不都是哪个出来快就用哪个么?反正大家都看得懂。又不是写论文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军用产品有不少是脑袋被门挤了的人设计出来的,我也接触过。纯粹扯姬霸蛋 ...

就这个电路,本来他是想电流要50A的,估计那个人是个老古董,有大电流的二极管三极管不用,估计是他那个时代估计都没什么大电流的管子,非得选用小于5A的管子,这图他要求做10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驱动这个电路是可以的,反正最后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1
不过效率嘛,呵呵 ...

记得这类升压不都是要求上下沿越陡越好么?不够陡时开关管的功耗就会很大,很容易炸管啊

网友:
只要钱到位,就要公平对待,这个设计当他给你交学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旋波看得我云里雾里,到底是正弦波还是正旋波?

也许是正玄波?正悬波??

网友E:
电路是想实现什么目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这类升压不都是要求上下沿越陡越好么?不够陡时开关管的功耗就会很大,很容易炸管啊 ...

感觉直接正弦波  不是可不可以问题  效率不行吧

网友F:
大多数人说的正弦波效率不会有影响,肯定是说用SPWM,肯定不会是模拟信号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是想实现什么目的呀?

升压给电池充电啊,比如说输出的充电电流是2A。他就以为有2A给上面的电池充,由于是串联,又有2A给供电的那个电池充,这样,下面那个供电电池永远用不玩的电。估计他是没想过,升压输出2A时,下面供电消耗的是4A。。。。我是这么分析的,而且在一些论坛见过民科做过类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人说的正弦波效率不会有影响,肯定是说用SPWM,肯定不会是模拟信号的正弦波。 ...

是的,用SPWM肯定能用。用正旋波就有点不太理解,估计电感体积需要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用拼音打字,不都是哪个出来快就用哪个么?反正大家都看得懂。又不是写论文报告。。。 ...

我个人觉得,搞技术的还是要在乎细节比较好点。

网友:
正弦波驱动,开关损耗得多大

网友:
我去,又是一个诺比尔级别的人物呀,彻底打破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百分之几百的效率呀.............

网友G:
这个电路太神奇了,是不是要把下面电池的电充到上面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太神奇了,是不是要把下面电池的电充到上面的电池

对,然后他以为给上面充的同时也能给下面的自己充,这样下面的电就永远用不完。。

网友:
永动机原理

网友:
嗯,百分之几百的效率,厉害了我的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危险了,万一楼主做出来的不能上下同时充电或者效率低于百分之几百会不会被抓起来呢。

网友:
这个电路有创意,应该可行。。

网友:
正旋波,屌,搞不起,快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然后他以为给上面充的同时也能给下面的自己充,这样下面的电就永远用不完。。  ...

哇塞,岂不是找到了一个真的大力士,可以自己把坐在椅子上的自己连同椅子一起抱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塞,岂不是找到了一个真的大力士,可以自己把坐在椅子上的自己连同椅子一起抱起来,,, ...

我水平比较次,前面都看不明白………而现在想推你上二楼!

网友:
忘了说楼主,正弦波和正旋波对搞技术的来说那是很大的差别, 弦波见过了,但旋波,我认为是像个旋转的楼梯一样的波形。

网友I:
你们老板也很牛B,都不懂就把单接下来,还让别人付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给电池充电啊,比如说输出的充电电流是2A。他就以为有2A给上面的电池充,由于是串联,又有2A给供电的 ...

实际上,假设材料都是理想的,那么,下面的电池给电感充电的电流假设2A,半个周期,然后切换,还是这2A电流,给上面的电池i充电,这个貌似没啥问题,问题是,充电周期,电流回路是不包含下面电池的,也就是,完全就是用下面电池给上面充电;
正弦波驱动,理论上没啥问题吧,就是效率低,效率低就会带来别的问题,比如炸管
貌似还有别的问题呢,万一正弦波幅度不够,导致三极管不能完全关闭,就不能升压了,妥妥的炸管

网友:
开关损耗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老板也很牛B,都不懂就把单接下来,还让别人付款了

其实,我看到的重点也是这个!
难怪boss会是boss

网友J:
我讲个故事吧,老板某次吃饭认识了一个少将,老板吹牛说我们也能做电磁弹射器,少将说那先让我们做个电磁炮试试,做好了他能把张副主席请到我们单位站台。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兵种的研究院,俩中校接待的我们,我还看到了激光打靶的效应物。最后说的就是你们做出来我们测试合格可以采购可以给你办军品证,但是我们前期不会投一分钱。老板回来很激动,认命我为项目总师,为了保密还起了个名叫三号工程……然后我们项目组我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讲个故事吧,老板某次吃饭认识了一个少将,老板吹牛说我们也能做电磁弹射器,少将说那先让我们做个电磁炮 ...

一个人做电磁弹射器,的确牛13

网友:
先接下来再说,行不行在论证,态度要正确。以后才能有订单

网友:
电磁弹射牛逼了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