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2018-05-30):
最近在搞一个产品

一个电池感觉不够用时间短 想用两个

请教下这样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使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3.6v锂亚电池  非充电电池

看了回复补充一下: 因为结构等方面的原因 电池基本只能使用14505这种的了

PS:多谢各位关注

网友:
换大电池!

网友A:
3.6v锂亚电池,
并联、串联都不好。
换容量更大的电池。

网友:
并联增容量 串联增电压

网友:
换大电池最好。不然并联充电比较简单。

网友B:
并联,非要选一个的话。相对来说,并联时容量内阻不匹配的危害小。注意并联前电压是差不多的。

网友C: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的系统供电电压是多少。

系统电压都为5V或更低的情况下  并联好。

系统电压为12V或更高的话 ,串联好。   因为单节电池升压高了效率很低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的系统供电电压是多少。

系统电压都为5V或更低的情况下  并联好。

同意楼上。
还有串联的话,要加均衡电路。并联的话,电池的特性曲线要挑选,一般不需要加均衡电路。
当然,过冲,过放等常规保护还是要的。

网友:
还是换大电池吧,省的麻烦

网友:
如果有大容量的电池可选用的话,还是选容量大一点的,就不用考虑串并等诸多因素了

网友:
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其实都是不好的,最好是更换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
体积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锂亚电池,
并联、串联都不好。
换容量更大的电池。

空间限制 只能使用14505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非要选一个的话。相对来说,并联时容量内阻不匹配的危害小。注意并联前电压是差不多的。 ...

谢谢~~~~~~

网友:
并联有一定风险。你知道电池的压差在什么范围并联不会短路吗?别跟我说大概,凭感觉之类的。
就算并联了,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的话,假如其中某个老化快,那么这个电池就从能量的提供者变成了消耗者。

网友D(2019-10-20):
5号电池是并联升压好还是串联升压好,升压3.3V,工作电流15MA休眠600UA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号电池是并联升压好还是串联升压好,升压3.3V,工作电流15MA休眠600UA

串联,不然效率低,从一节电池的电压升到3.3V对升压芯片的最小输入电压性能要求高,对应的升压芯片也贼贵。电池的串联特性最好问下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号电池是并联升压好还是串联升压好,升压3.3V,工作电流15MA休眠600UA

肯定串联降压好,降压的芯片太多了,效率也高,不想dcdc了还有低成本的ldo

网友:
串联升压发现个问题只要其中一节没电了另外一节还在升压芯片范围内都不能工作

网友:
并联增加容量,续航时间就长了,再加个保护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