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14.7在win10系统下生成bit文件总报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30):
在win10系统下跑ise14.7编译工程生成bit时总是会报以下错误:
FATAL_ERROR:Bitstream:stanbsbitfile.c:3408:1.57 - Incorrect number of bits in
   bitstream (18) for FDRI write.   For technical support on this issue, please
   visit http://www.xilinx.com/support.
Process "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 failed
在网上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删除chipscope测试文件,但是要调试程序需要抓取实时信号,求助各位坛友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实时信号我都是直接通过内部模块传的。chipscope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信号我都是直接通过内部模块传的。chipscope太麻烦

请问您是指把内部信号传出来用示波器抓么?

网友B:
ise14.7 出的win10 专用升级版。更新一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e14.7 出的win10 专用升级版。更新一下,软件

刚才在官网也看到了,没有账户下载不了,您能给分享一下么?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指把内部信号传出来用示波器抓么?

是的。用你的通信协议加一些调试类的包。反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要抓的也就是状态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你的通信协议加一些调试类的包。反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要抓的也就是状态机了。 ...

谢谢啦,装了个win10版的,可以正常编译了

楼主:
最后补充,win10版的真心不好用,最后还是又换回了老版本

楼主:
终于找到了不用删除chipscope测试文件的办法,使用32bit Project Navigater打开工程,欢迎大家使用win10下出现编译问题的,试下这个方法

网友(2020-06-06):
编译之前Cleanup project files,然后再生成programming file也可以。

网友:
用ISE 32bit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