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有个直流电机调速电路,能否猜出主控芯片

楼主(2018-05-30):
如题,有在现成的产品上测绘出来的电路,但不知道主控芯片型号,特来救助。

网友A:
也许就是一个单片机,比如:PIC12F15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就是一个单片机,比如:PIC12F1501

真的有可能。

网友B:
这点功能就直接正向设计吧,还有必要山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功能就直接正向设计吧,还有必要山寨吗?

没设计出来,需要的是简单的能把交流220伏用最低成本转成直流0-24伏可调的电路,电流2安培。

因为没搞定,所以想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C:
见过一个220v直流电机控制器拆机,还真是单片机,pic的,有过零检测,有反电动势检测!!
给样品的朋友说,这个电路有专利,不能copy!!好像是老外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一个220v直流电机控制器拆机,还真是单片机,pic的,有过零检测,有反电动势检测!!
给样品的 ...

可能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就是这个电路

我也想买个此电路的成品,请教哪里可买到,另外请教这板子能带多大功率的直流电机(有刷的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个此电路的成品,请教哪里可买到,另外请教这板子能带多大功率的直流电机(有刷的吧),谢谢! ...

板子我没看到,这个图也不是我测绘的。

我因为要一个220入,0-24出的电路,就向一位老工程师请教,他给了我这个电路参考。猜测这个电路应该是他测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也许就是一个单片机,比如:PIC12F1501

1501的4脚貌似没输出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我没看到,这个图也不是我测绘的。

我因为要一个220入,0-24出的电路,就向一位老工程师请教,他给 ...

这图估计不能用在24v上,如能用,应该是最省钱的方案了

网友:
阻容降压,过零检测而已,貌似没啥特殊的地方,在以前的公司搞过两年这玩样,楼主电路参考下就行了,程序自己写下吧,不是很难,只是需要点经验,要不炸机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估计不能用在24v上,如能用,应该是最省钱的方案了

原电路0-220V可调的,那么给它最大值限制在24V,是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01的4脚貌似没输出功能。

刚看了手册确实是,PIC单片机的MCLR引脚通常都是只输入模式

网友:
TCA785之类的芯片

网友:
现在充电宝不是国标的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