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检测活物的传感器

楼主(2018-05-30):
  最近要做一个终端垃圾桶的项目,其中有一个功能是需要检查垃圾桶内有没有活物掉进去了,我想用扫描移动物体的传感器,

但是考虑到倒垃圾进入桶中的会对传感器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传感器只能从上往下安装,局限性很大。所以问下大家有没有

检查活物左右移动的传感器推荐下 要求 价格低、耗电低。谢谢

网友A:
热感影像感应器呵呵

网友:
蚂蚁算活物吗

网友B:
摄像头打开移动侦测

网友:
垃圾桶也这么智能

网友:
热感影像感应器能不能感应到冷血动物?

网友C:
热成像不好判断冷血动物,声音或震动对环境中的震动的风不好判断,视频识别成本高,关键是怕脏,可能有东西挡住

网友:
装3个压力传感器检测垃圾桶的重心,活物够大的话应该会影响垃圾桶的重心

网友:
连垃圾桶也这么高端了,应该可以参考防盗的红外感应,价格也够便宜,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好奇应用场景

网友:
人体热释电应该合适吧

网友:
便宜的,装几个热释电
贵一点的,最近论坛有人发一个6X6还是8X8的红外热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感影像感应器呵呵

垃圾桶温度高会不会影响判断

网友:
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
生命探测器   测心脉   只适合大型动物

楼主:
大型垃圾桶,怕人掉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打开移动侦测

太贵,,要求性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成像不好判断冷血动物,声音或震动对环境中的震动的风不好判断,视频识别成本高,关键是怕脏,可能有东西 ...

应用环境主要是垃圾桶内,,所以不怕风这种,冷血动物就不管了

网友D:
先电一下活物 然后用声音传感器

网友:
垃圾桶也开始瞎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电一下活物 然后用声音传感器

  就这个靠谱,不会误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靠谱,不会误报

这个需要先称一下体重,小物体,能量太大,担心电挂了。大物体,小能量,可能会没有反应。

网友:
智能垃圾桶一般都是出口居多

网友:
先震动或敲打,停后,再检测有没有震动和声音

网友F:
激光对射接收,遮挡位置在变化就是有活物

网友:
热释电传感器,加超声波

网友:
热释红外传感器

网友:
装个应急按键

网友:
先播放一个巨大的声音,然后动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对射接收,遮挡位置在变化就是有活物

需要考虑功耗,所以不行

网友:
刺刀,不晓得捅两下还有么有活物

网友G:
活物太多,老鼠小虫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活物太多,老鼠小虫啥的…

主要是人,,怕人掉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人,,怕人掉下去

STM32区有个DIY迷你热像仪的帖子,看看那个传感器适不适合你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