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M导入AD生成的gerber时提示Polygon cleanup报错,如何处理

楼主(2018-05-31):
如题,按照常规方法出了几份都没事,CAM导入正常;
突然有一份,使用CAM导入AD生成的gerber时提示Polygon cleanup报错,如何处理,报错图如下所示:

然后里面看到的图,都是错位的

请教大神,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2020-01-20):
也遇到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AD那边PCB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AD那边PCB有问题?

但好像拿去制作PCB,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