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块话费悬赏一个非隔离恒压电源芯片

楼主(2018-05-31):
要求如下:

1,非隔离恒压,封装小的好
2,宽电压输入AC85~265V 50/60Hz, 输出40V 300ma。
3,要求整体电源效率≥90%,外挂MOS或内置都可以。
4,芯片采购价1-2块左右。
5,EMI,EMC优先

其他待补充

编辑内容:稍微降低一下要求,

输出25V 150ma就可以了

楼主:
目前找到BP2519可以用

网友:
DK112,看数据手册还可以,力创商城就有售
已经画了板还没有调试

网友:
OB2223F,但是效率可能做不到全电压90%。
论坛里面的老陈在代理OB的芯片,你可以找他聊聊看。

网友:
今天刚好在做委外,使用DK的DK124方案,单面板,前端没加共模电感,群脉冲2000v也过不了,之前跟交流接触器插同一个接线板,反复开关交流接触器,芯片偶尔有复位情况,我已不敢用DK,DK的特点是便宜,电路简单,我选型错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型,连交流接触器反复开关的确有效果。以前做电表的时候,越南客户最喜欢拿交流接触器放旁边反复开关,注意,是反复开关一个多小时,没事就在会议室按交流接触器,这种强度下的确容易暴露问题。要是而且发现手动按,没规律,更容易暴露问题。上单片机之类固定时间效果差点。

楼主:
已经放弃这种方案,改成用两路恒流的

网友A:
viper22A电磁炉出货上百万台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er22A电磁炉出货上百万台没问题

看资料这个好像是隔离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资料这个好像是隔离的吧

KP3211SG适合你,如果电流小用上面KP3210SG。

楼主:
我发了站内信息给你,能告诉我手机吗?我打给你

楼主:
MP的好是好,就是太容易断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P的好是好,就是太容易断货了

如果真的好用的话那就多屯一些就是了

网友:
mark下看看大家推荐的好东西

网友C:
PN8034系列的正好是你要的东西
官网是http://www.chipown.com.cn/product.asp?id=323
我把这玩意用在某批量产品上一年多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8034系列的正好是你要的东西
官网是http://www.chipown.com.cn/product.asp?id=323
我把这玩意用在某批量 ...

正打算用PN8126F代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P3211SG适合你,如果电流小用上面KP3210SG。

搭车同求输出24伏,电流能达到2A的类似的芯片。100元话费酬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了站内信息给你,能告诉我手机吗?我打给你

我的签名有有三个手机号,你可以随便打,24小时不关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搭车同求输出24伏,电流能达到2A的类似的芯片。100元话费酬谢。

胸这个电流需求太大,常规的没有适合你的方案,用隔离的做一个,当非隔离用吧。
或许OB2374比较适合,CCM+QR模式,效率还算不错,PSR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胸这个电流需求太大,常规的没有适合你的方案,用隔离的做一个,当非隔离用吧。
或许OB2374比较适合,CCM ...

只需要稳定可靠,价格便宜。别的没要求。想市电220输入,出来就是24伏,给直流24伏的风机供电。

网友:
风机是8个并,每个电流0.2A.

楼主:
话说power的在国内好像不太常见,是进口的对吧,老是担心会像MPS那样缺货

网友:
MP系列 附上图

网友E:
还能这样转换?靠一个芯片就行了?
我一直以为220VAC都是要变压器什么的,要很大的体积才能完成。

网友:
好多好东西,领教了,谢谢。

网友:
楼主的答案有了吗?我们也想借鉴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能这样转换?靠一个芯片就行了?
我一直以为220VAC都是要变压器什么的,要很大的体积才能完成。

这种电源使用场景有要求的,非金属外壳,塑料外壳,绝缘的就可以用,不然漏电了就麻烦了

网友:
24樓的正解, 現在OB2222 ,Viper12/22 都可以這樣用, 且是全電壓

网友(2019-03-02):
正在找这个东西,

网友:
黄华电烙铁里面 那个特稳定

网友:
记号。非隔离单片220转低压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