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TI,还有哪些厂商有高精度PWM的MCU的?

楼主(2018-05-31):
最好是Cortex M内核,然后能够提供车规级的- -

网友:
车规的MCU基本只能选英飞凌和NXP了

网友:
说起高精度PWM,就想起dsPIC了,做法简单粗暴,直接把PWM模块频率弄到960MHz,比TI的简单多了,只可惜不是ARM核的。

网友:
STM32F334
XMC4000

网友:
ARM核的,好像只有nxp有车规的样。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说起高精度PWM,就想起dsPIC了,做法简单粗暴,直接把PWM模块频率弄到960MHz,比TI的简单多了
part number?

网友A:
f334的TIM时钟好像能过1GHz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334的TIM时钟好像能过1GHz吧

普通的TIM不行
只有高精度的 HRTIM才行 4.6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TIM不行
只有高精度的 HRTIM才行 4.6G

这时钟频率真吓人,分辨率还是16bit吗?

网友C:
pwm的高精度是什么,是位数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的高精度是什么,是位数多吗。

位数,还有频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TIM不行
只有高精度的 HRTIM才行 4.6G

PWM的时钟频率可以到4.6G,  那意思是如果用16位PWM(65536等级)。   4.6G/65536= 70190Hz
确定可以得到这么高的PWM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WM的时钟频率可以到4.6G,  那意思是如果用16位PWM(65536等级)。   4.6G/65536= 70190Hz
确定可以得到这 ...

不确定,没用过
手册上面是这么说的

网友:
楼主要这么高精度的PWM干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没用过
手册上面是这么说的

IO翻转速度能跟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精度真恐怖,主要应用 是在哪里

数字电源,334的DEMO板上面就有一个简易的DC-DC
电机控制应该用不上这么高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翻转速度能跟上么?

又不是输出几百M的时钟,那是时钟芯片干的活
数字电源,最高只有几M的开关频率,输出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翻转速度能跟上么?

理解有问题

网友:
瑞萨不是车用市场最大的供应商么?
瑞萨各种奇葩的产品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