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工业彩屏,用串口屏还是上GUI好呢,帮忙推荐个屏

楼主(2018-05-31):
4.3寸工业彩屏,用串口屏还是上GUI好呢,帮忙推荐个屏,抗干扰好的要,谢谢

网友A:
之前听说过迪文串口屏

网友B:
迪文、大彩都不错,个人认为大彩调试方便,但是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听说过迪文串口屏

迪文的开发环境怎么样,方便不,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迪文、大彩都不错,个人认为大彩调试方便,但是偏贵

大彩的开发要好点吗,抗干扰怎么样,干扰下不会死机白屏吧

网友C:
迪文开发指令,编程环境是我见我最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迪文开发指令,编程环境是我见我最难的了

推荐个你对比后觉得好一点的品牌

网友:
我用的大彩的,感觉还不错,工业稳定性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迪文的开发环境怎么样,方便不,稳定不?

我没用过,不过感觉用的人不少

网友:
大彩串口屏操作简单。
迪文那串口协议,感觉非人类设计。

网友:
大彩迪文都用过,个人感觉大彩贵一点,但是大彩好多都是IPS,质量好点,调试方便,迪文便宜不接受,4.3寸能做到80还带触摸,就问谁不服

网友:
我用过北京大器智成的 屏支持js脚本 用的挺方便  迪文的指令集升级到DGUS后就不会用了 大彩提供SDK理解也方便

网友D:
迪文的ESD比较好,8-15Kv

网友:
界面不复杂了自己上个简单的GUI吧,成本也低。界面复杂了就用大彩的串口屏吧,开发也挺简单的,迪文的没用过

网友:
迪文的屏超级难用,且价格贵!

网友:
迪文好像更稳定些。上手不太方便

网友:
用大彩,开发容易,上手快。不过EMI不容易过,据整改公司说,串口屏用FPGA的都这样,不过大彩退出了一款不用FPGA的,说EMI很好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迪文大彩之类的屏,几乎颜色效果和显示效果太差了,买这么么贵,没有IPS,tft都不能选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彩的开发要好点吗,抗干扰怎么样,干扰下不会死机白屏吧

用量很少,但是从没有遇到过白屏死机的情况

网友:
迪文屏开发更简单,基本不用写代码的。运行也很稳定,现在新出的迪文屏还都是用迪文自己的开的CPU驱动了。

网友:
做FT232芯片的FTDI这家公司的FT800方案,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迪文大彩之类的屏,几乎颜色效果和显示效果太差了,买这么么贵,没有IPS,tft都不能选个好点 ...

的确色彩很差,买了大彩的样品,开发到是方便,抗干扰一般,但显示效果认为很差!

网友:
迪文的对新手来说,不怎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色彩很差,买了大彩的样品,开发到是方便,抗干扰一般,但显示效果认为很差! ...

同样都是彩色,灰蒙蒙的大彩屏的这个“彩”看着实在令人难受…可视角度也是差的一逼,显示效果这么差的液晶面板现在少见了,大彩还能用上这种面板也真是难得了,估计是产品多年未更新了…

网友:
大部分的显示还是用565色做的,文字不错抗锯齿处理,所以效果一般。我们是做了全彩处理,文字用矢量字库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建议楼主可以淘宝搜一下我们的SuperView 串口屏。4.3寸推广期售价只需要69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色彩很差,买了大彩的样品,开发到是方便,抗干扰一般,但显示效果认为很差! ...

可以测试一下我们屏的显示效果。淘宝搜SuperView

网友:
屏的色彩主要是由色域决定的。这类屏色域估计不到45%,所以效果很差。我用过3.5寸屏,色域是60%,也是565显示格式,色彩效果很惊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测试一下我们屏的显示效果。淘宝搜SuperView

看了下,价格倒是很亲民,静电和群脉冲做过没,工业场合应用可否,看供电电压没有宽范围供电的,资料还需要完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迪文的ESD比较好,8-15Kv

迪文T5方案,接触4KV放电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迪文T5方案,接触4KV放电复位。

用DGUS屏

别用T5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DGUS屏

别用T5

为啥不能用T5?  入坑过?

网友:
用过  大彩串口屏,,,比迪文的容易些

网友:
直接来步科,维控,屏通,永宏。多省事。

网友G:
哦,是不是便宜没好货。

网友:
没有人推荐上GU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是不是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价格倒是很亲民,静电和群脉冲做过没,工业场合应用可否,看供电电压没有宽范围供电的,资料还需 ...

可以详细说一下觉得软件不足的地方吗?

网友:
有同事用过迪文的屏,改天问问怎么样

网友(2019-05-13):
DGUS 不就是 T5吗???
迪文的产品线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用过3.5、7、8寸的大彩串口屏,很容易上手。因为对EMC要求不高,也没测试过,不知怎么样。

网友H(2019-07-01):
现在正在用迪文的开发,有时候会死机,不过用的最新版的一款,开发很容易,一般2周就可以做的像模像样,但是如果去细化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限制

网友:
用串口屏,现成的比较省事,工业控制量不大,没有必要自己做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H:
现在正在用迪文的开发,有时候会死机,不过用的最新版的一款,开发很容易,一般2周就可以做的像模像样,但 ...

会死机的是F型还是基本型?

长期用的是基本型带外壳,还可以,打算换成 F型带外壳,不知道稳定性会不会下降。

网友(2019-09-04):
迪文最便宜的那款串口屏,硬件还行,软件就是小学生做的。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