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TF卡可以复制吗?

楼主(2018-05-31):
问下大家,设备已经在树莓派上调通了,现在想再做几个一模一样的设备,请问把TF卡复制到另一张卡然后插到另一个全新的树莓派上吗?还需要给新的树莓派进行配置吗?

网友:
当然可以,直接复制。用那个叫啥名字来的disk工具

网友:
linux下dd命令就可以

网友:
usb image tool复制就好了

网友:
win32diskimager 你值得拥有!专门拷贝u盘,研究linux必备工具
另外还有U盘修复的一个小工具,忘记叫什么名字,搜一下吧

网友:
楼上的工具可以

网友:
dd最简单粗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谢谢!

网友:
windows下也可以用usbit

网友:
dd 就可以

网友A:
树莓派用到设备上,TF卡用什么品牌的呢?    这种可靠性  楼主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用到设备上,TF卡用什么品牌的呢?    这种可靠性  楼主敢用?

我们这边经常切断电源, 比较大概率丢系统, 如果用C10以上的卡 丢系统的 概率大大降低.

网友:
用这个软件  Win32DiskImager  read 功能,   如果用DD 好像是压缩的. 你再复制出来的卡,要每一个都扩展文件系统.很麻烦 还不如DUMP一个8G的系统,让电脑慢慢写卡.

网友:
用winhex 这个软件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9-02-24):
dd写入量是不是太大了?只写文件,然后调整引导记录,怎么做?

网友:
Win32DiskImager.exe  +1

好用

网友:
用5楼的软件比较方便   可以找一下我以前发的软件包  里面有这个软件

网友:
可以找一下我以前发的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