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6不能导入brd文件问题

楼主(2018-05-31):
今天在网上下了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应该是用allegro软件画的,用AD的导入向导导入时提醒我没装candence allegro软件,本来就是没有allegro才打算导入到AD中看,如果我都装了allegro了那还多此一举干嘛,不知道各位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附上brd文件,如果那位朋友不忙的话帮我转换一下看看

网友:
尴尬 我有allegro没AD。帮你把原理图转pdf吧。看了一下pcb 好简单的板子,也有gerber文件,建议你直接看gerber吧或者让其他人帮你转

楼主:
谢谢楼上俩位

楼主:
你使用AD转换的吗?为什么我的AD不能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使用AD转换的吗?为什么我的AD不能转

电脑需要安装allegro
转换的时候AD会自动调用allegro生成一些中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需要安装allegro
转换的时候AD会自动调用allegro生成一些中间文件

ok,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