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实物图上光电开关是哪种,请熟悉的朋友推荐下

楼主(2018-05-31):
1. 一个样机上 ,有一个红外反射式光电开关,检测距离最高5cm左右,黑色 白色  都可以检测,抗太阳光
2. 5v供电,输出 0v 5v 数字电压值
3. 找了好久 也没有找到 相似的 ,麻烦 接触过的朋友 给推荐下型号,谢谢

网友:
手机上用的,我之前也在找,后来选了几个方案,最终选择手机上用的环境光&接近传感器。我选的是APDS9930,用STM32 hal库,改下就通了。关键是价格还便宜。你上图展示的像9960.

楼主:
谢谢 楼上, APDS9930 是iic 接口的,你的意思 0,5v输出 是通过外部中断脚 输出吗 ,我手上的样品 对外只有3根线,0v 5v ,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 小型红外反射式光电开关 选型的问题”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

站长,手下留情,刚看过11号版规,确实有些不合适,已改过了,。

网友B:
刷卡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接近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卡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接近开关呢?

是的,刷卡是有类似的,我所知道的是 OPB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