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时,背靠背拼板,会不会增加SMT难度?

楼主(2018-05-31):
上次贴片发现了一些板边器件不良。也听说过太过于靠近板边的器件容易虚焊。

这次上面的2拼,倒过来放,会不会增加SMT难度? 或者增加费用?我记得之前见过很多背靠背的拼板方式。

网友:
不会的,任何费用都不增加的

网友:
没问题,经常这么干

网友:
费用是不会增加的,只是SMT工程师编程,调机会麻烦很多,尽量每个单元保持一个方向!

网友:
好的机器有翻转40度的功能,差的机器,编坐标的时候,可以把两个板子编成一个板子,然后再阵列扩展

网友:
还要注意掰V-cut时周围元件的受力,要远离且平行于V-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