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拼板的板子,使用波峰焊,是先分板再过波峰,还是...

楼主(2018-06-01):
对拼板的板子,使用波峰焊,是先分板再过波峰焊,还是先过波峰焊再分板?

还是随意?

下图这个,中间两个插头需要分板后才能焊接,不然有干涉。
这个分板后可以走波峰焊吗?

楼主:
顺便 求推荐个靠谱的波峰焊的厂家  深圳宝安区龙华区的都可以 龙岗就太远了

网友A:
分板过不了。
这个板子,应该让设计自己去手工焊,长长记性。

网友:
流程上是波峰焊后分板,但现在这情况只能分板后借助载具过炉。
看元件伸出板外多少,后续拼版可以考虑拉开间距加工,如果量大还是做载具划算,需要根据具体数量评估哪个方案合适。

网友:
如果干涉部分突出到另外一块板子的部分没有器件话可以一起焊。

如果有器件那只能手工焊了,不过像楼主这种情况多半都是手工焊少量插件吧。

网友:
接插件 能过波峰焊?  你这个应该是贴完 再焊接

网友:
手工焊长记性好评

网友:
看了楼上各位的评论好评

网友:
分板肯定过不了的。要不就重新拼板,让设计自己去焊长长记性。

网友:
拼版的时候一般把接插件向板边拼,不然一不小心就干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板过不了。
这个板子,应该让设计自己去手工焊,长长记性。

目前还没外发。

之前都是手工焊,觉得太累了。

网友B:
量不大,自己买个锡炉,焊也可以的。我们公司,led灯板。一个灯板500多个灯珠,都是手工 用锡炉焊。很快的。不过我们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不大,自己买个锡炉,焊也可以的。我们公司,led灯板。一个灯板500多个灯珠,都是手工 用锡炉焊。很快的 ...

红胶+锡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不大,自己买个锡炉,焊也可以的。我们公司,led灯板。一个灯板500多个灯珠,都是手工 用锡炉焊。很快的 ...

灯珠跟电阻焊的应该不一样

网友:
电阻没办法,只能手工焊了。这个是费事。

网友:
这种板中间有元件交插的话,最好是中间留一条空板,过完掰断就得

网友C:
量大分板做载具过炉,量少手焊,做四面都是牛角的板也是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分板做载具过炉,量少手焊,做四面都是牛角的板也是这样处理。

1-2k的量 算大还是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1-2k的量 算大还是小

小批量。

这个板子还是SMT之后,手工补插件吧。

如果波峰焊,现在这层的元件根本就波峰焊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k的量 算大还是小

小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