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习生画的电气原理是否可以给80分?

楼主(2018-06-01):
让实习生画了一台机器上的电气原理图,但是我不太懂评价,请大家帮忙评评:

网友:
挺好的,直线都很直

网友:
看上去蛮整齐的。

网友A:
LRS 的电源有大量应用么? 我这儿用了一批,不敢再用了。。。。

网友:
看不懂,好像少了一些

网友:
电气图还是要加上线号吧,一般要做个控制箱,箱子中的走线都要打上线号的

网友B:
这是cad画的吗,这种图eplan比较适合

网友:
对于我们小厂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图纸都是不标准的,基本就一个没更新,有时候是几份图纸凑成一份,有改动基本靠脑

网友:
如果是原理图我认为图没什么问题,如果是标题里的接线图,那就差评了,工人看这个不可能知道该怎么接线。

网友C:
一点都不规范,步进电机有标准的电气图例,建议使用EPLAN等专业制图软件。

网友:
没有设备标识符,比如微型断路器-QF1,驱动器-VF1,接近开关-B1等,这些都是国标里的内容。

网友:
一般电路板等没有标准设备名称的用A表示。

网友:
这是玩单片机画的吧.

网友:
实习生画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D:
L/H ?  难道不是 L/N

网友:
学到了,画电气图用EPLAN

网友:
很不错了。在规范一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ad画的吗,这种图eplan比较适合

eplan安装包太大了,还收费(盗版当我没说)。
我用superworks,有免费和收费版,适合国人的画图习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RS 的电源有大量应用么? 我这儿用了一批,不敢再用了。。。。

我接手的产品哪个二货工程师选型LRS-200-12,纹波大的一逼(空载超过300mv,按明纬的测试方法30cm长屏蔽线,终端并470u+0.1u电容终端测才能到规格书给出的200mv),影响USB3.0设备通信,带个不到一瓦的步进电机电机启动瞬间电压都波动1~2V。郁闷的要死。正在重选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L/H ?  难道不是 L/N

应该是can总线的通讯线。分为CANH和CAN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接手的产品哪个二货工程师选型LRS-200-12,纹波大的一逼(空载超过300mv,按明纬的测试方法30cm长屏蔽线 ...

哎,LRS又便宜,体积又小。

网友:
xy间距 和 yz间距不同。

网友:
y电机, z电机, P电机,标号,不在圆圈正下方

网友:
xyzp控制板,不再同一水平线上

网友:
mark一下  eplan  SuperWORKS

网友:
很整齐,可以给79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LRS又便宜,体积又小。

刚刚在立创商城上买了一些LRS-100,有空测试看看

网友:
建议电源与各控制板电源之间加开关,便于调试及检修

网友:
可以拿80分了

网友:
这个80分没问题

网友:
是个好料,可以好好教。

网友:
还可以打80分吧

网友:
二楼总会有神评

网友:
挺好的,直线都很直 +1

网友:
楼上这么多人人使用EPLAN ,,这玩意需要购买吗?还是有免费使用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LRS 的电源有大量应用么? 我这儿用了一批,不敢再用了。。。。

遇到什么问题了?也准备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接手的产品哪个二货工程师选型LRS-200-12,纹波大的一逼(空载超过300mv,按明纬的测试方法30cm长屏蔽线 ...

这么严重,从哪里买的,不会是假货吧。刚买了一批,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都不规范,步进电机有标准的电气图例,建议使用EPLAN等专业制图软件。 ...

EPLAN有可以“适合个人学习”的安装方法没,试了很多次,没成功,不知道是不是下载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严重,从哪里买的,不会是假货吧。刚买了一批,不敢用了

不是假货,找的代理来源没问题,你可以到官网下载他们的数据手册看看,标称180mv,测试条件是30cm双绞线,终端并470uF并10nf。实测也的确这样测才能测得过

网友:
我觉得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