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上移植freemodbus 在串口中断加OSIntEnter();函数吗

楼主(2018-06-01):
第一次移植ucos  在写入移植freemodbus 中串口中断一定要加
OSIntEnter(); OSIntExit();        函数做处理吗, 看了网上的个别例子什么没有做加
个别开发板串口中断用的是用信号量做处理,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一般最好加上,防止任务调度破坏中断行为,我们实际工程应用中都是加的,不加有概率性出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最好加上,防止任务调度破坏中断行为,我们实际工程应用中都是加的,不加有概率性出现异常 ...

您没用什么信号量或消息处理吧?

网友:
不明白本质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都加上,这也是官方的做法。
必须要加的原因是:
如果在 ISR 触发了任务调度请求,例如释放某个信号量,最终的调度,会发生在 OSIntExit 里面,而且是中断嵌套的最外层的 OSIntEx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没用什么信号量或消息处理吧?

信号量和消息我一般不会在中断中使用,只会在任务间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量和消息我一般不会在中断中使用,只会在任务间传递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这freemodbus的的任务时候是怎么做任务切换的呢
static  void  AppTaskModbus ( void * p_arg )
{
    OS_ERR      err;

          eMBInit(MB_RTU, 0x01, 0x01, 9600, MB_PAR_EVEN); //初始化 RTU模式 从机地址为1 USART1 9600 无校验
          eMBEnable(); //启动FreeModbus
        (void)p_arg;

    while (DEF_TRUE)
      {
          eMBPoll();//总线侦听
         OSTimeDly ( 5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

OSTimeDly ( 50, OS_OPT_TIME_DLY, & err );函数加了延时50还可以能相应到,但是加点 500 就返回不了, 因为要实时监听发过来的数据实时相应,有没有别的切换任务好的办法

看到有的例子没有延时,什么的也能做到任务的切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这freemodbus的的任务时候是怎么做任务切换的呢
static  void  AppTaskModbus ( void * ...

µC/OS-III 的调度策略为优先级抢占 + 时间片轮转。
你要去查一下这些术语的知识。

对于没有延时、或者等待同步对象的线程,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让更低级的任务,没有机会运行。如果现阶段表现没问题的话,只能说没有更低优先级的任务了,暂时看不出问题。

要想实时,就是通过信号量、事件之类的同步对象,来实现实时通知唤醒。

网友A:
延时太长无法响应的话有可能是你的任务堆栈开的不够大,或者接收区有溢出的嫌疑;任务没有延时的话系统就死掉了(一直轮不到其他任务运行),任务调度的核心就是通过延时、中断这些优先级来实现的,建议好好理解下ucos的运行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太长无法响应的话有可能是你的任务堆栈开的不够大,或者接收区有溢出的嫌疑;任务没有延时的话系统就死 ...

多些您的指点

网友B:
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回复了 2 次,但结果好像只有我一人在自言自语,
好吧,或许是我自作多情了,不该插手回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时太长无法响应的话有可能是你的任务堆栈开的不够大,或者接收区有溢出的嫌疑;任务没有延时的话系统就死 ...

我发现你的回复,楼主都跟你互动了。
而我的回复,全部被无视掉,一个帖子就我们两个在与楼主交流,这真是受到一万点暴击。
如果是很多人在交流,没回复到,那还可以理解。
你怎么看?难道我的回复内容是瞎扯的,不值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你的回复,楼主都跟你互动了。
而我的回复,全部被无视掉,一个帖子就我们两个在与楼主交流,这真 ...

首先是我的不对,您说的每句话我有去网上查相关的东西和资料, 对我帮助挺大的,我只是一知半解,恢复怕说错了,
就好像 武林高手指点,小白有有些地方听着有道理,不能全部领悟,只会点点头, 我一句一句恢复感谢 好像刷分的怀疑 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是我的不对,您说的每句话我有去网上查相关的东西和资料, 对我帮助挺大的,我只是一知半解,恢复怕 ...

其实只是要一个良性的反馈互动而已。
不然在强烈对比之下,真是一万点暴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回复了 2 次,但结果好像只有我一人在自言自语,
好吧,或许是我自作多情了, ...

大佬,原谅我没忍住笑了,我也奇怪为啥没跟你回复,结果你自己就问出来了。。。

楼主有点打击回复热情了。。。(看到后面楼主的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原谅我没忍住笑了,我也奇怪为啥没跟你回复,结果你自己就问出来了。。。

楼主有点打击回复热情了 ...

可能他俩是真爱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是要一个良性的反馈互动而已。
不然在强烈对比之下,真是一万点暴击。  ...

好的,我以后回互动的

网友:
加上,会少走弯路,另外信号量用在中断没问题,在任务中获取后可以处理后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你的回复,楼主都跟你互动了。
而我的回复,全部被无视掉,一个帖子就我们两个在与楼主交流,这真 ...

哈哈,做技术的人就是比较直白不喜欢绕来绕去的,看来高手是“吃醋”了,我还真没留意他只回复我了。话说我们这里的人就是“有一说一”,这样看来你的积极性确实受到了打击,换成是我估计也是这样想,越来越喜欢我们的直男社区了:“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做技术的人就是比较直白不喜欢绕来绕去的,看来高手是“吃醋”了,我还真没留意他只回复我了。话说 ...

可能我比较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