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超级电容为无线通信模块提供大电流的可能性

楼主(2018-06-01):
无线模块峰值电流比较大,所以大部分都是采用钽电容中的存储能量补偿无线模块峰值工作电流,很多峰值电流能到几百mA
在嘉里创上发现有一种超级电容,链接如下 http://item.szlcsc.com/39046.html
该超级电容电压为3.3V,可以认为无限次冲放,电容容量为0.22F
电路板工作电压为3.3V,是不是可以直接替代钽电容,不需要考虑充放电电路,这样子有问题吗

网友A:
要看手册呀,   法拉电容有一种是给时钟IC ,掉电保护用的, 内阻很大的, 用在你要求的场合不合适;

另外一种就是你想要的低内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手册呀,   法拉电容有一种是给时钟IC ,掉电保护用的, 内阻很大的, 用在你要求的场合不合适;

另外 ...

有推荐的吗?

网友:
这种电容不可行吧,内阻都100欧姆了,这个只适合做RTC 的备份电池。
如果要提供大电流,有另外一种法拉电容,大块头的,类似电解电容的那个,但是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低功耗系统的话,漏电电流不小

网友(2019-08-08):
请问楼主最终有找到解决办法吗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