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吃店为盐淡盐咸头疼了一年。有搞过盐度测量仪表的请进

楼主(2018-06-02):
老婆小吃店专卖米线,肉汤是米线的魂。但隔三差五就有多位顾客反映汤太咸。但全靠人工品尝控制,总有不稳定的时候。
于是想在汤锅上装一台盐度计,主体挂墙,LED或LCD数字显示,探头拉线,一米左右。能测量0.5%-5%的盐度,精度不作要求,但希望长期稳定。使用温度93度。价钱从100-250能接受。

网友A:
听起来像头痛医脚呢
要不肉汤弄淡点,桌面上放点撒盐罐子试试让客人自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像头痛医脚呢
要不肉汤弄淡点,桌面上放点撒盐罐子试试让客人自己调? ...

假如一般人适宜的咸度是2%,端给你碗5%的咋办 ,投诉到老板这,老板咋办 ,只能加水,然后鲜味不够,咋办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导电性有关呢,楼主可以做个实验测试一下啊

网友:
这是高科技啊,只听说过检查辣度的,也没有看到用什么检查辣度。

网友:
一个固定大小的调料勺就能搞定的问题……
再复杂点,一个0.1精度的电子秤也能解决问题……
固定给别人汤的容量和固定的盐量……

网友:
难就难在稳定性啊

网友B:
按配方操作呢,肉定量,盐定量,水定量是否可行。

网友:
氯离子含量测定

网友:
如果蒸发的量不大的话,可以按一定比例兑好盐水,直接加盐水?

网友:
老家文山这面,盐,味精,佐料由顾客自己添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配方操作呢,肉定量,盐定量,水定量是否可行。

嘿嘿,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饭店做菜很不错,后来就齁咸齁咸的,投诉了N多回,原因是后来买的盐真了,含碘少了,以前的盐咸度根本不够。怎么破?

网友:
众口难调,咸味淡点,桌上放盐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

这种是折射原理的,加糖淀粉之类的都会变化,只能在主要成分为盐时才会准确

网友:
买个称,每次下之前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英国易高有盐分仪,3万多一台。

网友:
楼主先做实验,需要放多少比较合适,然后多买些对应的勺子;一个种类一个,

网友:
比重计行不行?

网友E:
盐水的比重和纯水的比重不一样。不需要定量。定性就行。。不需要电。也很容易清洁,卫生。还不怕高温。

网友:
单纯的水和盐测测量很简单,但是这个很难的,汤里面各种佐料太多,各种检测方式所受到的干扰都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盐水的比重和纯水的比重不一样。不需要定量。定性就行。。不需要电。也很容易清洁,卫生。还不怕高温。 ...

比重计估计不行,因为比重正确不代表盐度正确。或许盐少了而另外一种配料多了,比重也是正确值。不管什么配料都会影响比重。
测电导的或许会好一些,至少这样非盐类都不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像头痛医脚呢
要不肉汤弄淡点,桌面上放点撒盐罐子试试让客人自己调? ...

端上桌后期加盐,和煮的过程中加盐,完全不同味道的~~

喝老火汤有感~~

网友:
这个还和盐的品牌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外面小吃店的肉汤,不全部是由化学品调出来的。

反正我们那店里的鸡肉,鸡骨架,肥瘦肉是漂在汤锅水面上,食客一伸头就能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配方操作呢,肉定量,盐定量,水定量是否可行。

不同批次的食盐不一样咸,按质量称不靠谱

网友F:
咸淡感觉不是完全靠盐来决定,比如炒芹菜时就要少加盐,因为芹菜 加一点盐就很咸.

网友:
    这东西要是能做出来,很实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冻的猪脊骨,市场批发价是3.2元。

鸡骨架是1.2元。

那如果用雪花牛肉煮汤,有几人吃得起呢?甚至小碗是6元,还是7元,都能让一批老太改变消费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淡感觉不是完全靠盐来决定,比如炒芹菜时就要少加盐,因为芹菜 加一点盐就很咸. ...

原料基本是不变的,短时间不变。只要控制相对浓度稳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冰冻的猪脊骨,市场批发价是3.2元。

鸡骨架是1.2元。

也有用做肉丸子的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嘿嘿,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饭店做菜很不错,后来就齁咸齁咸的,投诉了N多回,原因是后来买的盐真了,含 ...

盐还有假的,不是垄断的吗

网友:
我在兰州出差,试吃一下当地的兰州拉面,咸到苦,又麻辣,拿羊汤洗一遍,还是吃不过3口,北方人真的那么重口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盐还有假的,不是垄断的吗

没有假的,都是真的,同为中盐出品,以前的碘含量高,就没有那么咸。后来国家政策说补碘过量了,减少碘添加量,于是咸度高了不少。我买的食盐当然要NaCl,NaCl占的比例高了,自然感觉上就真了对不?更何况无碘盐比加碘的更贵,可见加碘实际上就是在作假。

网友:
如今在外面吃饭,不管大小餐馆,很少吃到过新鲜猪肉 、鸡肉,其他贵点肉更不用说了。

网友H:
控制流程吧,按比例加入,加x份水,就加y份盐,x:y是个固定值

网友I:
测量钠离子浓度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控制流程吧,按比例加入,加x份水,就加y份盐,x:y是个固定值

老实告诉你吧,店里店员最高文化程度小学三年级,使用收银机都很困难,最后我在我写的收银软件中大量使用图片,附加语音,店员才敢用。不是不想招文化程度稍高的,只是来的年轻人一听工资,说回去考虑考虑,没有一个回来继续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量钠离子浓度不行么

就是想测钠离子浓度,或溶液导电性。只是需要干的事多,这个就想买现成的。

网友:
楼主有找到吗?我家小吃店也有这问题。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1006:1124604185:N:咸度计:ed9956f40ea851daffa6dc46863e6fea&ali_trackid=1_ed9956f40ea851daffa6dc46863e6fea&spm=a230r.1.14.1&skuId=3524388712951

网上这种,说是电导率测得,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J:
多做一些口味的样本
请吃货免费吃,点出哪个口味好。
或者花点钱请美食家来品尝。

同一道菜,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口味

网友K:
弄偏淡些,然后让顾客酌量自调

楼主:
刚作了一个试验。用自来水作溶剂,加入水重0.8%,1.2%,2.0%的食盐。
用FLUKE17接不锈钢针测量电阻,基本没有可信度,数值本身在不断跳动,而且数值与浓度间不成线性,甚至不成正比。
但施加3V以上的电压时,电流与浓度是成正比的。3V以下没有规律,这可能就是测量电阻不成功的原因。
好了,如果如此简单,我就自己制作一个交流电压源,然后测量电流电流作为结果显示。
又发现施加电压在9V以上时,数值比较稳定,且与浓度有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弄偏淡些,然后让顾客酌量自调

就是在偏淡让个指标上不稳定,因为完全由店员掌握,店员的状态与心理都会比结果产生影响。

网友F:
楼主要让客户电流过大会电解过多,时间久了就是会影响口感,可以短暂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让客户电流过大会电解过多,时间久了就是会影响口感,可以短暂测量 ...

施加交流电,而且是短时的施加,测完停止施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冻的猪脊骨,市场批发价是3.2元。

鸡骨架是1.2元。

鸡肉是整只鸡,只是去了肉脏与头。你只能说这是饲料鸡,没有味道。我那有一家牛肉米线,真的全是牛肉汤。我一同学请客,三个人消费185元。米线一碗4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控制流程吧,按比例加入,加x份水,就加y份盐,x:y是个固定值

水龙头加水,不好测。让搞个流量计吗?这还得在正确的时刻清零才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冻的猪脊骨,市场批发价是3.2元。

鸡骨架是1.2元。

纠正一个错误,骨架不会漂在水面。

网友L:
准备一个大缸,按比例调好盐水,烧汤料的锅子水少了就用大缸里的加,大缸用完再配,应该就可以做到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准备一个大缸,按比例调好盐水,烧汤料的锅子水少了就用大缸里的加,大缸用完再配,应该就可以做到一致了 ...

好思路,如果电子的仪器不好做,就用这个方法。谢谢。不过得配个大缸,架子。占地不说,还增加清洗工作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龙头加水,不好测。让搞个流量计吗?这还得在正确的时刻清零才有作用。 ...

用适当的瓢或者碗+适当的取盐勺子,一碗水就加一勺盐,大差不差,感觉可行,不过用的加水的碗和加盐的勺子你要先试好

网友M:
还要考虑蒸发吧,煮久了肯定越来越咸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要考虑蒸发吧,煮久了肯定越来越咸

所以实时在线测量是最简单实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作了一个试验。用自来水作溶剂,加入水重0.8%,1.2%,2.0%的食盐。
用FLUKE17接不锈钢针测量电阻,基本没 ...

这个内容标记一下

网友:
光学盐度计,成熟产品。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做一些口味的样本
请吃货免费吃,点出哪个口味好。
或者花点钱请美食家来品尝。

希望是8人认可,一人嫌咸,一人喊淡。但现在是一个月都正常,某天会出现多人反映太咸了。自己一尝,确实咸,然后厨师赶快开始加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希望是8人认可,一人嫌咸,一人喊淡。但现在是一个月都正常,某天会出现多人反映太咸了。自己一尝,确实 ...

换盐的品种了吗? 其它材料是否本来就含盐了?

如果只是一天不正常,可能是失误造成。我们电工焊样板也偶尔把电解电容搞反炸机呢,这个就基本无解,做事多留心就可,没必要搞一套检测有无焊反电容的仪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盐的品种了吗? 其它材料是否本来就含盐了?

如果只是一天不正常,可能是失误造成。我们电工焊样板也 ...

搞个仪表可以让厨师工作轻松,产品质量稳定,对职工的要求降低,不正是我等电工热衷的地方吗。
其实平时没有听到反映一是本人去的时候少,毕竟老婆的店,我不想多插手。
这个想法的起源是本人制作鸡蛋羹的经验,鸡蛋羹的叫法各地不同,就是鸡蛋加水加盐加猪油搅匀,然后隔水蒸,直到蛋液凝固。
一直偏咸偏淡,水多水少的,只有1/4的机会作出满意的产品,在容器上作标记也不行,因为人多时蛋多,鸡蛋本身也有大有小,小蛋30多克,大个的有65克,不好掌握。
于是购了一台最大称量2000克,分度0.1克的电子称,只用了几次就搞定比例。到现在二年多,没有出现过一次废品。还可以根据食客口味偏好调整。已是外甥们上门吃饭时的必上的一道菜。

但我的方法在朋友圈推广时受到抵制,说这不是中国人应有的范,本身中国菜一次与另一次不同的味道就能让人期待。如果每次都一样,就不想吃了。用称称盐称水是德国人的样子,中国人受够了德国人,不想在吃食上也受其影响云云

网友:
哈哈,现在的厨师好像都是尝试放盐

网友N:
引用 楼主:
搞个仪表可以让厨师工作轻松,产品质量稳定,对职工的要求降低,不正是我等电工热衷的地方吗。
其实平时 ...

就是鸡蛋加水加盐加猪油搅匀 ?
没加过猪油啊。一直是几滴豆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作了一个试验。用自来水作溶剂,加入水重0.8%,1.2%,2.0%的食盐。
用FLUKE17接不锈钢针测量电阻,基本没 ...

mark一下,说不定哪天也转行了,这个很有帮助

网友O:
引用 楼主:
搞个仪表可以让厨师工作轻松,产品质量稳定,对职工的要求降低,不正是我等电工热衷的地方吗。
其实平时 ...

哈哈,這就是我罵老婆的地方,我每次做蛋糕做包子做菜都喜歡拿0.01克精度的電子秤和200ml量筒然後設定功率時間按單做,我老婆就不一樣老喜歡隨手放,說了不知道多少次都是一樣,嫌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个仪表可以让厨师工作轻松,产品质量稳定,对职工的要求降低,不正是我等电工热衷的地方吗。
其实平时 ...

家里吃就做淡点
我做鸡蛋羹,经常熟过了,起泡。。。

楼主:
起泡的原因是上部先凝固,下部的气体排出时破坏已凝固的部分所致。
控制凝固的顺序是关键。我的方法是让底部的水浸到碗底,碗底不要有空气,有空气导热不畅。碗上盖一盖子,让上部受热慢。实在不行中途在半凝时打开用筷子搅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是鸡蛋加水加盐加猪油搅匀 ?
没加过猪油啊。一直是几滴豆油。

如果你不是回族,建议试试加猪油的效果。猪油比例要多,个人觉得几滴是不够的,至少得有鸡蛋体积的五分之一。蛋液受热后再搅拌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哈哈,這就是我罵老婆的地方,我每次做蛋糕做包子做菜都喜歡拿0.01克精度的電子秤和200ml量筒然後設定功 ...

你老婆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你已经被马克思洗过脑了。

网友P:
人的舌头阈值个体差异、温漂、各种状态漂移都很大的……我觉得上了仪器还是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人的舌头阈值个体差异、温漂、各种状态漂移都很大的……我觉得上了仪器还是比较难…… ...

好比身高也是一个个体差异很大的数值,但你做条170身高可穿的裤子,你会发现60%的人是可以穿上的。如果你设计成180的,那大多数人都可以穿了。只是觉得太过宽大的人多些。

网友Q:
用饱和食盐水怎么样?
往锅里加时方便计量,拿个勺子就行;
食盐溶解度受温度影响不大,稳定性能好;
好配制,找个桶往里面多加盐就行,加到不溶解,加多了也没事;
这么高的盐度,不变质,可以长时间使用而不用洗刷桶.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饱和食盐水怎么样?
往锅里加时方便计量,拿个勺子就行;
食盐溶解度受温度影响不大,稳定性能好;

饱和盐水你还是得兑水,这兑水的操作就让问题回到了第一步,得靠人工尝。

网友:
就算测出来也没用,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网友Q:
引用 楼主:
饱和盐水你还是得兑水,这兑水的操作就让问题回到了第一步,得靠人工尝。 ...

弄个洗澡的混水阀怎么样,(或者是电动的比例阀)一个管接自来水,一个管接饱和食盐水.混合后往锅里加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弄个洗澡的混水阀怎么样,(或者是电动的比例阀)一个管接自来水,一个管接饱和食盐水.混合后往锅里加 ...

所以先解决测量问题,至于执行机构,还是人肉混水算了

网友(2018-09-26):
做好两种卤汤,老汤咸一点先做好放着,新汤淡一点随米线出锅,吃的时候自己调,不行吗、这样汤的两种配料都固定了,北方哨子面基本就是这样

网友:
老外的做法都是在每个餐台上放个小盐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假的,都是真的,同为中盐出品,以前的碘含量高,就没有那么咸。后来国家政策说补碘过量了,减少碘添 ...

可能是抗板结的亚铁氰化钾的影响

没有分散剂的盐晶体会结成一块,,像雪花一样有粘性,倒出来都是一堆一堆的,放多少盐非常考验功夫

有分散剂的食盐就和沙子一样,能顺畅流动,撒的均 撒的量容易复现

另外,碘酸钾很贵的,造假也要节约成本你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