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元 ,请高人移植Linux 项目, 转换成 visual studio 项目

楼主(2018-06-02):
项目是 github 上的,我在linux 环境编译成功,它是用 cmake 的,项目里有windows 的执行文件,但没有windows的工程
我能力有限搞不定,请高手帮忙,站内信,我的签名出有联系方法

感谢莫大,感谢论坛

网友A:
cmake可以直接生成vs项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ake可以直接生成vs项目的

你可以给他提供帮助,他节省了时间,你收获了劳动价值,这是双赢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ake可以直接生成vs项目的

是的,但是遇到了问题

网友:
VS2017 安装时勾选 Cmake支持,就可以直接导入该文件夹编译

楼主:
感谢大家捧场

网友B:
以后大家问问题,千万要起标题“xxxK,请高人解决”,然后下面会有一堆人给你指点答案,如果只是简单的问题,其实你可以一分钱不花。

但是如果你的标题是“请大家帮忙,解答xxx问题”,那么你的帖子几乎不会有人回复。

网友:
楼上的都是热心人

网友:
跨平台运行?

网友:
改个编译工具没啥,移植接口依赖才是工作量的大头

网友:
其实lz这种人才最可爱,自己有收获,帮助人的人也有回报

网友:
VS会用,这个转换不会,帮顶

网友C:
有Windows的执行文件,也不一定是VS编译的,特别是UI用的GTK+的,这种跨平台项目多半都是MinGW编译的。
可以把GitHub地址发出来看看先,曾经把Linux 0.11内核移植到VS上编译,https://blog.csdn.net/norfa/article/details/214378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Windows的执行文件,也不一定是VS编译的,特别是UI用的GTK+的,这种跨平台项目多半都是MinGW编译的。
可 ...

发站内给您了,目前问题仍没有解决

网友:
刚看了下,这个项目用的Hunter做的包管理,直接就是支持跨平台编译的。
太简单了,直接编译就行了,报酬什么的就算了。

首先装VS2017 VC++,安装的时候钩上VS2015 toolset和CMake。
然后装下Python2和ActivePerl(编译OpenSSL要用)。
开始菜单打开 VS2015 x64 Native Tools Command Prompt,
执行 SET PATH=D:\Microsoft Visual Studio\2017\Enterprise\Common7\IDE\CommonExtensions\Microsoft\CMake\CMake\bin;%PATH%
VS路径换成自己的,给cmake路径加到PATH里。
Git把代码clone下来,进到目录,执行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recursive ,给子模块更新下。
执行 md build,和 cd build,创建并进到编译目录里。
执行 cmake .. -G "Visual Studio 15 2017 Win64" -Tv140,host=x64 ,开始编译依赖库和生成项目文件。
漫长的等待完事后,build 目录里就生成了项目和解决方案文件了。
用VS打开sln文件,给IDE里面编译也行,或者执行 cmake --build . --config Release 编译都行。
这就完事了,一行代码都不用改。

网友:
中途碰到过一个坑,编译默认的Boost 1.64.0版本时,b2 编译的时候分了三百多个线程编译,超过了最大256的限制,报错。
可能由于我的CPU是14核28线程的,分配的编译线程特别多。正常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也碰到这错误了,按下面的方法给Boost和Hunter换成新版本就可以了。

CMakeLists.txt 文件第12,13行改成
        URL "https://github.com/ruslo/hunter/archive/v0.21.9.tar.gz"
        SHA1 "0056188988906abb63a06c6f1aaef01832c62b74"

cmake\HunterGate.cmake 文件第57行,加一句
option(HUNTER_TLS_VERIFY "Enable/disable TLS certificate checking on downloads" ON)

make\Hunter\config.cmake 文件第3行,加一句
hunter_config(Boost VERSION 1.66.0)

改这三个文件后重新编译下就行了,不报错的话不用改。

网友:
我这也算是为论坛做贡献了,希望阿莫不要封我的号啊。注册时间太早,潜水到现在,按封号规则还欠几十个帖子才满足不被封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Windows的执行文件,也不一定是VS编译的,特别是UI用的GTK+的,这种跨平台项目多半都是MinGW编译的。
可 ...

大神!!!

楼主:
感谢诺飞网友的热心回复,我私信给您,今天我下载VS2017按您的步骤去实践一下。感谢莫大的论坛!  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Windows的执行文件,也不一定是VS编译的,特别是UI用的GTK+的,这种跨平台项目多半都是MinGW编译的。
可 ...

感谢,linux-0.11直接编译就能用

网友:
又跟热心坛友学了一招

网友:
跟着大神一起进步!

网友D:
这样的人活该得到帮助。谦虚+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人活该得到帮助。谦虚+给钱!

这样的人活该得到帮助。谦虚+给钱!嗯,最重要的还是给钱

网友:
楼主linux编译成功,为什么要转为vs工程,是为了跨平台运行吗?

网友:
有高手啊

网友:
又增长见识了,好人有好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环境问题的确比较头疼,估计LZ的是Qt的项目用cmake管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大家问问题,千万要起标题“xxxK,请高人解决”,然后下面会有一堆人给你指点答案,如果只是简单的问题 ...

对的,通过很多帖子总结起来就是这样。
因为坛里的圣人太多,说出xxxK,才给了它表现圣人的机会。

网友:
我都也想出3k请人帮我把一个linux开源的github代码改成stm32f4的工程了

网友(2018-08-10):
make,linux 移植到vs下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论坛精神,大家既可以学到楼主也解决问题。不过该给还是要给的,孔老夫子都说过,子贡要给钱

网友:
vs+linux这个项目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