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通用和谐工具(CodeWarrior 及 Autosar MCAL驱动等)

楼主(2018-06-02):
这个是N年前我通过 OlyDbg 跟踪 CodeWarrior 获取Seed生成的针对飞思卡尔采用 Flexlm 8 授权的全系列软件和谐工具(只要 Vendor 为 Metrowerks, 且没有ECC校验的均可和谐).
测试过以下软件, 均有效:
1. CodeWarrior 全系列, 通杀S08, S12, Codefile, PowerPC系列芯片, 直至最新基于 Eclipse 的 10.x 版本.
2. 飞思卡尔针对旗下芯片的 Autosar MCAL驱动包.

使用方法:        手动修改 license.dat, 取消其中的各种限制(去除HostID , 修改时间为 permanent, 修改次数为 uncounted, 修改32K限制等), 然后将 license.dat 文件拖到 lmcryptmetrowks.exe 和谐软件上, 即可生成有效的授权文件.

网友:
谢楼主分享,收藏了,近期可能会用到

网友:
谢谢大神出手。

网友:
大神,厉害了!双手点赞

网友:
大神,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这个nb啊,回去试试

网友A:
楼上有使用成功的么?
我在win10下运行lmcryptmetrowks.exe闪退,不知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有使用成功的么?
我在win10下运行lmcryptmetrowks.exe闪退,不知如何使用。 ...

这是命令行工具, 参数传需要和谐的授权文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把授权文件拖动到这个软件上即可

网友:
这个牛逼啊,100个赞1!!!

网友:
Autosar汽车电子,不菲啊,厉害

网友:
顶起,收藏备用,autosar macal用了吗?

网友B:
我这里是5.1版的,和谐之后还是有32K的限制,但是我看到dat里面还是修改了一些内容。这个是原版license里面的内容,是不是不能用你这个软件啊?

#
##################################################################
####  CW HC12 v5.1 license
##################################################################
#
INCREMENT Win32_CWIDE_Unlimited metrowks 5.900 permanent uncounted \
        C10A4505A261 VENDOR_STRING="CodeWarrior IDE 4.2 or later, \
        Windows" HOSTID=ANY ck=134 TS_OK
INCREMENT ProcessorExpertHCS12 metrowks 1.001 permanent uncounted \
        3DBC1127AF17 VENDOR_STRING="Basic \
        beans;1880BA310687F4EDA26BE3E59EB4D4E0" HOSTID=ANY ck=64 TS_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5.1版的,和谐之后还是有32K的限制,但是我看到dat里面还是修改了一些内容。这个是原版license里面 ...

需要加入相应的feature才行, 比如加上下面这些,HC12(X)的C编译才没有限制

FEATURE HI100300 metrowks 6.000 permanent uncounted 0A597CDF603D \
        VENDOR_STRING="HC12 Compiler ANSI-C" HOSTID=ANY ck=112
FEATURE HI100300 metrowks 6.000 permanent uncounted A3497EBCD7F5 \
        VENDOR_STRING="HC12 Compiler C++ Extension" HOSTID=ANY ck=161
FEATURE HI100340 metrowks 6.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7CF8C59EDB \
        VENDOR_STRING="HC12 Macro Assembler" HOSTID=ANY ck=170
FEATURE HI100350 metrowks 6.000 permanent uncounted A58E27FA3A00 \
        VENDOR_STRING="HC12 Linker" HOSTID=ANY ck=115
FEATURE HI407283 metrowks 6.000 permanent uncounted F6F340FEF9A2 \
        VENDOR_STRING="HC12 Assembly Debug" HOSTID=ANY ck=171
FEATURE HI407284 metrowks 6.000 permanent uncounted EEC3BA05D9D6 \
        VENDOR_STRING="HC12 C Debug" HOSTID=ANY ck=174
FEATURE HI100360 metrowks 6.000 permanent uncounted 735F109FEF8D \
        VENDOR_STRING="HCS12X Compiler ANSI-C" HOSTID=ANY ck=106
FEATURE HI100370 metrowks 6.000 permanent uncounted 718D58757673 \
        VENDOR_STRING="HCS12X Compiler C++ Extension" HOSTID=ANY ck=95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工具的作用是对修改后的license.dat进行和谐, 如果license.dat本身就没有相应的feature, 那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
这个好,mark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加入相应的feature才行, 比如加上下面这些,HC12(X)的C编译才没有限制

FEATURE HI100300 metrowks 6. ...

真乃神人也,哈哈,果然可以了,编译到39K也可用了。

网友:
最好是写一个使用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好用,支持。想了解下不同版本的codewarrior,怎么知道相应的feature呢

网友:
NB的工具,有机会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
有机会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
Mark, 这个强大了!

网友(2018-07-16):
以前也弄过类似的LICENSE。

网友:
有个小问题哈,  codewarrior 会不会联网验证    是正版or 破解版呢?

网友:
下载下来使用下。楼主牛啊,我买了个licesen,安装方式真的特别麻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强大的工具!

网友:
收下备用,感谢。

网友:
厉害了,收藏起来。准备用飞思卡尔的dsp。

网友:
谢谢楼主 回去试用一下

网友:
收藏备用,谢谢共享

网友(2018-09-03):
收藏备用  感谢大神

网友:
WIN7 64位运行崩溃

网友:
#1楼你好!我这里是5.1版的,怎么和谐,发个图片,谢谢!

网友:
多谢分享,以备后用

网友:
这么强大!试试看

网友:
支持S32K148吗?

网友:
飞思卡尔通用和谐工具 Mark

网友(2018-12-06):
win10 破解CW5.1不管用

网友C:
CW 10.7 License可用,基于10.2 license做的修改,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备用,刚在论坛买了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CW 10.7 License可用,基于10.2 license做的修改,非常感谢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取于论坛,归于论坛
license.dat文件内容如下:
INCREMENT ProfessionalEditionMCU metrowks 10.7 permanent uncounted \
        D759FF2F064C VENDOR_STRING="Professional Edition MCU 10.7 " \
        HOSTID=ANY TS_OK

网友:
好东西就喜欢通杀

网友(2019-01-14):
楼主牛逼,网络上不容易找到针对CW的和谐,有时间试试是否有效

网友(2019-03-07):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D:
win10家庭版的,打开没反应。出来一个窗口,但是,把.dat文件拉进去,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家庭版的,打开没反应。出来一个窗口,但是,把.dat文件拉进去,没有任何反应 ...

把修改了时间、文件大小等限制后的license.dat 拖动到 lmcryptmetrowks.exe 文件上即可了。
今天给测试的电脑装了Codewarrior 10.6 , Win10系统, 和谐后成功取消了30天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修改了时间、文件大小等限制后的license.dat 拖动到 lmcryptmetrowks.exe 文件上即可了。
今天给测试的 ...

能否帮忙 上传一个license.dat文件。我的license.dat文件里面,只有这些内容。也不知道怎么添加项
INCREMENT ProfessionalEditionMCU metrowks 11.0 06-apr-2019 uncounted \
        59BE24161945 VENDOR_STRING="Professional Edition MCU 11.0 " \
        HOSTID=ANY TS_OK

我这个是试用版的,3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帮忙 上传一个license.dat文件。我的license.dat文件里面,只有这些内容。也不知道怎么添加项
INCREM ...

把 06-apr-2019 替换成 permanent 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 06-apr-2019 替换成 permanent 即可

NB,谢谢兄弟了,可以用了。

总结一下使用过程:
1、将license.dat文件中的日期,替换为permanent
2、将.dat文件拖到和谐工具上(拖到图标上即可,不是运行完的命令窗口)

再次感谢

网友(2019-08-22):
请问版主,这个和谐后能打开PE就是高级模式下对FLASH的功能限制嘛? 请帮忙回复 谢谢  另外,
例如:
INCREMENT Win32_CWIDE_Unlimited metrowks 5.900 permanent uncounted \
        402E85250221 VENDOR_STRING="CodeWarrior IDE 4.2 or later, \
        Windows" HOSTID=ANY ck=72 TS_OK
INCREMENT ProcessorExpertHCS12 metrowks 1.001 permanent uncounted \
        84031167CFB7 VENDOR_STRING="Basic \
        beans;1880BA310687F4EDA26BE3E59EB4D4E0" HOSTID=ANY ck=91 TS_OK

HOSTID  这个是代表ID  是把这行HOSTID=ANY 都删掉嘛?
修改时间为 permanent,
修改次数为 uncounted,
修改32K限制 ,这个在哪里改?

网友(2019-09-25):
这个对使用CodeWarrior 蛮有用的

网友:
#
##################################################################
####  CW HC12 v5.1 license
##################################################################
#
INCREMENT Win32_CWIDE_Unlimited metrowks 5.900 permanent uncounted \
        C10A4505A261 VENDOR_STRING="CodeWarrior IDE 4.2 or later, \
        Windows" HOSTID=ANY ck=134 TS_OK
INCREMENT ProcessorExpertHCS12 metrowks 1.001 permanent uncounted \
        3DBC1127AF17 VENDOR_STRING="Basic \
        beans;1880BA310687F4EDA26BE3E59EB4D4E0" HOSTID=ANY ck=64 TS_OK

现在这个beans 是Basic,导致处理器专家有些函数是灰色的。能弄一个全功能的license吗

网友E(2020-02-01):
请问楼主如何获得11.0版本的 license,30天试用版那种,因为只有获得这个原始的license,才能使用工具和谐

然而我重装软件的时候丢失了之前的license ,现在官网只有11.1的 license
前一个把版本11.0无法获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如何获得11.0版本的 license,30天试用版那种,因为只有获得这个原始的license,才能使用工具和谐

11.0 和 11.1 的License 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我好像有个cw,当时找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和谐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0 和 11.1 的License 应该是通用的

如下图,找不到license
没有任何加工过

#CodeWarrior for MCU Professional Edition EVAL - CodeWarrior for MCU
#Professional Edition (Windows - Eclipse) Evaluation / Updates for apple apple
#Software Account
# License for ANY
INCREMENT ProfessionalEditionMCU metrowks 11.1 01-mar-2020 uncounted \
        E54F64715590 VENDOR_STRING="CodeWarrior for MCU Professional \
        Edition (Windows - Eclipse) Evaluation / Updates" HOSTID=ANY \
        ISSUER="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SSUED=31-jan-2020 ck=128 \
        SN="FSL - 29511207" TS_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下图,找不到license
没有任何加工过

metrowks 11.1  把 11.1 改成 11.0就行 后面的日期改成永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metrowks 11.1  把 11.1 改成 11.0就行 后面的日期改成永久。

我已经改过,无效
另外我新下载了11.1
使用官方注册下来的license直接放到安装目录下都无法找到
和上面个的图一样的结果
这里已经不是和谐与否的问题了
是我根本就没有成功加载过license
我的电脑半年前成功的安装过10.0,且用你的工具和谐过,
我是这几天在家里卸载后重新安装软件的时候
忘记了半年前如何成功的
现在迷茫了,难道这个license不是直接COPY到安装目录下?需要什么其它操作被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etrowks 11.1  把 11.1 改成 11.0就行 后面的日期改成永久。

非常感谢热心的回复,我已经解决了
是我复制错了目录
必须在MCU目录下才行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了,之前还有套9.9的开发板吃灰中。

网友(2020-04-03):
EB tresos 的试用能无限延长吗

网友(2020-07-05):
引用 楼主:
需要加入相应的feature才行, 比如加上下面这些,HC12(X)的C编译才没有限制

FEATURE HI100300 metrowks 6. ...

加上了FEATURE,然后拖到Imcrypt里面。dat文件有修改。但是xgate编译,还是报limitation code size >512 bytes.

网友(2020-10-19):
秀,5.1的和10.6的都搞定

网友:
这个牛,找个机会试试。

网友(2021-06-16):
我用的是CW2.1,下面是原来的license.dat,请问怎么加FEATURE?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
#            MPC55xx MPC56xx V2.x                     #
#######################################################
INCREMENT Win32_PLUGINS_PPCCPU_MPC55xx metrowks 1.0 permanent \
        uncounted A14591A89164 VENDOR_STRING="MPC55xx CPU Plugins" \
        HOSTID=ANY ck=79 TS_OK
INCREMENT Win32_CWIDE_Unlimited metrowks 5.5 permanent uncounted \
        0CBFB52552B1 VENDOR_STRING="CodeWarrior IDE 4.2 or later, \
        Windows" HOSTID=ANY ck=149 TS_OK
INCREMENT Win32_Plugins_Comp_PPC metrowks 8.0 permanent uncounted \
        195E3E33CA10 VENDOR_STRING="131072 bytes of code, PPC build \
        tools" HOSTID=ANY ck=77 TS_OK
INCREMENT WIN32_PLUGINS_PPC metrowks 8.0 permanent uncounted \
        120885117B48 VENDOR_STRING="EPPC Plugins" HOSTID=ANY ck=97 \
        TS_OK
INCREMENT Win32_Plugins_Link_PPC_128K metrowks 8.0 permanent \
        uncounted 34FDB3A631AF VENDOR_STRING="PPC linker" HOSTID=ANY \
        TS_OK

#######################################################
# Installer generated keys below, if any              #
#######################################################

网友(2022-06-20):
太强了大佬,之前一直靠补丁 link.dll 来解决授权过期的问题,现在总算可以安心用原版了

网友(2022-07-29):
哪位大哥能发个CW10.6下载地址啊,我百度了半天下不到10.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