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使用经验的大牛讨论下新唐n32926与nuc972的稳定性

楼主(2018-06-03):
最近需要做一个低成本项目,在n32926与nuc972两个型号之间选择徘徊,之前没有使用过新唐的任何芯片,想通过论坛里有使用经验的技术大牛们给些建议,两芯片价格nuc972要低些,而且性能也要比前者好些。稳定性上在论坛里也有人对前者有过诟病,但还是希望再能有人指点一下,因为听说新唐的芯片资料都很少,不知道用nuc972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n32926的资料我却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从代理商处获得的。

网友A:
972是工业级的,N329好像不是工业级产品吧

网友B:
如果你人工成本很低的话,有人有精力去发现和避开一些缺陷的话,可以使用,毕竟便宜。我已经报废过一批972了,芯片设计缺陷,只要上机了也是不能退的。我就是花了大量的时间避开了一些缺陷了,改其它也需要时间,所以现在也将就用着。

网友B:
我另一款产品从stm8替换成stm32,我只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搞掂。用972做另一个产品,用了一年多,现在我都不怎么敢修改底层硬件的驱动了,哪怕是一个管脚输入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另一款产品从stm8替换成stm32,我只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搞掂。用972做另一个产品,用了一年多,现在我都不怎 ...

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D:
推荐下 ATMEL 的AT91SAM9X5系列 比如AT91SAM9G25 AT91SAM9X35 用了好多年了,从没掉过链子。
现在可以看下IMX6UL 。高性能的可以看IMX6 S D Q。
都是工业级的,比较推荐,坑比较少,资料非常棒。

这几个片子我都量产过,没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比如上电复位随机性失败(好像已经修复了,至少我的使用环境现在的新版本没这个情况了),要用ADC就必须上32K晶振,管脚配置不确定性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人工成本很低的话,有人有精力去发现和避开一些缺陷的话,可以使用,毕竟便宜。我已经报废过一批972 ...

不可能吧,我们都用了上千片了,没发现什么毛病。

网友:
稳定,十分的稳定!

网友A:
很奇怪NUC977引脚少了功能少了,反倒比972要贵不少,难道是用量少的原因么。就是觉得972芯片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NUC977引脚少了功能少了,反倒比972要贵不少,难道是用量少的原因么。就是觉得972芯片太大了{:dizzy: ...

使用量少的,价格就会贵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NUC977引脚少了功能少了,反倒比972要贵不少,难道是用量少的原因么。就是觉得972芯片太大了{:dizzy: ...

我也是觉得972个头大,但是972比977便宜,用的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上电复位随机性失败(好像已经修复了,至少我的使用环境现在的新版本没这个情况了),要用ADC就必须上3 ...

能再说多点坑吗?给后来者提个醒。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觉得972个头大,但是972比977便宜,用的人多。

批量用没?有没发现什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2是工业级的,N329好像不是工业级产品吧

这两天看了下资料,确实是这样的,看来可以选定nuc97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人工成本很低的话,有人有精力去发现和避开一些缺陷的话,可以使用,毕竟便宜。我已经报废过一批972 ...

有这么恐怖吗?是哪方面的缺陷,我看也有很多人在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下 ATMEL 的AT91SAM9X5系列 比如AT91SAM9G25 AT91SAM9X35 用了好多年了,从没掉过链子。
现在可以看下I ...

谢谢你的建议,以前也用at91的,但是我是想换TQFP封装的,BGA的太麻烦了,做PCB板麻烦,焊接更麻烦,不适合我这种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NUC977引脚少了功能少了,反倒比972要贵不少,难道是用量少的原因么。就是觉得972芯片太大了{:dizzy: ...

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上电复位随机性失败(好像已经修复了,至少我的使用环境现在的新版本没这个情况了),要用ADC就必须上3 ...

这会不会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吧,我们都用了上千片了,没发现什么毛病。

像楼上说的上电随机失败这种情况有遇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觉得972个头大,但是972比977便宜,用的人多。

功能多,又不差几块钱,对于工业应用来讲个头其实不是那么大影响,所以干脆用功能大的,这样一来,量就大了,价格反而下来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会不会是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呢

他们厂家已经承认是设计bug了,但我的已经上机就不给退了。所以新版本已经改了。当然有可能是我的设计问题,但我stm8改用stm32打板一次性成功。只能说大厂的好处就是自己省事很多了。

网友H:
有些特定使用环境下  系统会暴露出很多问题
后面厂家也承认再改进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批量用没?有没发现什么坑?

片子刚出来的时候是有BUG,现在基本都改好了。我看别人批量用在出口的税控机上。

网友A:
972价格已经做到28左右了,优势巨大啊。我打算上RTT,比F4,F7性价比高很多啊。  不过可惜RTT官方没有基于972移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972价格已经做到28左右了,优势巨大啊。我打算上RTT,比F4,F7性价比高很多啊。  不过可惜RTT官方没有基于9 ...

实际的最小系统大概需要多少成本?972得加一片nand flash  来启动,是吧?我们现在用STM32F407,才22,不需要其它的什么东西就能启动,不过性能有点不足了,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

网友:
用SPI FLASH就可以了,一般F4上也会有片SPI FLASH用来存东西吧,所以基本不增加成本呀。 而且现在4M的FLASH才一块多,128M的NAND也才六七块。只是布板来说2层板的话得大板才能布通了,电源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厂家已经承认是设计bug了,但我的已经上机就不给退了。所以新版本已经改了。当然有可能是我的设计问 ...

新版的已经改了?那看来大哥你成了这个芯片走向稳定的一个试验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特定使用环境下  系统会暴露出很多问题
后面厂家也承认再改进当中

愿意改就行,就怕有bug没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的最小系统大概需要多少成本?972得加一片nand flash  来启动,是吧?我们现在用STM32F407,才22,不 ...

跑不了linux呀,做界面麻烦呀,一个qt就解决的问题,stemwin要做到同样效果,那真是有点麻烦呀,而且移植不同型号的话,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2价格已经做到28左右了,优势巨大啊。我打算上RTT,比F4,F7性价比高很多啊。  不过可惜RTT官方没有基于9 ...

972有mmu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肯定上linux呀,这款芯片如果稳定,跑界面性价比应该比st的好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楼上说的上电随机失败这种情况有遇到吗

没有,以前只出现过启动的时候网卡会出现一个错误导致内核挂掉,自己把驱动修改了就好了。反正我用的挺好的。性价比高。

网友I:
同样遇到随机上电不成功bug的顶一下。

网友J:
以前关注过972,也找到一些资料,可惜不知道是不是最新不想折腾就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以前关注过972,也找到一些资料,可惜不知道是不是最新不想折腾就放弃了

ftp://nftp.nuvoton.com/
Username: LONBON_hxh
Password: Fp9ag+mv

这个是新塘原厂更新FTP账号,进去后找到NUC970文件夹,里面就有有最新程序,可以下载

还有github上的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Micro-ARM7-ARM9-Family

https://github.com/yygg/nuc972_rtthre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ftp://nftp.nuvoton.com/
Username: LONBON_hxh
Password: Fp9ag+mv

这个确定是最新的?之前找到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以前只出现过启动的时候网卡会出现一个错误导致内核挂掉,自己把驱动修改了就好了。反正我用的挺好 ...

软件还有得改,就怕硬件不稳定。驱动有问题?是直接卡死在网卡启动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遇到随机上电不成功bug的顶一下。

不是吧,有解决吗?你遇到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的,不知道最新一版是不是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p://nftp.nuvoton.com/
Username: LONBON_hxh
Password: Fp9ag+mv

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他们厂家已经承认是设计bug了,但我的已经上机就不给退了。所以新版本已经改了。当然有可能是我的设计问 ...

问一下这个bug是在哪个时间节点前?手上还有一批972,如果可以就去调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这个bug是在哪个时间节点前?手上还有一批972,如果可以就去调换

17年下半年的应该可以了。具体的可能更前一点吧。

网友:
我的是17年3-4月份的时候的货,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调换?知道渠道吗?

网友L(2018-09-11):
上电随机启动不起来 是因为上电时序配置的不正确,也包括电容精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上电随机启动不起来 是因为上电时序配置的不正确,也包括电容精度的问题。 ...

谢谢大牛指点,你是遇到过这情况吗。这芯片对电容精度也有要求呀,别的芯片电容影响很小的,请问上电时序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J:
楼主现在用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现在用上了吗?

硬件都还没调,没有时间,估计要过段时间

网友M(2019-06-28):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人工成本很低的话,有人有精力去发现和避开一些缺陷的话,可以使用,毕竟便宜。我已经报废过一批972 ...

能说说什么原因具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下 ATMEL 的AT91SAM9X5系列 比如AT91SAM9G25 AT91SAM9X35 用了好多年了,从没掉过链子。
现在可以看下I ...

主要成本比Nuc972贵,而且还要外置ddr,成本增加布板也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上电复位随机性失败(好像已经修复了,至少我的使用环境现在的新版本没这个情况了),要用ADC就必须上3 ...

没法实现这个问题。2017年底开始使用nuc972

网友N:
NUC972用在通讯管理机上,用了不少,没发现什么问题,只用串口与以太网口,跑linux系统。加了外部看门狗,没有发现异常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N:
NUC972用在通讯管理机上,用了不少,没发现什么问题,只用串口与以太网口,跑linux系统。加了外部看门狗, ...

外部看门狗你用的啥片子?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外部看门狗你用的啥片子?

用的STC带看门狗的单片机实现的,包括上电复位,看门狗功能。用STC自带的看门狗保证自己可靠不死机。然后一个IO控制NUC972的复位,一个IO用于喂狗,1个IO接指示灯用闪烁频率显示各种状态(上电复位期间快速闪,正常期间同步于喂狗IO(1Hz),发生看门狗启动后,用一长N短显示看门狗动作次数,最多显示20次动作)。上电时会连续复位2次,发生复位后会闭锁NUC972看门狗功能60S,等系统启动并加载相关进程。看门狗启动时间设为1.5S。

网友:
引用 网友M:
能说说什么原因具体的吗

前面我说了一些,现在我还有一个情况是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要用ADC就必须有32k晶振,而且有些还不能起振,把那个晶振移到别的板子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的STC带看门狗的单片机实现的,包括上电复位,看门狗功能。用STC自带的看门狗保证自己可靠不死机。然后 ...

你用STC哪个型号的片子?我也想试试,前面我本来打算用n76e003来做,但是那个片子好多人说坑比较多,就一直没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