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交流—北京市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你们能拿几多分?

楼主(2018-06-04):
你有的器材:
元件清单:一个NE555,一个74LS74,一个LM324,外加电阻,电容

电源:一个+10V的电源
外加导线

第一问:设计制作一个产生矩形波的信号源(20分)
(1)输出频率覆盖范围:8kHz~10kHz
(2)输出波形占空比:60%~80%

第二问:对上述的信号进行二分频(10分)
(1)输出信号幅度:TTL电平
(2)输出阻抗:约600Ω

第三问:将二分频输出矩形波转换为锯齿波(20分)
(1)锯齿波上升和下降段线性度良好
(2)锯齿波产生电路输出阻抗:约600Ω

第四问:从5kHz频率的多次谐波中提取基波(30分)
从5kHz多谐波(方波或锯齿波任一种)中提取基波分量,要求提取该电路:
(1)5kHz基波输出电压幅度:峰峰值至少7V(无明显失真)
(2)输出阻抗:约600Ω

第五问:从5kHz频率的多次谐波中提取三次谐波(20分)
从5kHz多谐波(方波或锯齿波任一种)中提取三次谐波分量,要求提取该电路:
(1)5kHz三次谐波输出电压幅度:峰峰值至少5V(正弦波无明显失真)
(2)输出阻抗:约600Ω

楼主:
首先我答一下我做的题目,希望群里的前辈多多指教:

第一问:NE555电路

第二问:74ls74二分频

第三问:运放积分电路

目前比较困惑的问题,输出阻抗约600Ω,就加电阻吗?

网友A:
第4,5问要用滤波器吗,带通还是低通?

网友:
跟国家电赛复测的题目一个套路呀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输出阻抗600欧,这个指标给的不明确;国家电赛复测明确说,带600欧电阻负载的情况下保证输出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输出阻抗600欧,这个指标给的不明确;国家电赛复测明确说,带600欧电阻负载的情况下保证输出信号 ...

反正我是直接加的一个600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4,5问要用滤波器吗,带通还是低通?

我也不清楚呀,我对什么基波,谐波什么的,不懂

网友C:
跟当年2011的全国电子设计竞赛复赛题很像的嘛

网友D:
后面两个应该是带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呀,我对什么基波,谐波什么的,不懂

不是吧,不是工科的?要做带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不是工科的?要做带通滤波。

是工科呀,当时上课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注意,一直没有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两个应该是带通。

直接算出基波的三次谐波的频率然后带通滤波???

网友F:
输出阻抗以前做电赛的时候都是直接加的电阻
4直接低通就好了,弄个带增益的滤波器,或者先滤波在放大也行
5需要带通,不过3次谐波还要求5v,324不知压摆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阻抗以前做电赛的时候都是直接加的电阻
4直接低通就好了,弄个带增益的滤波器,或者先滤波在放大也行
5 ...

有没有电路呀?

这是大二的题目,我就上午随便做了一下,45两问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G:
不难啊,555产生波形,74分频,LM324做方波到三角波变换,然后324再做两个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难啊,555产生波形,74分频,LM324做方波到三角波变换,然后324再做两个带通滤波器 ...

基波和三次谐波怎么算出来他们的频率呀?

我也知道是带通滤波呀,不好意思,对这一块不是很熟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基波和三次谐波怎么算出来他们的频率呀?

难道5KHZ不是基波频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5KHZ不是基波频率么?

那三次谐波是15khz???不是要傅里叶变换嘛,这一块当时没有开课,自己也没有看书,哎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三次谐波是15khz???不是要傅里叶变换嘛,这一块当时没有开课,自己也没有看书,哎   ...

对呀,傅立叶没毛线关系啊。3次谐波就是15k,直接用带通滤波出来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电路呀?

这是大二的题目,我就上午随便做了一下,45两问不知道怎么搞 ...

可以买本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看看, 当初就是那么学怎么用运放设计滤波器的。实际用其实没必要自己算,直接用软件设计就好了。主要是复赛的时候不能用电脑,但是可以带书之类的,所以还是建议学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买本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看看, 当初就是那么学怎么用运放设计滤波器的。实际用其实没必要自己算,直 ...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呀,傅立叶没毛线关系啊。3次谐波就是15k,直接用带通滤波出来就好了。 ...

好的好的,那我基本知道了。

那个输出阻抗是直接接对应的电阻把?

网友H:
完全是课后题的难度啊……第一问第二问,数电里面的。第三问,模电的有源积分电路。最后两问模电滤波器+信号与系统的一点概念。非常基础,但是只会背题考试的绝对死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电路呀?

这是大二的题目,我就上午随便做了一下,45两问不知道怎么搞 ...

楼主,你还是把教材好好啃一啃……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三次谐波是15khz???不是要傅里叶变换嘛,这一块当时没有开课,自己也没有看书,哎   ...

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你中学数学都没学明白……
倍角公式是什么还记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全是课后题的难度啊……第一问第二问,数电里面的。第三问,模电的有源积分电路。最后两问模电滤波器+信 ...

厉害厉害,麻烦都做一下,给我们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你中学数学都没学明白……
倍角公式是什么还记得不? ...

这有什么关系,倍角是倍角,谐波是谐波,概念都不同,你要非说是简单的倍数,我也没办法,只觉得很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关系,倍角是倍角,谐波是谐波,概念都不同,你要非说是简单的倍数,我也没办法,只觉得很牛逼 ...

说的你很精通似的
我只能说无知者无畏,无知是你炫耀的资本
连百度一下的本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阻抗以前做电赛的时候都是直接加的电阻
4直接低通就好了,弄个带增益的滤波器,或者先滤波在放大也行
5 ...

昨天试了一下带通滤波,进行45问,但是发现带通滤波设计的不好,开始波形有输出,基波5Khz,不知道为什么是衰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带通滤波,进行45问,但是发现带通滤波设计的不好,开始波形有输出,基波5Khz,不知道为什么 ...

还是建议专门学一些怎么用运放搭滤波器,里面学问还是挺多的。另外只需要基波的画,低通就好了,如果是三次谐波幅度肯定比较小。按照傅里叶变换,阶次越高幅度会越来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建议专门学一些怎么用运放搭滤波器,里面学问还是挺多的。另外只需要基波的画,低通就好了,如果是三 ...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我会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当年2011的全国电子设计竞赛复赛题很像的嘛

是的,有同感,不过要产生是正弦波。当时我们直接用矩形波滤的。

网友I:
这个不用555就可以实现了啊,把324当运放用和RC网络组成RC震荡电路输出底谐波的近似正弦信号。在经过324整形成方波,再经过比例积分器输出三角波,再阈值可调生成pwm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用555就可以实现了啊,把324当运放用和RC网络组成RC震荡电路输出底谐波的近似正弦信号。在经过324整 ...

人家给的器件你必须用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人家给的器件你必须用啊!!

不用那么教条吧,这里可都是工程师,不是老师,都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提出和制造问题的

网友K:
努力一下,30分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那么教条吧,这里可都是工程师,不是老师,都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提出和制造问题的  ...

工程师也要用这几个东西呀,可能楼上那个人很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努力一下,30分还是没问题的

嗯嗯,是的

网友L:
作为电工,这些看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
表示还不能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作为电工,这些看的糊里糊涂的!

哈哈哈,是吧,我也是周末早上看到的,就看了一下

楼主:
一样一样,我也是,论坛有厉害的人,没做而已,等我把手上事搞完了,做个板子,测试波形来交流!!

楼主:
这几个题综合考察学生的模电,数电,信号处理,和一些实际应用

现场只有芯片的内部原理图,手册都不给!

网友M:
没人告诉你复赛要拿模电实习那本指导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人告诉你复赛要拿模电实习那本指导手册吗

标题没看到是北京是的电子设计大赛嘛,不是复赛,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呀,就是没人做题,尴尬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标题没看到是北京是的电子设计大赛嘛,不是复赛,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呀,就是没人做题,尴尬 ...

呵呵,你知道这道题的来历吗?
谁要给你做题啊,随便一本电路实验教材满满都是答案
自己不学无术就别想着来刷莫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你知道这道题的来历吗?
谁要给你做题啊,随便一本电路实验教材满满都是答案
自己不学无术就别想着 ...

哈哈哈哈hahhhhhh

网友N:
我能说工作了快10年了都不会吗
哈哈

网友:
从来没用过一片555,74LS74,。。。。。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能说工作了快10年了都不会吗
哈哈

工程和实际理论肯定不一样
这几个题综合考察学生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水平,还是有一定意义,特别是45两问,我收获挺大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工程和实际理论肯定不一样
这几个题综合考察学生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水平,还是有一定意义,特别是45两 ...

胡说八道
工程干不了的100%是技术理论不过关
说理论和工程不一样的都是没水平的

网友:
好吧,这些看着都认识,但完全不知道怎么弄了。以前学的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
工作四年,表示一脸懵,完全用不到

网友(2018-08-27):
引用 网友H:
胡说八道
工程干不了的100%是技术理论不过关
说理论和工程不一样的都是没水平的 ...

正确啊 理论不行实际也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