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终端设备边供电边进行太阳能充电对电池的损耗

楼主(2018-06-04):
  现在有一个终端低功耗的项目由于要求芯片一直工作,,所以低功耗至少达到100ua,加上每天会用GSM发24次数据

  给服务器,所以电池功耗会很大,现在考虑加上太阳能充电板进行充电,但是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

  所以问下大家有没好的方案减缓对电池的损耗,而且又可以对电池进行充电,,对这一块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A:
谁说“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的?

楼主说的

网友:
充电时候电池板电流小于100uA吗?如果不小于怎么会对锂电池边充电边耗电?

网友:
如果电池的容量有富裕的话,把充电截至电压适当降低。

网友:
如果充电设备无法改变的话呢,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个4.35V的大容量的电池上去即可。

网友:
谁说“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的?+1

网友:
谁说“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的?+2

网友:
谁说“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的?+3

网友:
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会不会损害电池寿命。

网友B:
谁说“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的?+4

网友C:
谁家的锂电池这么先进,能边充电边放电?
谁能吸气的同时呼气?

网友:
损耗很大理论依据在哪?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的?

我听搞硬件工程师说的,,这个是我的项目需求,,所以我想集思广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边充电边耗电对锂电池的损耗会很大”的?+4

指的是对电池的伤害,,导致充电电池用的时间短。。我对这一块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家的锂电池这么先进,能边充电边放电?
谁能吸气的同时呼气?

但是设备白天也要工作呀。。不能停掉设备让它先充电吧。我对这一块不是很懂。。还是当电压低于一定值的时候可以用太阳能充电

网友: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锂电池损坏,主要是2种原因。1种是过充电,另1种是过放电。
在保证电池容量足够的前提下,可能适当降低恒压充电电压,可以大幅度提高锂电池的循环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设备白天也要工作呀。。不能停掉设备让它先充电吧。我对这一块不是很懂。。还是当电压低于一定值的时 ...

加在电池两端的电压高于电池的电压,就是充电,低于电池的电压,就是放电,电压正好相等,不充也不放。

网友:
其实不是边冲边放对电池不好,而是一直充满对锂电不好。
电池是不知道边冲边放的,电池只是感觉充电电流变小了(系统工作电流小于充电芯片的充电电流),或者干脆变成了放电(系统工作电流大于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