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话费求激光二极管的固定方案

楼主(2018-06-04):
现要将1000多只激光二极管安装在设备上,激光二极管发出的光对准前面三四十厘米处的点,误差在半毫米之内,现在不知用什么方法固定这些激光二极管。
激光二极管装在直径六毫米,长十毫米内的铜筒内,安装有误差,就是说让外壳整齐排列,发出的光也不是整齐的。因此排列外壳整齐的办法不行。
好像只能一只一只的校正,但是每只的固定成问题。有网友推荐用704胶固定,我试过,704、玻璃胶等胶固定时流动性比较好,点胶放上激光二极管,动一动电源线二极管就动了,而且每只固定有很长时间,不适合上千只二极管的应用。
我用热熔胶固定,点胶固定,将二极管固定的过程,手不停地抖动,等胶凉了也没固定好。二极管放在载体上,再将热熔胶打上固定,如果外壳铜套两头都贴在载体上还好,但是可能需要一端高一端矮,这样又增加了不稳定性,也是手抖。
手抖不用抖得很厉害,激光二极管有放大作用,微小的抖动都给你放大了。
与网友推荐uv固化胶,有网友说这种胶不行,它是粘面对面的胶,激光二极管是铜壳,不透光,不过我还是买了试试,同时买了有机玻璃,将二极管粘在有机玻璃上试试。

激光二极管密度为排两排的话7点2毫米一只,二极管直经6毫米

万能的坛请推荐合适的方法,我将用100元话费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网友:
704、玻璃胶 是软的,外部稍微施压,几十cm距离的光电肯定会移动

网友:
用夹子夹紧对好位置了,打AB胶,固化时间比较短,强度也够

网友:
还是想办法让每个发射器统一或者发射器内部校准下,外壳不同一, 以后是麻烦事

网友:
1000多只,只能开专用夹具了,带螺纹微调的

网友:
胶水不可能立即固话,需要固定住,还要后期调整。

网友:
推荐一个方案:参考CRT显示器,用电场使电子束偏转,高速扫描出现图像,用步进电机控制镜子角度,只需要一个发光管就够了,调试安装都简单,成本省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装的这个类似的,专门开模具,放入,侧面螺钉调整最终位置,并固定死 ...

能不能放个图我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提供下固定到那上面去,结构如何,拍个实物图,就这样,估计能给办法的,也是瞎蒙 ...

固定到三角铁或方钢上,3.6毫米一只,这样排两排,7.2毫米一只

网友:
把这个活交给厂家,出厂的时候调好,发现不好直接换

网友:
先开一个宽6毫米的长槽,使二极管刚好能放进去,但不是很紧也不是很松的状态,沿二极管轴线(圆柱体的中心轴)旋转,使光点照在与长槽平行且过目标点的直线上。再沿与长槽垂直的二极直径线旋转,使光点落在目标位置。

网友:
LZ 是不是高德红外滴?嘻嘻

楼主:
你们这个多大密度?我的项目排两排的话要7.2毫米一只

楼主:
我苦苦思索,想出了一个方案,一个钳口万向的机械臂,钳口夹着二极管调整对好位置,钳口抬起打上热熔胶,钳口放下,热熔胶冷却,松开钳口,机械臂有一转轴,绕轴旋转可抬起钳口,刚想到的还不完善

网友:
如果打胶可以的话  做个模具 固定就好了吧,方便打胶固定
如果打胶不可以的话,做个模具,特别固定发光管。

网友:
参考监控摄像头的固定方式

网友:
5\6楼的方案可以……曾经调过激光的路过

网友C:
1000多支? 人工折騰 土法煉鋼 會死的很難看. 即使用模具也得看管子的規格有沒有條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0多支? 人工折騰 土法煉鋼 會死的很難看. 即使用模具也得看管子的規格有沒有條件. ...

光学上人工还真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5/6楼可行

网友:
用卡夫特工业胶粘剂,沾上后用手按压一会就固定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光驱中OPU的LD就是UV胶固化在塑料光头架上的

网友:
光学上打胶都是打的树脂胶,要硬胶才行,图片后面的透明胶就是你这其实需要调光结构的,只不过通过人工省掉了而已,如果打胶能接受的话也可以,不然的话就要看实际安装情况了,最简单的话就是手动位移平台,这个能搞定最好了,不然就自己做,基本就是顶丝、弹簧、滚珠

网友:
这是作激光武器啊

网友:
先用手对正位置。然后点502临时固定。确认位置正确后,用ab胶粘死。

网友:
模块是否可以用电路板代替?电路板上开个激光二极管外壳大小的孔即可
反正电路板定位孔大小和尺寸都可以做得比较精确

网友D:
用塑料数控加工一批带孔的球,将激光管塞入,座用如图的弹片制成,上部和侧面开圆孔(如果间距要压缩,上部圆孔可错开排列),这样可以随意调整角度,调整后再打胶。

网友:
用UV胶,粘光学镜片那种,黏度比较高的,点胶只需要点旁边就可以,用UV点光源照射就能几秒固化,另外楼主用那么多激光管聚一起,是为了烧东西吗?

楼主:
想了个半机械化安装,手拿长嘴弯嘴钳,放在能升降或旋转的平台上,钳子夹住二极管,另一只手调节一下二极管,钳子适当移动,定位二极管,平台上升,点上热熔胶,平台落下,将二极答粘住,平台是防止手抖的

网友:
我们是做专用的架子人工螺丝微调的。用胶布不好操作,等胶固化了位置又变了。

网友:
每一个激光管先要求厂家校准好 包括外经精度 ,固顶1000个激光管的铝板支架孔加工精度高点 包括直径 垂直度,后期组装可以省不少事情

网友:
先单个调好,然后装到大的整体结构上,不用再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塑料数控加工一批带孔的球,将激光管塞入,座用如图的弹片制成,上部和侧面开圆孔(如果间距要压缩,上部 ...

这个方法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塑料数控加工一批带孔的球,将激光管塞入,座用如图的弹片制成,上部和侧面开圆孔(如果间距要压缩,上部 ...

球不用数控加工,淘宝8mm的塑料实心球,不到0.2元一个,用车床钻5.95的孔(不建议用钻床,很难对准中心),安装好调整角度后,在上面圆孔处打胶即可。不建议用热熔胶,不可靠。
固定板上的孔位置错开,间距做到7.2mm没有问题。

网友:
试着改变调整重力或引力场来使激光光束弯曲到需要瞄准的目标即可。

网友:
我们以前搞飞思卡尔智能车的时候,排过十二个激光管,我是把激光管引脚换成硬线,排列好焊在板子上,然后逐个调整光点(也是30公分左右排成一条直线),最后上胶固定。

网友:
这么多激光管,不是做放映机光源吧

网友:
做pm2.5传感器的吧

网友:
速干302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塑料数控加工一批带孔的球,将激光管塞入,座用如图的弹片制成,上部和侧面开圆孔(如果间距要压缩,上部 ...

这个方案确实不错,目前激光二极管的那个距离是3.6毫米,如果排两排间距7.2,如果排两排,7.2毫米间距,球的直径要在7毫米左右,中间钻6.0的直径,还剩0.5的厚度,可能要太薄没法加工,排三排间距10.8毫米,直径8个的球钻直径6 个的孔,剩一个的厚度,前后三排叠加在一起,稳定性是个问题,排四排,间距14.4,可以留出螺丝固定的间隙。
我好好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采用这个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确实不错,目前激光二极管的那个距离是3.6毫米,如果排两排间距7.2,如果排两排,7.2毫米间距, ...

用8mm的球,错开排列,2排刚刚好,(8+6)/2=7,<7.2。如果0.2mm的调整范围不够,将错开位置再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8mm的球,错开排列,2排刚刚好,(8+6)/2=7,

排一排,间距3.6,排两排间距7.2,排三排间距10.8,排四排间距14.4,用8毫米的球至少要排三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一排,间距3.6,排两排间距7.2,排三排间距10.8,排四排间距14.4,用8毫米的球至少要排三排

我的意思是前后错开。

网友(2018-07-31):
楼主去看看奔驰车前立标,可以多向动的。我觉得比较符合你的需求。注意,是引擎盖上那个立标,不是固定在保险杠上那个。

网友:
楼主,你用的激光管对焦点、功率一致性要求应该很高吧?厂家的一致性做得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塑料数控加工一批带孔的球,将激光管塞入,座用如图的弹片制成,上部和侧面开圆孔(如果间距要压缩,上部 ...

你说用数控机床加工塑料球,想必你用过数控机床,能不能帮我先加工几十只塑料球看一下效果?费用当然我出了。
一台机器要用上千个激光二极管,希望成本不要太高,希望批量加工,每个球加工费在一元以内
我不知本地哪有数控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用数控机床加工塑料球,想必你用过数控机床,能不能帮我先加工几十只塑料球看一下效果?费用当然我出 ...

本地市,郊区或城中村的地方会有数控加工,具体要自己去找,如果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可能没有,如果是像东莞,佛山,那种城市,某个地方满大街都有数控加工小作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用数控机床加工塑料球,想必你用过数控机床,能不能帮我先加工几十只塑料球看一下效果?费用当然我出 ...

更好的建议,直接上某宝找合适的成品,成本更低。

网友:
要塑料球淘宝上搜水晶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