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工具能简单快速的测试手持对讲机天线技术指标?

楼主(2018-06-04):
用什么工具能简单快速的测试手持对讲机天线技术指标?
比如:驻波比、最佳工作频率、功率等?

网友A:
射频的东西都不简单,测试天线指标你至少要有个网分吧?或者专用的功率计(前向反向都能测的那种),反正两者价格都不低

网友B:
淘宝搜  天线分析仪, 几百到几千都有

不负责任的推荐一个, 我买不起
KC901S+ 4G 矢量天线分析仪 多功能网络分析仪 手持分析仪

网友C:
简单的可以用驻波表,价格也不贵,用网络分析仪价格就贵了。

网友:
能测这以多指标的都不便宜。。

网友:
无线电综测,都有了

网友:
综测,如HP8920b,当然还有更好的,如R8000B。

网友:
如果只是想简单测下,就某宝买个几百的天线测试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的东西都不简单,测试天线指标你至少要有个网分吧?或者专用的功率计(前向反向都能测的那种),反正两 ...

是啊,专业设备都很贵!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  天线分析仪, 几百到几千都有

不负责任的推荐一个, 我买不起

我查了一下八千多,而且不好说是不是好用,我暂时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可以用驻波表,价格也不贵,用网络分析仪价格就贵了。

我买过两块驻波表,测不了手持对讲机的天线,它要求至少得几十瓦的功率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两块驻波表,测不了手持对讲机的天线,它要求至少得几十瓦的功率才行。 ...

不会吧, 我买的驻波表 叫大红点, 你搜下, 对讲机是可以驱动测出驻波的

网友:
1市尺长的一根电线,弯成一个圆圈,用红色发光二极管(或指针电流表)把这个圈连上,对讲机放圈中间开机通信。
剩下事的自己找经验。九几年我就是这么玩的,那时候啥仪器也没有。

网友:
买个频谱仪,固定距离看幅度,这个投资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我买的驻波表 叫大红点, 你搜下, 对讲机是可以驱动测出驻波的 ...

我买的也是大红点

网友D:
买个开源的天分吧。600块

网友:
驻波表对天线真没用处。天线频率,阻抗都得天分来测量,高端网分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也是大红点

https://wenku.baidu.com/view/0480cd9cbb4cf7ec4bfed009.html

这是我搜到的说明书, 上面说0.1w 出数据, 1w就比较准确了

要是需要几十瓦的话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开源的天分吧。600块

有推荐的天线分析仪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