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PCB叠构铜厚的疑问信号层为什么比电源地厚

楼主(2018-06-04):
如下图所示,这个表是在电子杂志上一篇论文上看到的,信号层厚度 2oz,电源及地层厚度1oz,这样的设计与我常识相违背,
因为,一般信号线都是弱信号,不需要2oz铜厚,即使需要2oz,也不应该比power线要求更高

以上是我的理解,但是考虑到个人见识少,所以发上来听取一下坛友意见,哪些应用会要求信号线铜厚比供电/地还大?

网友:
四层板,表层2oz,内层1oz的做法吧,我之前做过一块板子,不过主要为了散热好

网友:
又因为外层走信号,内层做电源,所以才有楼主位的描述吧

网友:
3楼正解,你把电源和地放到外层就好了

楼主:
所以,仅仅是因为电源和地设计在内层,然后一般板材内层是1oz,外层是2o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