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1拔掉一硬盘,服务器运行,回装硬盘后数据同步情况是?

楼主(2018-06-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RAID1拔掉一硬盘,服务器继续运行(单硬盘),回装之前的硬盘后,数据是按照什么规则同步的?

多谢!

楼主:
数据同步到服务器当前呢,还是之前拔掉硬盘的时候。

这样的操作是想实现类似ghost的功能:拔掉硬盘1,留下硬盘2继续运行;之后把硬盘1装上去,恢复到拔掉硬盘1之前的数据状态。

网友:
离线的硬盘插回来相当于新硬盘,RAID控制器会重建数据到新的硬盘中。

网友:
同步当前,忽略之前所有

网友:
我用主板自带的RAID功能组的RAID1,拔掉一个硬盘后,再重新插上,重启后不识别,需要重新设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两个硬盘组建raid1.读写的过程中拔掉一个硬盘,系统会继续工作,raid控制器会有报警并degrade。
再把硬盘插入电脑,这个硬盘不会立即工作。需要进入raid控制台,手动进行恢复和同步数据。
raid后台进行数据rebuild,前台继续响应系统读写请求。
degrade和rebuild过程中,系统读写性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