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影藏爱好者,筹备万兆+羡慕广东人民

楼主(2018-06-04):
听说,广东人民家用宽带可以升级到千兆了(下行1G/上行100M),不做私有网盘真可惜……
听说,新出一个网络文件系统,网速+硬盘可以挖矿了……

目前,开始长草了……一时冲动,买了两块万兆光纤网卡(合计4口)+模块(4个)+光纤(2根)=1750。感觉可以增加和NAS之间的互联速度……

秀一把:

网友A:
牛人,硬盘写入速度跟的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人,硬盘写入速度跟的上?

用大内存作虚拟硬盘。。SSD也傻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硬盘写入速度跟的上?

准备上16盘位NAS……长期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大内存作虚拟硬盘。。SSD也傻眼啊。

除了NAS,其他系统不需要硬盘,可以搞家庭无盘网络了

网友C:
光有硬件是没什么用的,做端口聚合需要软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有硬件是没什么用的,做端口聚合需要软件支持

win支持的,linux支持的,做对传。 再花2K,可以上万兆交换机

楼主:
单网卡,双端口自测

网友D:
Mellanox MNPA19-XTR 10G 单口网卡 100左右可以搞定,连威联通TS-531X 装SSD NAS,可以跑到1000MB/s +

短距离用跳线就好了,不需要光模块的。

网友E:
这是哪家公司的网卡

网友F:
不需要光纤,用aoc 电缆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哪家公司的网卡

Mellanox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llanox MNPA19-XTR 10G 单口网卡 100左右可以搞定,连威联通TS-531X 装SSD NAS,可以跑到1000MB/s +

短 ...

原来可以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llanox MNPA19-XTR 10G 单口网卡 100左右可以搞定,连威联通TS-531X 装SSD NAS,可以跑到1000MB/s +

短 ...

原来是拆机……我买的是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光纤,用aoc 电缆就可

现在懂了……

网友G:
羡慕LZ,我发现现在找一个下高清电影的网站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羡慕LZ,我发现现在找一个下高清电影的网站都很难!

嗯 越来越难了

网友H:
这个牛叉啊,NAS打算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牛叉啊,NAS打算怎么配?

早就配好了(之前的垃圾主板,烧了我2个CPU然后自杀了),新的是300元的DQ77KB+E3 V2处理器,还不错

网友I:
烧一点可以买solarflare的万兆网卡,支持by pass,金融行业用的比较多。再配个牛掰的交换机。
LZ太烧了,我一般用用,家里千兆都感觉挺从容了。用的老古董HP N40L(3T*2组sata1,另外2块1T不组raid就下载盘),机顶盒或者ipad做在线播放很流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烧一点可以买solarflare的万兆网卡,支持by pass,金融行业用的比较多。再配个牛掰的交换机。
LZ太烧了,我 ...

我买的是 两个双端口网卡,主要是一开始功课没做足,买了光模块+光纤的方式,实际可以用铜缆。

你说的这个olarflare万兆网卡,淘宝上似乎更贵呢,拆机件也要300+,我这个全新500+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 两个双端口网卡,主要是一开始功课没做足,买了光模块+光纤的方式,实际可以用铜缆。

你说的这 ...

是的,现在全新8522 plus 网卡+模块要1万多,不过做高频交易的都有钱,所以也不在乎。

网友:
我们家搞的6类网线的

网友:
新装修建议直接布光纤到房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拆机……我买的是全新

两块旧的 跑双路,也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J:
耗电计算过没有

网友:
100M上传有公网ip

网友:
100M上传有公网i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耗电计算过没有

40W平均,一年下来也就 200~300  并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上16盘位NAS……长期打算

16盘位NAS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支持的,linux支持的,做对传。 再花2K,可以上万兆交换机

你家是不是住别墅,能装下这么多设备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是的,现在全新8522 plus 网卡+模块要1万多,不过做高频交易的都有钱,所以也不在乎。 ...

论坛有人做高频交易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 两个双端口网卡,主要是一开始功课没做足,买了光模块+光纤的方式,实际可以用铜缆。

你说的这 ...

请问可否分享下你的主板购买链接?还有你的16盘位用的什么方案呀?show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可否分享下你的主板购买链接?还有你的16盘位用的什么方案呀?show一下呗 ...

淘宝直接搜DQ77KB,  方案就是我准备升级电脑淘汰的主板U内存+阵列卡。我倾向废物再利用(主要是穷),不是又去买

网友:
厉害,我也想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论坛有人做高频交易么

论坛里面什么人都有,只是做的人不一定对外说。

网友L:
引用 楼主:
淘宝直接搜DQ77KB,  方案就是我准备升级电脑淘汰的主板U内存+阵列卡。我倾向废物再利用(主要是穷),不 ...

淘宝搜了,看销量最高的一款,TDP要求低于65W,必须是低功耗的E3尾缀L的才行吧?普通的貌似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淘宝搜了,看销量最高的一款,TDP要求低于65W,必须是低功耗的E3尾缀L的才行吧?普通的貌似不行哎 ...

要不了功耗高的U,性能过剩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不了功耗高的U,性能过剩的

关键是手头正好有  普通版的E3 1230闲置,为了NAS单独买个U太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键是手头正好有  普通版的E3 1230闲置,为了NAS单独买个U太不划算了

那买其他,MATX主板,配个8盘位机箱,或者16/24盘位机箱,哈哈

网友C:
16盘位!每硬盘25W启动功耗,双电源是标配。不过无盘是上阵列柜好点吧,OS和缓存 SSD,数据机械。到时发觉光纤卡浪费了,因为HBA卡才是皇道,楼主又有段时间折腾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盘位!每硬盘25W启动功耗,双电源是标配。不过无盘是上阵列柜好点吧,OS和缓存 SSD,数据机械。到时发觉 ...

慢慢折腾呗

网友:
有这需求的肯定是有房自住的,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买其他,MATX主板,配个8盘位机箱,或者16/24盘位机箱,哈哈

16/24盘位机箱,这是家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盘位!每硬盘25W启动功耗,双电源是标配。不过无盘是上阵列柜好点吧,OS和缓存 SSD,数据机械。到时发觉 ...

硬盘上有写启动功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直接搜DQ77KB,  方案就是我准备升级电脑淘汰的主板U内存+阵列卡。我倾向废物再利用(主要是穷),不 ...

16盘位,准备上什么主板+什么sata转接卡呢?

网友:
比较关注楼主家宽带的费用是多少的?

网友:
  你说的二是不是那个IPFS,你打算怎么搭建?

网友M:
去年就这么玩了。搞了个万兆光口交换机,1个服务器和俩台式机升级到10G网卡,NAS升级到10G网卡、16G内存、双256G做SSD读写cache。当然无线路由啥的还是继续走电口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去年就这么玩了。搞了个万兆光口交换机,1个服务器和俩台式机升级到10G网卡,NAS升级到10G网卡、16G内存、 ...

你用得哪个交换机?

网友N:
現在我家全超六類網線了,現在瓶頸就卡在1g網絡了,有電口的10g網卡和交換機嗎?跑光纖又要重新佈線家裡領導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N:
現在我家全超六類網線了,現在瓶頸就卡在1g網絡了,有電口的10g網卡和交換機嗎?跑光纖又要重新佈線家裡領 ...

有,成本偏高一些,即使光纤网卡,也可以更换模块的方式实现电口万兆,就是贵一点,一对模块超过我这一个网卡了

楼主:
疯狂的矿工,我还是避过这段时间再搞吧……

网友:
现在100M的都不知道干嘛用也没东西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