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开发一款开源陀螺仪开发板

楼主(2018-06-04):
计划开发一款开源陀螺仪开发板,应该选用哪颗陀螺仪芯片

网友A:
请把你具体的问题说出来讨论,否则就是水贴,建议修改

楼主:
目前来看mems陀螺仪可以从几个方面衡量其性能:噪声功率谱密度、零偏不稳定性bias stability、g-sensitivity等
因为用过invensense家的产品,所以对其有所了解,从噪声功率谱密度角度来看,其ICM系列中部分产品已经表现的很好,但是bias stability、g-sensitivity基本没有提及
不知道还有哪些不错的芯片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到底有何目的,怀疑你是来卖陀螺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你具体的问题说出来讨论,否则就是水贴,建议修改

已修改,谢谢提醒

网友C:
你看看bmi085或者bmg160吧,零漂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到底有何目的,怀疑你是来卖陀螺仪的

明明是来搜集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bmi085或者bmg160吧,零漂很小。

bmi085 零漂2°/h,确实很好,收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bmi085 零漂2°/h,确实很好,收藏了

和invensense ICM20602做了简单对比,相同的指标已忽略

楼主:
价格对比

楼主:
计划一周内选定芯片,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网友D:
做就做好一些的。最好是六个单轴合成的,精度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就做好一些的。最好是六个单轴合成的,精度也高。

单轴的有没有好的推荐?

楼主:
附上上面讨论的几款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感觉 还是模拟的 ADC 输出的 单轴 器件 比较好!

网友E:
陀螺仪与g-sensor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仪与g-sensor有什么区别

陀螺仪,gryoscope,用来测量角速率的传感器;
g-sensor, gravity sensor,又名accelerometer,测量加速度大小的传感器

楼主:
有没有用过ST L3GD20H或同系列的?
ADI的ADXRS系列如何?

网友:
invensense的不错,好像大疆全部都是用的invensense

网友F:
好东西,顶!

苹果好像和invensense 说 byebye 了

楼主:
查阅了ST和ADI的两款芯片L3GD20H和ADXRS646(ADI的同系列产品太多,只是从mouser上查了库存多,量程±250以上,价格1000rmb以内的,不知道是否有比这款更好的),更新后的表格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ADI这款芯片的Nonlinearity和g-Sensitivity表现非常优异,零偏稳定性也不错(虽然比不上前面说的bmi085),
遗憾的是,标注颜色的几个参数没有从文档中直接找到,附上两个芯片的datasheet,求大神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顶!

苹果好像和invensense 说 byebye 了

bosch抢单

网友G:
顺便请教下,一个立方体,想判断哪个面在上面用哪款陀螺仪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顺便请教下,一个立方体,想判断哪个面在上面用哪款陀螺仪比较好?

你需要加速度记

楼主:
BMI085、ICM20602、L3GD20H都属于消费级产品,ADXRS646属于工业级产品,刚刚看到了ADI的战术级产品ADIS16136和ADIS16488(胜过军事级)

除了能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下良好的运行外,各项参数也是秒杀级的,也不愧万元级的陀螺仪,不过不适合本项目(搞不起)

楼主:
添加了sensitivity tolerance和cross-axis sensitivity两个参数,并添加了NXP和Invensense另外一颗产品的参数

国内也有一些mems企业(水木智芯、深迪、矽睿等)

楼主:
700rmb的村田Z轴陀螺仪

楼主:
目前倾向于BMI085/ADXRS646/SCC2230三款,大家怎么看?

网友H:
我想知道这东西为什么要做成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这东西为什么要做成开发板

名字开发板表示可以二次开发,无其他含义

网友I:
Invensense的产品,那个性能实在不好说,最主要的考量参数时零偏稳定性/zero bias Stability/In Run Stability/zero drift。
几个厂家其实在标这个参数时都有各自的计量标准,肯定有希望标高这个指标,比如村田的,2°/h 实际上是短期性能,而不是一小时实际测量值。
看datasheet是一方面,最好还是能够选几颗纸面参数比较好的,然后实际测试一下数据。
使用同样的测试环境、方法采集数据,然后用同样的算法去评估指标。
推荐几个我们实际测试过的型号:仙童的FIS1100、美信的MAX21100(我之前发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Invensense的产品,那个性能实在不好说,最主要的考量参数时零偏稳定性/zero bias Stability/In Run Stabil ...

收下了,
阅读了你的帖子,对于MAX21100零偏稳定性的定论有些不妥,
刚好停产后,复产了,继续讨论

网友J:
现在的开发板不都带个6050吗。还有就是为嘛不上6050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开发板不都带个6050吗。还有就是为嘛不上6050

用一颗性能好一些的芯片

网友(2018-08-14):
引用 楼主:
bmi085 零漂2°/h,确实很好,收藏了

这个2d/h是怎么得到的,一般bosch 没有把握的东西是不会写到手册里的啊,

网友(2019-01-03):
引用 楼主:
用一颗性能好一些的芯片

楼主, 过了好几个月了, 用了哪个芯片?
性能如何?

网友:
我也关注一下进度

网友:
楼主开发板弄好了没?想入手一块儿玩玩儿!

网友:
搞导弹的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