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3.6v工作,段式lcd 需要多少v?

楼主(2018-06-04):
单片机直接通过分压电阻接com, LCD是 1/2偏压。
单片机工作电压3.6v,请问lcd需要多少v的呢,会不会有鬼影?做过lcd的 请教一下
比如lcd做3v的。是不是1.5v以上就会亮起,可是单片机IO分压那是1.8v了 ,会出现鬼影!

网友:
电压高的是会有鬼影,专用芯片的话有个vlcd来调节液晶电压。你要是用io口做的话你看是不是能对d再加个电阻让加在液晶上的电压是三伏

网友:
那得看你用的LCD设计时的工作电是多V,不一样的。。。

网友A:
LCD电压做低一点,芯片加LD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电压做低一点,芯片加LDO吧.

单片机是3.6v。这个是LDO稳压得来的。lcd做3.3v的?
那当单片机控制com为1.8v,seg为0v 或3.6v ,请问会不会亮啊,如果亮 岂不是有重影了?

网友:
芯片3.6V供电,LCD 做3.6V的 最好的办法,是把你的驱动电路 给供应商一个,让他调好在给你。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1/2偏压lcd ,只要电压大于1/2 就亮,还是要大于lcd的工作电压才能亮?
看了百度 有点混淆了!

网友:
芯片在3V下不能工作?
不是LCD随MCU的工作电压改就是MCU的工作电压随LCD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1/2偏压lcd ,只要电压大于1/2 就亮,还是要大于lcd的工作电压才能亮?
看了百度 有点混淆了 ...

1/2偏压   理论上是 大于1/2 才亮,小于等于1/2 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1/2偏压lcd ,只要电压大于1/2 就亮,还是要大于lcd的工作电压才能亮?
看了百度 有点混淆了 ...

1/2是关的.VCC电压才亮.
但LCD不能加直流,需要交变电压(和LED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是关的.VCC电压才亮.
但LCD不能加直流,需要交变电压(和LED不同).

确定吗?楼上认为大于1/2电压就亮。

网友:
大于1/2电压,比如VCC是3V,2V这种电压没试过,低一点是可以亮的(如:2.8V),只是亮度低一些
参考计算器等产品,就像是快没电了,显示就不够亮

楼主:
大于1/2电压,比如VCC是3V,2V这种电压会不会造成微亮,从而出现阴影! 呼叫使用过的  说说,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于1/2电压,比如VCC是3V,2V这种电压会不会造成微亮,从而出现阴影! 呼叫使用过的  说说,谢谢 ...

老老实实的,LCD的液晶是3V的,就一定得用3V电压来驱动,电压低些会不清晰,高点儿就会出鬼影。

网友C:
一般都可以调整到3V的吧,芯片LCD有专门的调压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可以调整到3V的吧,芯片LCD有专门的调压网络

没有lcd驱动。IO 和分压电阻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的,LCD的液晶是3V的,就一定得用3V电压来驱动,电压低些会不清晰,高点儿就会出鬼影。 ...

那这么说,单片机是3.6v的,因为直接IO+分压电阻来驱动的。那lcd也只能做3.6v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单片机是3.6v的,因为直接IO+分压电阻来驱动的。那lcd也只能做3.6v的了? ...

是的,只能让厂家按照3.6V的液晶电压来做,这个调整液晶电压对液晶厂来说没什么成本,不影响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能让厂家按照3.6V的液晶电压来做,这个调整液晶电压对液晶厂来说没什么成本,不影响价格。 ...

感谢!看来1/2bias的lcd 。如果直接单片机驱动的,只能和单片机电压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