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模拟开关切换20路4-20mA电流信号。

楼主(2018-06-04):
生产需要测量20 路2线制的电流。用CD4067不知行不行?

请推荐个 模拟开关的,谢谢!

还是用继电器算了。
如下图,

网友:
记得在转换之后,加1个跟随器。。如果有必要,在输入端每路也加1个跟随器更好了喽。。

网友:
没问题的 ,用之前校准一下。

网友:
没问题,之前用过CD4052。做一下校准,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
每路一个250R电阻,电压信号再经模拟开关切换。

思考一下,你这样接法,当模拟开关不通时,A_in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CD4067 和ADG508这种如何?之前试过ADG508貌似不行

网友:
4000系列模拟开关通不了20mA这么大电流吧?其次模拟端的电压最大也不超过15V。
HC系列的好像可以大点,但HC系列电压最高只能7.5V。

网友:
是就需要一两个还是要量产?

只需要一两个的话,找现成的扫描卡吧

网友:
这种产品应该有现成的了。

网友:
浪费20颗精密电阻,切电压吧。

网友(2020-02-22):
楼主这种方案验证了吗? 4-20mA在没有电压的时候能通过开关吗?

网友:
模拟开关有内阻,可以影响转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