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都用哪个IDE开发MC9S12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8-06-04):
请教:各位都用哪个IDE开发MC9S12系列单片机?
CodeWarrior ?哪个版本?
可以用IAR或Keil吗?

网友A:
CodeWarrior 5.1/iar for hcs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Warrior 5.1/iar for hcs12

嗯,谢谢,稍后可能会用到这款芯片,CW和IAR哪个好一些?

网友B:
CW吧,别家的仿真器不好支持,买个马云的usbdm,妥妥的

网友A:
如果芯片能支持,用IAR会更友好一些,建好项目可以弄成兼容IAR和CW的,引用的头文件有点差异。IAR只能上官方的PE仿真器,手上有原装的DEMO板的话,板上的PE仿真器试过都可以兼容。CW就可以买便宜的USBDM。

楼主:
引用 网友B:
CW吧,别家的仿真器不好支持,买个马云的usbdm,妥妥的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能支持,用IAR会更友好一些,建好项目可以弄成兼容IAR和CW的,引用的头文件有点差异。IAR只能上官 ...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agecraft HC12+NOICEDEBUGGER

好的,谢谢,先查查资料了解一下。

网友A:
NXP是明确放弃S12(X)了,只有S12Z还有后续的更新和支持

网友:
快phase out 了。不要用了。明确没有后续升级型号了。CW以前飞思卡尔的时候每个月给免费license,被NXP收购后要每个月换人申请。如果高通收购成功,按照他的尿性绝对不会免费了。

网友(2018-07-07):
MC9S12XDP512RMV2,这个料的价格太高了,飞思卡尔后面不再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是明确放弃S12(X)了,只有S12Z还有后续的更新和支持

哪里看到的通知还是有这方面的官方信息?
S12G系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看到的通知还是有这方面的官方信息?
S12G系列呢?

新的CW11不提供S12(X)系列支持,老的CW5.2已经不再更新器件支持,还要什么信息?接替的KE系列已经出来了。

网友D:
可以试试Keil,我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Keil,我没有用过

kkeil也可以撸s12系列?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