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控制继电器开关电磁阀,按键会被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8-06-05):
是这样用Arduino通过5V控制光耦隔离的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直流24v通断。Arduino两个数字引脚接按键 ,低电平有效。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继电器24v线拆了  按键正常,接上就会出现按键自动触发。软件按键延时100ms都不管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查电源相关吧

网友:
IC 内部上拉电阻太大了建议外接4.7K的上拉电阻,并对地接一个104的电容.